狂喜,这样也可以。

楼主(2012-08-26):
网上淘了个2000Ω的耳机,还买了个2ap9,找了根铁丝,天线勾在家里的护网上,也就3平米大,厨房的窗子,地线是自来水,接上收到了中波603,声音也可以,能听清,狂喜,要加东西喽,不知还会不会响。

网友A:
你所处位置的信号强度应该很强了,为玩矿机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了。恭禧了!好好玩吧,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处位置的信号强度应该很强了,为玩矿机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了。恭禧了!好好玩吧,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呢。

谢谢回帖,我北京的,信号还不错的。

网友:
北京!那还用说,条件太好了······你要好好的装置,装的好,矿机可以带舌簧喇叭,不过不要寄太大的奢望,晚上,静静的环境,···天线要好!地线要深,线路要优,······不能偷工减料······对了,你离发射天线几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京!那还用说,街上走的最小都是三品官,······你要好好的装置,装的好,矿机可以带舌簧喇叭,不过 ...

我还真的不知道离发射塔多远,家在通县。板楼的5层。

网友B:
板楼不错,···离北京50公里···有强大的中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楼不错,···离北京50公里···有强大的中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梁,我有个看法,不知对不对,矿机要接收好,地线必须好,刚才我用1米多的铁丝就可以收到中波603,天线一般,不知为什么,在厨房的声音要比卧室大,厨房窗子向西,卧室正南。

网友D:
看以前的帖子,好像在南十里居,双桥附近都有发射台,离通州都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以前的帖子,好像在南十里居,双桥附近都有发射台,离通州都不远.

受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梁,我有个看法,不知对不对,矿机要接收好,地线必须好,刚才我用1米多的铁丝就可以收到中波603,天线 ...

矿机要接收好,地线必须好,对!家中各角落场强不同,可以找最强的地方装室内天线,当然要想更好装室外天线或大型环形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机要接收好,地线必须好,对!家中各角落场强不同,可以找最强的地方装室内天线,当然要想更好装室外天 ...

好的抓时间去楼顶,搞点儿6平方的铜线拉他30米,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朋友你好,友情提醒:上楼顶千万注意安全,梯子要稳固。天线杆子要固定稳扎,要考虑万一倒下来不会打到人和物。要用粗一点的多股铜芯线。两头绝缘要好。引入线最好是原根的线,即不用接头。与楼顶的接触处要包裹好,不能风吹摆动,以免日久被墙角磨断······地线,可用0.5--1米左右的角铁砸在地球上,角铁一头平,边上钻一孔,另一头锯斜面,容易砸进地球。引线也要用粗铜线,接头用5--6MM的螺栓垫圈用扳手旋紧,保证接触良好,···为了防雷,天线引入线处要加装锯齿型或真空避雷器,还要用一双向闸刀,作双重保险······闸刀中心接天线,上端接矿机,下端接地线,平时不用时和雷雨时,闸刀扳向下端,······

网友:
·····你家离北京市区可能不到50公里?···中央台双桥发射塔就在边上?···条件太好了!······不装个高效的矿石机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