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CM环矿机效果良好

楼主(2012-08-28):
       40×40CM环矿机效果良好
       线圈:框架40CM×40CM,双股网线线圈8T+7T+6T供绕了21T,相当于8T和15T抽头(因线而绕)。
线路图:最简单的单回路(略),起头接可变定片,8T抽头接2Ap9后串接听筒一个头,尾头接可变动片和听筒另一头(15T抽头空着)。
       检波:2Ap9。
       可变:破旧塑封2×270p双联(其中一联故障自己维修拆了一部分,本次用270P那联)
       听筒:2200+2200欧姆(俗称的军机)。
       环境:郑东新区东风东路放在家里暖气片上(放床头上也好使)。
       效果:凌晨1点前三个强台603河南信息、657河南新闻、846河南农村分辨清楚,但掩盖其他台;凌晨1点后这三个强台停播后,可以听到两个弱台,711郑州经济和一个播小说的没有听到台标,这两个台在夜深人静时“凑乎”可以听清楚(可以治疗失眠哦)。
      看图

网友:
不错!简洁至上,废料不费,形式独特,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做个陷波器,磁棒线圈+可变电容,靠在大框内圈,可压制强台。

网友:
如果电台不是很密集,单回路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支招”、鼓励、加分,谢谢!
尽快做个“陷波器”试试效果然后向大家汇报。
再次请教:
      准备再做个60×75CM的大环矿机备件2Ap9,360p空气单联,用网线绕大环。
      请问大家大环多数T?在何处抽头检波?      表个自己拍的照片,直接套在暖气片上做装饰,这个照片如何?

网友:
简洁、实用……
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A:
你的网线是铜线吗?我找到几十米网线磁铁可以吸住,

网友:
下载了,有时间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线是铜线吗?我找到几十米网线磁铁可以吸住,

看着是铜线的,晚上回家用磁铁试一下告诉你。

qg2007老师建议做个“陷波器”,昨晚把料备齐了(最简单的磁棒、可变、线圈、外壳、拨盘),今晚回去焊上。
想加个检波形成最简单的单回路,可分以别当“陷波器”用、可以当“矿机”用、可以当“自由能”的电源(做完定上图)。

楼主:
一并回答:
      回3#:  “陷波器”做好了,0.3漆包线绕了个75T的线圈(25+25+25)在10X50mm的磁棒上,可变比270P的那种小一些(220P的?),在25T处接了个2Ap8。
      微型的三用情况,1、当  “陷波器”基本没有效果,求解!
                              2、当单回路矿机收2台,但串台;
                              3、当“自由能”的电源,控载电压135mmV,串接耳机电流10-50uA(看来必须有好天线才行,我这个天线不行呀)。
      回8#:应该是铜线的,磁铁无反应。
      回11#:这个“大环”矿机在这个房间只有放在暖气片上接受效果相对好,在想是否是暖气片给了“感应”(瞎想的),想弄个大点的线圈套在暖气片上试试,65X70CM大环,求网线该绕多数圈?!

楼主:
这是俺做的“陷波器”,说了上图就一定上图。 “陷波器”、“单回路”、“自由能”电源2.jpg “陷波器”、“单回路”、“自由能”电源1.jpg

楼主:
俺又在大环上绕了个7T的线圈并连个可变,限波效果还是不行。
干脆在这个绕组上接上天地线做成山寨“双回路”大环矿机,声响增大了,串台也严重了。

网友:
不用与大环一起绕,绕个小线圈从内侧靠近大环即可。图中下面泡沫箱中放的就是陷波线圈,小线圈电感值与可变谐振与强台频点,您绕的7圈可能频点不能谐振,可变加大试试。

网友(2012-11-23):
这个真不错,工艺兄弟是一流

网友:
做的不错哦支持一下

网友B:
学习了,抽空做个,木有高祖耳机

楼主:
大环拆了把“双股”网线改为“单股”,其他没变。效果和以前一样,就是省了点网线。

网友(2014-02-25):
真精致啊,手工强大啊

网友(2014-07-01):
  简洁明快!框、机一体! 要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环拆了把“双股”网线改为“单股”,其他没变。效果和以前一样,就是省了点网线。

  经验太可取了----省了线---保障了电波Q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抽空做个,木有高祖耳机

  不用高阻耳机也行的---你家里有没有螚响的废旧收录机---一般录音机部分都不能用了----把矿机的两根音频线从录音机的磁头处---尝试输入---或者--直接替代录音机的音频输入插接头儿---连接好就能行----好多年以前---我女儿买了个mp3---家里有一辆旧车,收录车机被我引出了三根线(立体声)----焊了个插头直接连接mp3---那声音那叫个美啊---。
   简短解说----矿机声音小,加了个功放----免去耳机---听着更好。 记得年轻时在工厂工作,小年轻都买不起功放---我曾经把一台报废了的大收音机改成功放机----连接小单放录音机、VC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高阻耳机也行的---你家里有没有螚响的废旧收录机---一般录音机部分都不能用了----把矿机的两根音 ...

明白了,加个放大器,用喇叭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支招”、鼓励、加分,谢谢!
尽快做个“陷波器”试试效果然后向大家汇报。
再次请教: ...

山清水秀,就是房子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加个放大器,用喇叭听

sidi

网友(2014-10-04):
有空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