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85系列管座不好买。试着用805管座改制TM-85管座的可行性

楼主(2012-08-29):
TM-85系列管座不好买。试着用805管座改制TM-85管座的可行性。今天试着用805管座改制一下。只要注意管座的定位。完全可以代替TM-85管座。改制很简单。拆掉805管座上的铝制护圈就行了。管子插入管座后接触良好。
805管座很好找,价格也不贵。

楼主:
也可以把管座的定位铝护圈锯掉一半。就可以把TM-85管子的管脚部分安装到铝护圈里。那样能漂亮一点。

网友:
办法不错!
不过现在的805管座也不便宜,TM-85的管座也有便宜的。(淘宝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