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 TH-48A 调整说明 转载

楼主(2012-08-31):
关于TH48

TH28A 48A简易使用说明
一、扩频:
这款机器的扩贫有两种方法,分别为硬件扩频和软件扩频!
硬扩:打开机器背后的四个螺丝,见前面板有两根绿色的细电线,将W1拆除,即完成扩频。
软扩:
1。准备一台可以发DTMF的对讲机
如:IC_W21AT或TK208,使初始频率和TH28/48的频率一样,并保证TH28/48的00信道里面有频率存储。如:146.000
2。把TH28/48调到COPY(按住7键同时开机)状态
3。
用IC_W21AT或TK208发射16次(最好超过16次)0的编码后停止,看TH28/48的00信道是否显示000。000,删除屏幕显示的功能符号,存储到VFO(先按F再按VFO)。
4。长按M键,再按7。关机。
5。开机,再使TH28/48的00信道频率和IC_W21AT或TK208的频率一样(146.000),关机。调到COPY(按住7同时按开机)状态。
6。再用IC_W21AT或TK208发射16次(最好超过16次)9的编码后停止,看TH28/48的00信道是否显示999。995,删除屏幕显示的功能符号,存储到VFO(先按F再按VFO)。
7。长按M键,再按4 ,关机。
8。再开机,到此,机器软扩频率完成!
可以直接输入频率:0-----999.995MHZ。TH-28有效接收频率在FM088.045-107.995,AM108.000-135.995,FM136.000-187.000,FM306.000-509.700
二、频率显示范围(扩频后):
硬扩频后
118.000~135.995MHz RX (28有)
136.000~173.995MHz RX
340.000~399.995MHz RX
400.000~469.995MHz RX TX
800.000~949.9875MHz RX(800MHz最小步进为12.5) (48有)
软扩频后
000.000-999.995MHz RX
136.000~173.995MHz RX TX (28)
400.000~469.995MHz RX TX (48)
三、CPU复位:
按下F键开机
四、存储器复位(包括时钟):
按下M键开机
五、时钟的相关调节:
按一下F键,再按9/CLOCK键,将显示时间。
在此基础上:
按一下F键,再按1/PAG键,时钟的小时数闪动,用步进旋钮调节。按M键再调节
分钟数,完成后,再按M键保存。
按一下F键,再按4/GHI键,可调节自动开机时间。
按一下F键,再按7/SAVE键,可调节自动关机时间。
按一下F键,再按5/MSG.M键,可打开/关闭自动开机功能。
按一下F键,再按8/APO键,可打开/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按一下F键,再按6/L.OUT键,可打开/关闭自动开机后的响铃功能。
六、各频段之间的转换:
硬扩后:
1, 在400.000MHz至469.995MHz的基础上,按“BAND”键可以监听136.000MHz
至173.995MHz (28反之)
2, 在400.000MHz至469.995MHz的基础上(28在136.000~173.995MHz的基础上),
按F(功能键)1秒后,液晶屏上显
示“F”闪动。按一下“LOW”键显示出340.000(MHz),这时可以调整频率在
340.000MHz至399.995MHz之间监听。
3,在340.000MHz至399.995MHz的基础上重复2的步骤,显示器将出现从
800.000MHz至949.995MHz之间监听。 (28将在118.000~135.995MHz)
4,48A在800.000MHz949.995MHz的基础上重复2的步骤,显示器将恢复以前
的400MHz之间。
5, 28A在118.000MHz135.995MHz的基础上重复2的步骤,显示器将恢复以前
的100MHz之间。

软扩后:在VFO模式下任意输入。
七、频率模式与信道模式之间的转换:
按VFO键进入频率模式,可直接从键盘上输入频率值,用步进旋钮微调频率。
按MR键进入信道模式,用步进旋钮选择频道。
八、存贮频率到信道:
在频率模式设好频率后,按M 键,出现闪动的频道号,用步进旋钮选择频道
按MR存储。
九、删除信道:
选中信道,按M键1秒后,闪动的频道号上的小倒三角隐去,按MR键删除信道。
十、将信道中的频率放入VFO模式中:
进入信道模式,选好信道,按一下F键,再按VFO键,信道中的频率就放入
到VFO模式中了。
技巧:可将118.000MHz.136.000MHz、340.000MHz、430.000MHz、850.000MHz存入相应信道,
用上面的方法实现不同频段的转换。
十一、将VFO频率、信道频率放入CALL中:
在VFO或信道模式按M键,再按CALL键。
十二、调差频
按VFO键开机,按住F键保持1秒以上,然后按数字键0就可以设置差频。
十三、VFO频点、信道频点、CALL频点间的扫描:
保证信道中有频率时,按一下F键,再按CALL键,将在VFO频点、当前信道频点和
CALL频点之间循环扫描。
在按F键后,如果按MR键,将在当前信道频点和VFO频点之间循环扫描。
十四、V段VFO频点监听、U段VFO频点发射:
在V段或U段的VFO模式按F键,再按BAND键。
十五、VFO频带扫描:
调节SQL旋钮,使扬声器无噪声,按住VFO键1秒以上。
十六、MR信道扫描:
调节SQL旋钮,使扬声器无噪声,按住MR键1秒以上。
注:当只有一个信道时不扫描;当某个信道被锁定时则跳过该信道。
十七、存储信道的锁定/解除:
选定信道,按一下F键,再按6/L.OUT,信道号下方将出现一星号。

十八、按键表
注:直接按这些键
0~9数字键 输入频率或信道号 PWR 电源
* 上、下差频和不要差频的转换 PTT 发射
# 打开/关闭TONE功能 LAMP 照明
MHz 在VFO模式时可调节M位 M 存储键
LOW 4档发射功率转换 MONI 监听
BAND V段监听 F 功能键
VFO 进入VFO(频率)模式 CALL 直接调出预存频率
MESSAGE 出现 *** *** (功能不祥) MR 进入MR(信道)模式
LOCK 锁定键盘
十九、功能表
注:F——》1表示按一下F键再按1键。 FF——》1表示按F键1秒再按1键。
F——》1 打开/关闭PAG功能
F——》2 打开/关闭DTSS编码功能
F——》3 打开/关闭CTCSS(连续单音静噪)功能
F——》4
F——》5
F——》6 信道锁定/解除(操作见前)
F——》7 打开/关闭SAVE(节电)功能
F——》8 打开/关闭APO功能
F——》9 进入/退出时钟模式
F——》* 打开/关闭REV(倒频)功能
F——》0 打开/关闭T.ALT(有信号报警)功能
F——》# 设置CTCSS编码
F——》B 当前VFO与MR模式的转换
F——》C 频率步进调节
F——》D 打开/关闭TX.S(禁发)功能
F——》BAND键 打开/关闭V段监听、U段发射(操作见前)功能
F——》VFO键 将信道中的频率放入VFO模式中(操作见前)
F——》MR键 当前信道频点和VFO频点之间循环扫描
F——》MESSAGE键 (功能不祥)
F——》CALL CALL频点、当前信道频点和VFO频点之间循环扫描
FF——》1 在0P~AP中保存3位数的寻呼编码
FF——》2 保存3位数的DTSS编码
FF——》7 显示1:8,可在1:1~1:16之间调节(功能不祥)
FF——》0 调差频
FF——》D 各频段间的转换(操作见前)
FF——》BAND键 显示 --P-- (功能不祥)
FF——》MESSAGE键 显示 -- -- -- -- -- -- (功能不祥)

网友A(2012-10-27):
建武 TH-48A 还没见过是什么样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武 TH-48A 还没见过是什么样了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网友(2014-02-05):
TH28A 48A简易使用说明,很好。我有10台机,电池不得了,也没舍得扔,好用。

楼主:
改锂电吧

网友:
我也有台TH28A,有扩频成功的说说

网友(2014-07-15):
我惊呆了,好贴啊,很难得的好贴

比重测试仪

网友(2015-12-04):
我也来看了,很不错,收藏了

直读式电子比重计
http://www.caigou.com.cn/c56451/product_1298145.shtml
http://www.caigou.com.cn/c56451/product_926303.shtml
http://www.cntrades.com/b2b/bjeternal12/sell/itemid-66259933.html
http://www.caigou.com.cn/Trade/Detail/1077576.shtml

楼主(2019-06-22):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不用客气。。。。。。。

网友(2019-09-05):
发现矿石里的有好多大佬啊,,有空了多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