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和LM2904的区别

楼主(2012-08-31):
看了许多文章,都说LM358和LM2904可以互换,却有应用侧重的不同,可是也没有谁能具体说明这两种IC的区别,在此,想向了解这些的朋友请教,希望能详解,谢谢!

网友:
通用运放,都通用

网友:
在【MOTOROLA】【LINEAR AND INTERFACE INTEGRATED CIECUITS】里.358和2904是共用一页资料的.数十项指标如速率等都是相同的.不同处如下;
2904的输入端离散性微大.电压极限26v使用温度-40--105度
358输入端漏电流离散性小.电压极限32v使用温度0--70度
但军级的LM158为-55--+125度
一般人不把2904使用于交流放大电路

楼主:
个人理解:它们也许是同一产品线东西,经过检测性能指标分类,封装成不同型号产品,LM2904可能是LM258或LM158的下等品,所以才工作温度宽,离散性大,同时IC厂商这样做不会浪费指标外芯片吧。以上仅仅猜测。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用jrc2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