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一个早期钟山牌国产表

楼主(2012-09-02):
钟山牌国产表
广东
TB交易

卖一个国产钟山牌早期手表,走时很好,品相如图。

需要可联系Q604180576

x

网友A:
系中山定钟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中山定钟山?

是钟山,不好意思啊,文化不是很高。

网友B:
9钻的,品相差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9钻的,品相差了些。

求科普下,几钻几钻,什么意思,没看有镶钻啊,9钻怎样看出来的

网友B:
就是机芯上所用的人工宝石轴承个数,拆开就看到了。

网友:
九钻机芯只在摆轮和擒纵系统中才有,供您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啊!!!!!!继续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机芯上所用的人工宝石轴承个数,拆开就看到了。

谢谢,在爱表族潜水一段时间了,也没看到这个问题,今天在这解决了,弄了半天指的轴承数量,俺一直以为是钻石来(哎,丢人啊)  我在图上画的对不对

x

网友B:
只有摆轮中心那个对,其它的都画得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摆轮中心那个对,其它的都画得不对。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在爱表族潜水一段时间了,也没看到这个问题,今天在这解决了,弄了半天指的轴承数量,俺一直以为是 ...

你没在爱表族上请教吧...年级大点的人都懂...当年的上海表21钻,就是指关键轴承座的位置是钻石,防磨损.

网友:
在76年,是36元一个,当年买不起啊。。。

网友:
这个按机芯种类看是细机粗装表,主要部件与一般统机表一样,夹板不同,条夹板和上夹板做成一块,发条维修麻烦,钻数较少。从设计能看出当时为节约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有收藏价值。

网友:
表的钻数,多数表盘上刻有该表的钻数和频率数,钻数的多少是衡量表机质量的标志之一,钻数是手表中装有宝石的粒数。普通手表要求17钻~19钻,自动表要求25钻~30钻,并不是钻数越高越好,非工作部位表钻对表的性能和质量影响不大,只是起到装饰作用。在一般17钻的表中,17粒宝石都是功能钻,其合理分布为:振动系统中5粒,擒纵机构中6粒,传动轮系中6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