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个指针万用表,采用变流器,交直流共用一个刻度,有 ~A档

楼主(2012-09-03):
             DIY指针万用表,交直流共用一个刻度,有7个 ~A档
入矿坛以来已经自己制作一个30μA,32K/―V,49档,有~mA、DΩ的指针万用表。
这是自制第二个指针表_50μA,20K/―V,、有~10A、DΩ,共35档。
采用了变流器结构,~A、―A、~V、―V共用一个刻度,性能指标、功能不亚于MF35。
在矿坛里开眼界_看到好多国内外优质电子产品和优秀的电子自作,偶然得到一块JS6型的表头_满度电流50μA的;1976年产,至今2012年满度电流竟  然还保持到49μA,3800Ω内磁的。
因此萌发了再次自制指针万用表的决心_万用表也要自制,贵在DIY,从中得到做胆机和电子管收音机一样的乐趣,从中了解了指针表的内外构造,另外现在自己制作的指针表准确度比较高。
一.图
1. 电原理图用99se画的,存有word和win7画图。
2.下载并参照指针表WINDSOR温沙88A电原理图。
3.下载并改制了矿坛中的 “AudioCAT”大侠画的指针表AVO8-Ⅳ表盘。
二.适合于业余自制
1.所有的电阻都是购买普通的,没有特殊的,线绕的也是买的,也不用绕制。
2.自制的指针万用表,尽量都用铜螺丝、垫片、固定件等。
3.外壳、面板都是自己用印制板自制的。
4.把表头制成镜读式的,以前介绍过。
5.用普通步位开关_寻找容易,左轮2刀5掷=3,三层;右轮1刀11掷=3、2刀5掷=1,四层,将步位开关的定位档片锉掉,使旋钮左右可连续转动。
6.电池1.5V五号一节,9V两块(数字表上卸下不再用的,保持每块7.5V至8V即可)。
7.在自己家中就可以全部完成,边想边做,用了28天完成的。
   三.制作结构
1.  为了将外围尺寸压缩到极限,所以采用大量导线连接的方法。
2.用三层印制板来固定各种元器件,底层41个元件,中层36个元件,上层两个9V电池和一节1.5V_5#电池。
3.  变流器绕制方法如图。
4.  每个档位的每一个电阻,都用两个串联组成,优点是增加功率容量、两个电阻利用±误额来组成精准的一个电阻、最好采用一个金属膜的正温差,一个碳膜的负温差,保持在不同环境温度中保持每个电阻的温漂达到最小值。
四. 调试方法
1.  首先调―A档_电位器WR37_150Ω,调好后就再也不动了。
2.  调Ω档_调R30、R31、R32、R33、R34,使各档都在中心Ω=20上,比如指针偏左电阻小了,如指针偏右电阻大了。
3.  调―V档_电阻R10=300K*、R11=150K*Ω,使2.5v档满度,使-V档达到20K/V。
4.  调~ A档_电位器WR28_1K5, 使2.5mA档满度。
5.  调~ V档_R25=3k6*,使50v档从COM-至+表笔间达到50K,1K/V。
6.  焊好后一定要检查接线正确,各个元件一定要准确。
五. 制作指针表的关键
1.  关键的是变流器的制作,也是制作这个指针表的亮点。
2.  最好用1.0级表头,俺这个是2.5级的。
3.  电阻最好是五环的。
六. 后期制作
1.  完成~2500V和-2500V档。
2.  完成DΩ档和X0.1档。
3.  指针表上的DΩ档刻度现在不准,换发出的刻度盘图就行了。
4.  重新喷漆。
七. 总结
1.  从表盘刻度的40至100这个区间的准确度,非常令人满意,压线的读数可与数字表媲美,各档表现均好,这可是个2.5级的表头啊,等待更换1.0级表头。
2.  阻尼比较理想。
3.  体积比较适中。
4.  虽然有一大堆指针表,可是俺总是爱用这个自制的制针表。
弧长82打印9x13的83% -
自制表电原理图Word.doc (82 KB, 下载次数: 1177) 自制表电原理图Word

网友:
又见高手。。

网友:
30多年前做过几个万用表,感觉外壳最难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
这个要不少功夫啊

网友:
图片中似乎不止一块表吧?

不仅仅是高手. 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执着者! 令人钦佩!

楼主:
发一个用 protel99se画的自制指针表的电原理图:

网友:
这才是高人哪,见识了!

网友:
哈哈哈,玩的真开心

网友A:
30年前我做过一个,表壳好弄木头盒,功能档位盘是用铜片,在上面用钢印码敲出来,然后喷漆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年前我做过一个,表壳好弄木头盒,功能档位盘是用铜片,在上面用钢印码敲出来,然后喷漆而成。

木壳子抗摔,好加工,就是出来体积大点!

网友:
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