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的使用注释

楼主(2012-09-04):
目前市售小功率LED基本上分为二代和三代产品。二代也称为高亮LED,三代也称为超高亮LED。第一代LED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停产,但作为一个比较列在下面,作为参考。

在同样的工作电流下:

一代LED以红色LED为主,发光强度极弱,压降为1.6~2V,且离散值大。

二代LED的特点是主观感受下的发光强度不一致,红色为最强,绿色次之,其它颜色再次。压降均为1.8~2.2V,视工作电流而定。

三代LED的特点是主观感受下的发光强度较为一致,且压降也较一致。除红色为1.8~2V外,其余压降均为2.3~3.2V,视工作电流而定。

灵敏度:

一代LED的灵敏度最低,在1mA的工作电流下的发光忽隐忽现,而在10mA下难以产生满意的发光强度,再大电流则无改变。

二代LED中灵敏度最高的红色LED至少要在100µA以上的电流下才开始产生可察觉的发光,且必须使用金属镀覆管座以加强折射光的集中输出。满意的输出对于红色LED是在1.5mA或更高,其它颜色LED则需3mA或更高。

三代LED灵敏度均为10µA,此时便有容易察觉的发光,且各种颜色均能在这个电流下工作。作为指示用,若使用金属镀覆管座的话,700µA的工作电流为最适宜,此时发光强度可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又不至于太过耀眼。

封装:

一代LED均为圆柱形有色乳化塑料封装,金属管座。后期产品使用了一体式塑料封装。

二代LED多为传统圆柱形和扁、方形一体式封装,封装材料多使用有色透明材料作滤光用,双色或多色管则使用无色乳化塑料封装,以散射柔化发光。由于当年黄色产品发光效率低下,也有使用绿色芯片和黄色滤光塑料作为封装的。目前的数码管封装多使用二代芯片作为发光材料。

三代LED全部使用透明无色塑料封装,靠芯片本身的结构来约束光的散射。对于直插式器件可以将管顶磨毛而起到柔化光线的作用。贴片式器件无外部封装,可直接焊接在PCB中,起调试指示的作用,或者制造高密度发光部件用。

一代发光管:

二代发光管:

金属镀覆管座:

网友A:
那现在那些做手电的贼亮贼亮的是第几代了?

网友B:
很好!过去作指示用,我都是设计成5mA,看来是太大了,0.7~1比较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那些做手电的贼亮贼亮的是第几代了?

当然是第三代产品,只有第三代才能胜任高输出光功率的需要。
第三代产品也是封装形式最多的,从贴片、传统圆柱、扁、方、平头、食人鱼一直到交通指示灯及其他场合下使用的大功率封装,层出不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过去作指示用,我都是设计成5mA,看来是太大了,0.7~1比较合适了

5mA比较适合二代产品,如现在还在生产使用的乳化塑料封装双色或多色发光管。

网友:
按楼主说的测试了我的LED,三代透明管红色在1.8V、绿色2.2V,蓝色白色3.1V。相同的限流电阻,红色10mA蓝色7mA,但是蓝色比红色亮。我还有一大把二代LED看来没用啦!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三代LED灵敏度均为10µA,此时便有容易察觉的发光,且各种颜色均能在这个电流下工作。作为指示用,若使用金属镀覆管座的话,700µA的工作电流为最适宜,此时发光强度可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又不至于太过耀眼。

确实如此,电流1MA的蓝色发光管发出的光还是太强了,作为指示灯还是感觉刺眼。

网友:
看了楼主的这贴,用晶体管图示仪,测了十几只发光二极管,有的二极管,电流加到5mA时才刚刚发一点亮光,而有的,已经很亮了。发光效率不高的,还都是此二代管。

网友:
俺开始接触LED时应该是第二代了,当时很好玩的一个器件,无论做什么制作都会弄几个LED做指示灯。

网友:
看来得搞一些一代LED来收藏了。

网友:
一代的还是镀金的

网友(2012-10-27):
多多上图有利于毒害人民

网友C(2014-11-06):
看来我手里1,2代的都要收藏起来了,不能玩了,三代的都玩不完了,太多了。

网友D(2021-10-12):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手里1,2代的都要收藏起来了,不能玩了,三代的都玩不完了,太多了。

现在有的电子产品LED用于面板指示的用高亮不宜,眼睛看了不舒服,用二代的就不错了,

网友:
现在有一种小夜灯,用三个LED串联,串个75K电阻和一个整流桥,亮得有点刺眼了,不能久视。
觉得费电,改串个0.01微法的电容,竟然也有点刺眼,后又改成4700pF的电容才算可用,夜间仍觉得有点过亮。
一只LED压降有15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的电子产品LED用于面板指示的用高亮不宜,眼睛看了不舒服,用二代的就不错了,

同感,特别是用蓝光的。不拆机的办法是贴个纸上去。拆机限流电阻换大的,最大我用过20K的。

网友:
科普一下,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感,特别是用蓝光的。不拆机的办法是贴个纸上去。拆机限流电阻换大的,最大我用过20K的。

好办法,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同时给设计电器工程师在选择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尽量不用高亮度的。现在无论电视,充电装置都用高亮的不适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同时给设计电器工程师在选择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尽量不用高亮度的。现在无论电视 ...

用高亮的也没事儿,只是把电流降下来就行了,还更省电。因为大概以后LED都是超高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