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子管FM立体声解码器

楼主(2012-09-04):
电路是东平西凑而来,效果很好,电路形式是常见的倍频开关式电路。输出加接耳机放大器后收听电台音乐,感觉分离度不错,用“FM发射器”发射mp3音乐,听测试音频效果也很好哦,值得!!图中示波器显示的是用“FM发射器”发射mp3里的测试信号,单不知道分离度有多少,不会计算,那位有简单的计算方法或经验烦请告知一声,谢谢。待画好图后上传。

网友:
好作品。建议上电路图,方便大家学习交流。

楼主:
电路图肯定会上,放心,正在画呢!但是电路不是我发明创造的哦!我是用移花接木法得到的。

网友:
胆解码器!学习了

网友:
胆解码器!学习了.

网友:
胆解码是爱好者最喜欢的,期待楼主快快贴电路图。

网友:
期待中,等急了。

网友A:
能减少一个管子不?这样就更容易DIY了。

网友:
恭禧!又一个FM立体声胆解码诞生了。

网友:
想看电原理图!

楼主:
今天肯定上图,得到大家的支持很高兴,也希望有那位老师能告诉我分离度的简单计算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减少一个管子不?这样就更容易DIY了。

减少一个管子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楼主:
再来两张图。

网友:
祝贺,同时分享一下你的快乐。

网友:
快上图吧,公开两个线圈数据,

网友:
呵呵,大家都等着楼主上图和两个线圈的绕制数据,因为没有图和线圈数据,这帖子就没有浏览和学习的意义了,请楼主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每次发制作贴,都是电路图、内部接线图、设计计算公式和过程、自制元器件数据等等先发,最后发实物图、测试波形图。

楼主:
让大家久等了,电路图来了(画的很辛苦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图中L1用0.1mm的漆包线在104A骨架(国产电子管收音机上的用的那种)上绕700圈,L2也是用104A的骨架也是用0.1mm漆包线绕700圈,在中间抽头引出线后接地(有条件的话可以双线并绕,我没有这个条件!);T1变压器都是用104A的骨架也是用0.1mm漆包线绕,初级500圈,次级绕125圈,初级在里,次级在外。104A的骨架需要改造:用6mm的丝攻(应该知道是什么东西吧?!)一直攻到底,然后装上磁芯,磁芯的图片稍后上,如果人多需要这种磁芯我可以采购一些。

网友B:
最好能给大家介绍详细一点·  或者关于那几个线圈的绕法·

网友C:
图画得很好,辛苦了!线圈的制作方法也介绍得很清楚,谢谢楼主!磁芯材料很关键,关系到电感量和Q值,材料不对头就根本做不出。104A骨架加磁芯,我先预定两套。请告知价格、汇款帐号户名。还有,图中的6个1N60晶体二极管能否用三个6AL5或6H2双二极电子管代替?

网友D:
每两个1N60可以用6H2代替?这样就是全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给大家介绍详细一点·  或者关于那几个线圈的绕法·

图中一共是三个线圈,我是乱绕的,绕时使线圈平整些就可以了。稍后上调试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两个1N60可以用6H2代替?这样就是全胆了。

这个没有试,或者你试了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得很好,辛苦了!线圈的制作方法也介绍得很清楚,谢谢楼主!磁芯材料很关键,关系到电感量和Q值,材料不 ...

104A骨架加磁芯 一套(3个线圈)暂定35元/套(成本价) 不含运费,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但数量不多(最多只能提供10套),而且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效率低,要多了还应付不来,抱歉。

楼主:
明天上调试方法。

楼主:
有些朋友不明白怎么制作线圈,现上104A骨架的改造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4A骨架加磁芯 一套(3个线圈)暂定35元/套(成本价) 不含运费,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但数量不多(最 ...

L1,L2,T1是否已绕制好?如是我要一套,到深圳多少米?给建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1,L2,T1是否已绕制好?如是我要一套,到深圳多少米?给建行.

L1,L2,T1 已绕制好,到深圳快递费10元,一共45元,星期六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A骨架加磁芯 一套(3个线圈)暂定35元/套(成本价) 不含运费,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但数量不多(最 ...

考虑其他人可能也要,不考虑备用了,就要一套。浙江杭州市区的,发圆通、申通、中通、韵达、天天快递均可以,请告知快递费和汇款帐号户名。

网友:
6n3N能用6N1代替吗?

楼主:
可以,不过管脚不一样,注意调换,为什么我用6N3呢?因为6N3的屏流、灯丝电流小一些。仅此而已。

楼主:
调试方法(2种):
一、用示波器(我是用双通道的,如果没有双通道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1、先通电,自制电源一定要做好滤波,不然会影响观看波形,输出端也会有很大的交流声。
2、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9K正弦波(用频率计测试频率,频率尽量保持准确),电平约50MV,接到输入端。
3、用示波器接到6F1(我用的是旧的6BL8)的2脚,调节L1使波形幅度最大。再把示波器接到6脚接的103

电容后(与L2连接的那一端),试试再调节L1,看看波形的幅度是否最大,调到最大即可。
4、用示波器接到电子管(6n3-1/2)的3脚,调节L2使电压幅度最大
5、拆掉信号发生器,输入端接收音机的鉴频输出端(原去加重电路要拆除)
6、找一FM立体声信号发射器,连接MP3(mp3音量不要太大,不然会失真),准备三个测试信号的音频文

件(左、右声道1khz音频文件各一个,环绕立体声测试文件一个)
7、把收音机调到发射器的频率上(频率一定要调准啊),怎么判断调准呢?MP3先不播放文件,把示波器

接到6F1的2脚,此时应该看到信号电压幅度最高的19K正弦波信号,调节收音机,使示波器显示的这个正

弦波信号最大即可。
8、L1、L2此时不要调,把示波器移到T3次级的其中一端,调节T3使波形幅度最大。
9、把示波器接到音频输出端(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接到电路输出端L、R端),MP3播放左声道音频文件

,此时示波器显示出两个波形,一个幅度大一些,另一个小一些,幅度大的就是左声道了,调节VR1,使

左声道波形幅度最大,右声道的波形幅度最小即可。MP3再播放右声道文件,检查是不是右声道的波形幅

度最大,左声道幅度最小。

二、用万用表
1、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如胜利的)交流电压档测量也可以达到第一方法的效果,因为数字万用表的交

流频响是100KHz,用万用表代替示波器的测试点测量交流电压(信号的电压幅度)判断线圈是否调准(调

准后电压最高),只是没有示波器那样直观。

网友E:
引用 楼主:
L1,L2,T1 已绕制好,到深圳快递费10元,一共45元,星期六发货。

替坛友胆中人买一套,一共两套80元到深圳,给建行号.

网友:
您这个电路如果用6H2可能声音还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4A骨架加磁芯 一套(3个线圈)暂定35元/套(成本价) 不含运费,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但数量不多(最 ...

从工行向建行跨行汇款必须输入您的开户行所在的省和市(县、区),才能汇出。请告知开户行所在的省和市(县、区),以便汇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工行向建行跨行汇款必须输入您的开户行所在的省和市(县、区),才能汇出。请告知开户行所在的省和市( ...

见站内短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替坛友胆中人买一套,一共两套80元到深圳,给建行号.

见站内短信,谢谢。

网友E:
看电路图中最后个6N3的每个栅极上应该有一个栅漏电阻470K,现在两个470K并联在一个栅极上,是否有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图中最后个6N3的每个栅极上应该有一个栅漏电阻470K,现在两个470K并联在一个栅极上,是否有误?

老汤果然利害!这个误点都比你老人家看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汤果然利害!这个误点都比你老人家看出来!

此解码器能否考虑用小毛毛管:6N17B--6C6B--6N17B.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解码器能否考虑用小毛毛管:6N17B--6C6B--6N17B.

老汤果然知我心意也!
FM解码电路是低频电路!用这些小管绝对是没问题的!
请大家等待微型胆解码调频收音机出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汤果然知我心意也!
FM解码电路是低频电路!用这些小管绝对是没问题的!
请大家等待微型胆解码调频收 ...

你先别吹,你一吹这些小管又要涨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别吹,你一吹这些小管又要涨价啦.

怕什么!我有几百只存货!能够卖清光的话也能赚不少啊!
老汤你快点入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图中最后个6N3的每个栅极上应该有一个栅漏电阻470K,现在两个470K并联在一个栅极上,是否有误?

确实是有误,由于画完电路图后没有仔细检查,我检讨,我会尽快改正,但电路图其他地方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解码器能否考虑用小毛毛管:6N17B--6C6B--6N17B.

可以,其实电路定下来了,绝大部分的电子管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楼主:
暂停出售已绕制好的线圈(一套3个/35元),已打款的准备发货,没有打款的就不要再问了,确实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绕制线圈,体谅体谅。(光要骨架和磁芯的,可以成本价提供,骨架需要按照上面说的去改造,一套3个25元含磁芯,邮费另计;光要磁芯也可以,3元1粒,邮费另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暂停出售已绕制好的线圈(一套3个/35元),已打款的准备发货,没有打款的就不要再问了,确实没有那么多精力 ...

老兄你好!他日我可能会向你大量入货啊!

网友G:
\胆解码有人研究出来了。表示祝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站内短信,谢谢。

已汇款,地址姓名电话间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汇款,地址姓名电话间短信

已发货,见站内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兄你好!他日我可能会向你大量入货啊!

我没有那么多货提供啊,少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胆解码有人研究出来了。表示祝贺。

谢谢,电路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成果,只不过在前人的思路下仿制出来,但自己也是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
发现电路图有误,现更正:

更正

更正

楼主:
制作时 涉及到双声道的元件,2个声道尽量一致,比如R1与R2、R3与R4等如果相差太大,会造成两个声道的音量不一致,敬请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电路图有误,现更正:

建议仔把6N3的7脚接上面那只682电容,3脚接下面的一个。那么电路图就没交叉线!看起来也比较整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