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那个10AH的铁锂,

楼主(2012-09-04):
首先说下基本的要求,使用这个电源最少需要一个平衡板,或者带平衡的保护板,如果方便,需要几块电池大小的铝板或者玻纤板,每隔几片固定下电池,可有效减少由于碰撞给电池造成的损伤,这样的软包电池,最大的敌人是变形,论坛有高人说过,变形以后自放大是最轻的问题了。,先说这些,晚上继续

所有看到这个贴的朋友注意,电池在串联充电以前,尽量单体充电循环吧。。或者一定带保护板充电

补充内容 (2012-9-7 15:59):
充电电流不要过大,否则容易出现单体过充。。。刚实验的,,

楼主:
根据我测量的结果,这批的电池尽量不要并联使用,使用的时候根据大家的环境,选择是保温方式还是散热方式,因为锂电有个最佳工作温度。0-40度,(这个虽然是铁锂,但不是A123,所以不能按A123的标准使用)
相机没电了,先发一个侧面照片,下面是我做的固定电极的图,尺寸不是太合适,因为我是按所有电池顺序连接画的,但是实际连接中,我是4S1P,电池是有2片反向,所以尺寸偏了点,不过基本不影响安装,只是尤其需要注意千万不能短路,,短路以后咱们根本没抢救的办法,,,只能马上扔铁桶了

网友A:
打算组36V10A,这个是动力电池吗?听说不是。

网友B:
楼主买了多少块?什么情况啊?容量测试了吗?电极好焊锡吗?为什么不要并联呢?我买了些还没到货呢。

网友C:
关注,俺的早已到货,正在研究保护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了多少块?什么情况啊?容量测试了吗?电极好焊锡吗?为什么不要并联呢?我买了些还没到货呢。

8块,做移动电源,电极很好上锡,看样子是铝电极点焊的铜电极,并联需要新电池,这个是11年的。

网友D:
楼主说的充满掉电快的问题,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充电器充电?铁锂玩过A123、超霸和国产的,记得用CN3060充满后数小时再测电压都在3.45伏左右,电压掉的很慢,大概第二天掉到3.35伏左右。线性充电器电流大、线阻高后期充电时间要长些,用CN3060就能观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充满掉电快的问题,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充电器充电?铁锂玩过A123、超霸和国产的,记得用CN3060充满 ...

这次用的N61 模型专用,3A电流, 电流越小掉的越少。只是,,3060充满容量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组36V10A,这个是动力电池吗?听说不是。

这个是动力电池,, 最大10C左右,持续3到5C,已经算是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俺的早已到货,正在研究保护板问题!

如果买一般的保护板,充电电流不要大于2A

楼主:
引用 楼主:
8块,做移动电源,电极很好上锡,看样子是铝电极点焊的铜电极,并联需要新电池,这个是11年的。

我已经焊完电池组了,明天把平衡线接上测试平衡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8块,做移动电源,电极很好上锡,看样子是铝电极点焊的铜电极,并联需要新电池,这个是11年的。

你收到的电池是新电池还是拆机电池?年份不重要啊,主要是一致性好不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收到的电池是新电池还是拆机电池?年份不重要啊,主要是一致性好不好 。

存放这么久了,即使是新电池,一致性也变化了,和刚生产的不一样,电池这个东西,长时间保存离散性很大,因为是化学反应,不可能完全一样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拆的,矿工说是尺寸不合适没用的。。。不知道可以相信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细节看,是拆的,电池低部有胶,矿工说是尺寸不合适没用的。。。不知道可以相信不,

哎!看来旧的可能性大,你测试看看,如果你8块单体放电容量都比标称容量低很有可能是用过的,不知你手上的现在能放出多大容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看来旧的可能性大,你测试看看,如果你8块单体放电容量都比标称容量低很有可能是用过的,不知你手上的 ...

手上的因为电池变形,容量是否准确不知道。这种电极看不出来是不是拆的,现在做的是4S1P,2组,另一组还没焊接,等搞了分别测试容量。

手上的因为电池变形,容量是否准确不知道,反正对他有点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