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简单易作但高灵敏度选择性佳而且音量丰富的三管超外差机.

楼主(2012-09-05):
此机是从一日本无线电杂志上发现的, 其电路十分简单, 变频级加一级中放, 来复低
放, 再加末级低放.

敝人向各位推荐此机, 特点是容易成功, 感觉比制作三管再生机还容易.

网友A:
国内文革的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就有,只是功放是推挽,是4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文革的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就有,只是功放是推挽,是4管机

是的, 兄完全正确. 但好像硅管比锗管调整容易的多.

网友:
此图变频、中放基极稳压没有,可能是9伏电压的关系

网友:
有线圈参数吗?有没fm的

网友B:
关注其参数和制作要点

网友:
还是超外差式的线路好,没复杂多少,但性能好多了。

网友:
当年功放还有滑动甲类的呢

网友:
很典型的电路,适合在接收本省等近距离电台的地方使用。

网友C:
此机也没有AGC电路,接收本地强信号时,很易阻塞。

网友:
此机也没有AGC电路

what's that 1n60 for then?

网友D:
确实没有AGC,1N60仅作检波用.
一般我不看好来复式,一管兼顾两种信号,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虞.所谓来复式是三极管昂贵时代的产物,现在三极管比电阻贵不了多少,再搞来复式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说这个电路比再生式容易,恐怕是在调戏各位的智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没有AGC,1N60仅作检波用.
一般我不看好来复式,一管兼顾两种信号,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虞.所谓来复式是三极 ...

此二级管也兼顾AGC, 那个电位器也叫 AGC POT.

不知兄的智商是高还是低, 但敝人说比制作三管再生机容易完全是自己的感觉, 我
的文字说得非常清楚. 我完全没有替其他人下结论的意思. 也许, 有人感觉比蹬天
还难, 也许有人决的与实验单管机一样容易. 这就是生活的魅力, 我想这也就是为
甚么要开辟此论坛的目的, 即分享每个人不同的经验与体验. 你总不能要求大家的
感觉都必须与你的感觉一致吧?否则, 就是调戏大家的智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二级管也兼顾AGC, 那个电位器也叫 AGC POT.

不知兄的智商是高还是低, 但敝人说比制作三管再生机容易 ...
此二级管也兼顾AGC, 那个电位器也叫 AGC POT.

AGC是根据信号的强弱自动调整中放的工作点.检波后的直流成份被那个电解电容阻断了.请阁下看清楚.
而且来复级一般不宜加AGC,这其中道理不知阁下知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其参数和制作要点

双连160/65搭配600 µH天线线圈及360 µH振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C是根据信号的强弱自动调整中放的工作点.检波后的直流成份被那个电解电容阻断了.请阁下看清楚.
而且 ...

谢谢关注敝人的帖子!

网友:
刚才翻了一下最早收音机电路图,以熊猫为首的3管超外差收音机,厂家、型号21个。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也没有AGC电路,接收本地强信号时,很易阻塞。

小日本设计的收音机和我们的不同,所谓阻塞是指有agc的中放特有现象,没有agc何来阻塞一说,只要中周匹配好,强台导致中放过载也很容易解决的,毕竟单级中放增益不是很高,其实有谁敢说我们设计的收音机比小日本的好吗?对他们没有好感,但还是要承认别人的技术好过我们

网友:
大概阻塞就是过载的意思吧?反正可能是当输入到放大器的信号过大后就会使这个放大级产生不良现象,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一种表现,具体我也说不清,这里有一个帖子,朋友们说的比较明白,可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08446-1-1.html

网友:
个人几点拙见:
1、硅管的工作点比锗管难调,所以硅管基极一般接入稳压后电路;
2、这个电路有来复、不能有AGC。(不过那个滤波电容10U会有一点影响到工作点的稳定);
3、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与早期国产机相比没有高明之处,不能用来评价;
4、除了高手:一般而言,超外差机子的统调要比再生机的调整麻烦的多(即便对一个经常制作超外差机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用套件好点,可以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摸着调)。

网友:
现在统调一台收音机有什么难的,说的好像回到40年前一样

网友:
三管机也好,4管机,5管机,6管机也好,国内外类似的收音机电路成千上万,这已经是烂掉了技术。有必要把个日本小学生简易三管机科普套件电路发到这儿耒吗?

网友:
几十年前的简易晶体管收音机电路有啥好折腾的,真喜欢玩收音机干嘛老要照抄现成的电路?按自己的想法去折腾不是更好吗?

网友:
该机主要的优点都来自那节9V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