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时连凑带糊的做了雕刻机,重新上马

楼主(2012-09-07):
用的是铝型材,边想边干,整体架子比较好搞(各种槽能用的上)。铝材方便的很,但几个轴反而不好搞了。(槽配不准,不利打洞,)。天热没怎么搞,就写过两个字。这次拆开重做参赛给自己一点压力,争取成功。
上个以前的图起。

网友:
相当不错,赶紧把主轴、台面、电控完善好,就可以好好工作了....

网友:
铝型材啊,这个架子楼主花了多少钱?

网友:
不错,等待下集

网友:
这铝型材强度不行吧

楼主:
钱化了三个900元的样子,电机方面,丝杆。铝型材。一般不要那么大的,但再小也就省点架子的钱。
用的是工业铝型材,强度只能说还可以,没怎么用就拆了,还不能说行不行。但是比较好看,还没做好家里人以为我是买来的机器。

楼主:
做窗子的那种铝型材是不行的。

网友:
相当强大。成本希望能降低。

网友A:
这个电机直接固定在柱子上是不是更简单点,感觉比你现在的样子要结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直接固定在柱子上是不是更简单点,感觉比你现在的样子要结实点

这个电机楼主的固定方法是正确的、最简单有效的,只是受材料、成本的限制,稍微有些粗糙........但对精度来说。没有影响。而直接固定在柱子上还要克服更多技术障碍......

网友:
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直接固定在柱子上是不是更简单点,感觉比你现在的样子要结实点

我正有这个想法。因为丝杆定死了,架子还是要用,又定了几块材料。那您那思路的话,两块支撑板要锯短。

楼主:
这是在长板上打个连接器大小的洞,连接器在板中。电机正好固定在长板上,两块短板要锯短一些。那个架子是为了临时试一下的,强度很不行。

楼主(2013-02-18):
我也就是凑个热闹,水平太差,业余的水平啊,上不了台面。就知道乱化钱,生活的烦恼,工作的压力让我不知道怎么好,只是保持着一份对技术的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是凑个热闹,水平太差,业余的水平啊,上不了台面。就知道乱化钱,生活的烦恼,工作的压力让我不知道 ...

有此爱好,至少还给自己保留了一个逃避的角落,祝您的机器早日完工。

网友:
这个论坛做雕刻机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台面是菜板吗

网友(2013-03-27):
会做雕刻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建议楼主电机支架用铝板铣2个尺寸合适的工字型支架,既美观又结实,反正现在雕刻机已经可以使用了,仅作参考,用这种型材做的雕刻机在磁动力论坛有人做过,加工容易,效果不错,看着很漂亮,加工硬度包括铜、铝及以下材料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立柱固定x轴的光轴和丝杆的支架最好尽力往后点,现在已经开了孔,可以把它前后反过来用,这样z轴的重心会更靠近立柱,减少z轴重心太远离立柱而在加工稍微硬点的材料时带来的震动形变,对性能有帮助,估计再往后是因为z轴的行程被上面加固的板子挡住了是吧?不行上面的固定板锯短两个型材的厚度改成立式安装,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嗯那个电机固定的方式的确是要改一下
用铝片强度动起来肯定不够,会抖动了

网友:
您这样做下来,造价要多少钱啦?

网友:
相当不错,把主轴、台面、电控完善好,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成本三个900? 这么多?

网友:
好东西啊!看一个羡慕一个`~~~~~

网友(2013-06-26):
我用木板拼了个 ,那个才叫纸糊的,主轴震动的厉害,刀都断了好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