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验了一下 6K4,呵呵

楼主(2012-09-08):
6K4这个遥截止管子,前些日子 论坛里讨论过一阵,但结果是大家更趋向于它不能用于音频功放这个 结论。

我今天重新计算工作点和安排电路,实验了一下,当输出电压的峰值小于10V时,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信号幅度再大就不行了,失真明显。

电路全无反馈,阴极电阻加1000μ的旁路电容

上面那个是输入波形,下面那个是输出。

目测波形最大无失真时:输入的峰值大约在0.09V时,输出峰值约9V,放大倍数是100倍,换算成增益是40dB 。
  用在现在的音频电路里确实显得线性度不好,勉强用在LP唱放里应该还可以吧

楼主:
这是负载线
上海的管子在实际中和曲线偏离还是稍微大了点

网友A:
我看波形挺好的,做小信号放大不错。不知实际听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波形挺好的,做小信号放大不错。不知实际听感如何?

这个波形说明了一个问题
当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变时,从100HZ~20K的范围内 (频率再低 观察就费劲了),输出信号的幅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6K4是高频管,他的遥截止 变跨导特性在低频时显现并不明显。
也许这回实验的工作点 还是没有选择好,刚才实验完了,又重新看看曲线,
假如选供电 280V,Ra=20K,Ug=—1.5V时,可用的线性会有所增加

网友:
我有台"上海"621-571就是用6K4作低频放大,感觉强信号时失真明显,换用6J1/4就好

网友:
试验的好!就是用它做功放功率太小了点。

网友:
    由于其遥截止特性,输入信号越大失真越明显。
    用作单端功放,失真肯定大。推挽应用时,不对称性可以抵消一部分。

楼主:
谁也没说用6K4做公放啊.....
有机会再试试别的工作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也没说用6K4做公放啊.....
有机会再试试别的工作点。

曾经有人在本版极力推崇用6K4做功放,翻一下老帖就知道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人在本版极力推崇用6K4做功放,翻一下老帖就知道啦。

6K4没用过做功放。但6SK7用过它做功放。前级和功放【单端】都用它。便宜。效果也不做。50年代还有用6SK7做推挽输出的。据说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人在本版极力推崇用6K4做功放,翻一下老帖就知道啦。

还真没注意,呵呵。

我实验 6K4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 推翻一个曾经在网上流传的用6K4推动300B的电路。

等有空再试试—1.5的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K4没用过做功放。但6SK7用过它做功放。前级和功放【单端】都用它。便宜。效果也不做。50年代还有用6SK7做 ...

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隐约中还真看见过6SK7 的推挽功放电路。但是一时真找不到了

网友:
···末级小功率输出如耳放之类,效果还不错,

网友:
6SK7用过它做功放。前级和功放【单端】都用它。便宜······在《实验四管收音机》里有较详细的叙述,

网友:
修个收音机,懒得换管座,只好用6K4做功放了,效果还凑合吧,大音量果然失真。
也是实在没办法,小七脚管子能找到的管子也就是这个电流稍大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