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神话福禄克 fluke15B 电容档,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2012-09-08):
让图片说话。我是从事家电维修的,主要给品牌电视机做售后。前一个月吧用了有10年多这个山创SC12B(表盘看不清这个当时花了120元)经常出现DC档不显示故障,就想再买一块表,而且同行朋友推荐换块自动量程的,于是乎到处查询,看看都说福禄克15B不错就是贵点,自己想买就买吧,上网查查福禄克口碑极好,连二手的15b也得近300了,真是二手也不便宜啊。。自己分析一下现在一般是修液晶电视了,看看15b量程是电压400.mv-4v-40v-400v-1000v正好用4v测1.0-3.3,40v测5-24v,400v测显像管电视的+B,挺好,交流档基本不用,电阻挡主要对0.几欧的准确点就行,电容档测测显像管电视的22-85P中周电容,470-680-102最多到9100P逆程电容,其他像大容量电解很少用,虽然15b只能到100微法也勉强够了。其他测量二极管还有线路通断都有了。不过不能测频率有点遗憾也可以忽略了。于是乎在二手论坛和淘宝还有经销商处找来找去还没等定下来,由于前些天帮了朋友(同行)干了点活,朋友给从青岛花了356元买了一只送给我,于是乎15B到手了。。开始几天还没舍得用,这几天用用还行,不想前天修个CRT电视需要测量逆程电容,结果2200p的一测竟达到4300p了,当时心里一惊,表坏了?!连测几个都不对。回来后找个102的测测试试吧,结果如图所示,这下惊了,不会吧,这个电容肯定不是很精确,但是不能差这么大吧,我这10年前的老表和35元的杂牌偏差不大,15b 350元的表差这么大?!上网百度15b竟然都这样?!手头没找很多电容测量,100n的涤纶S校正电容测出110n,小容量的误差在1000P-1500p不等,这还是那个人人叫好的神表么??回头看说明书竟然标注了误差能达到1.5N,官网查参数怎么不标注呢??你有误差不要紧,是个固定的我测量时减去就好了,可你误差不固定我该减多少呢,这不是坑人么?也许坛友会说应该买个再好的,说实话修家电不需要相当好的表,但这个价位的表不至于这个水平吧。。当时在网上看的胜利的86E(280),9806+(220)和VC97(140),没看到有反应这个问题的,朋友的UT61E也没有这个毛病..希望手头有这几块表的朋友能实际测量一下给个参数,准备再买一块国产了。。同时奉劝修家电的同行别迷恋15B了,那只是个传说。。。。。昨晚看各位前辈出手指教今天把表拆了改了那2个按键,测102电容是1500略有降低。频率显示和占空比都能切换,还没试怎么用。有哪位知道的师傅指教下,频率档/占空比显示屏能出现符号,但不知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里面如果是国产表基本是毛病挑来挑去哪里不好说哪里,对福禄克可是网开一面,哪里好说哪里,真是无语 ...

在论坛里面如果是国产表基本是毛病挑来挑去哪里不好说哪里,对福禄克可是网开一面,哪里好说哪里,真是无语 。。。。国人的通病啊。。。。350的表比不上120的表,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呢?

阿,矿坛是有人这样的,尤其是 Fluke 党,不过话说你现在也光荣入党了   我向来还是比较支持设计良好的国产表的,比如有人问我推荐一个业余偶尔用用要求不高的表,我都推荐我用那个 UT33A 呢,便宜好用。不过用了几年之后出现了不少接触不良的问题,比如打到交流电压挡的时候有时候会认为你打到通断测试,还会滴滴叫之类,这个说实话国产表没有一个比得上 Fluke。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足的地方要承认,像我这样非常业余,万用表使用频率很低的爱好者,用廉价国产表问题不大;但你这样的专业维修技师,万用表使用强度很大的,这个说实话还是买块好点的表靠谱。

另外本坛 xjw01 老师有一块国产表,爬电距离据他说不到 10mil,这个我想说还是应该被骂的。

网友:
沙发先坐个,   学习了

网友B:
     电容档是参考值,量程是50n到100uF,1nF超量程误差增大正常,福禄克15B、17B的强项是测量电压电流,电容档位常见的尾数是47-48,17B可以清零,但如果在50n-100u之间,不清零对读书也没有大影响,测量电阻也经常跑偏,1000Ω的电阻很多都是998,虽然不超差,但跟其鼎鼎大名相比依旧不可宽恕。

网友:
我的15B也是电容档空测是0.46n,看样子都这样

网友C:
测电容估计是万用表最不靠谱的功能之一,所以用这个来判定表好不好,我想可能不是很充分。再说 Fluke 的表的口碑主要是电气测量上的可靠性,其它方面似乎也一般般吧。

Fluke 15B 使用的是成熟的 FS9711/9721 方案,虽然买不起 Fluke,但我正好也有一个小日本的同芯片的便宜小表,测试了一下没有那么夸张的区别,所以可能是楼主用于测试的电容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这块 15B 有故障了,楼主可以尝试检查频率挡准不准,这个应该是电容挡准不准的基础。另外楼主的老表更准确(这个也待商酌)很大程度是量程的问题(其实还有测试原理的问题),毕竟用 2nf 挡测试 1nf 电容肯定比用 40nf 挡测试它要准确。

另外楼主说用 100n 电容测试得到 110n 的结果,我想楼主是否用了瓷片电容?

薄膜 104

瓷片 104

另外找了个 2KV 的 222,结果也不是很无法接受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档是参考值,量程是50n到100uF,1nF超量程误差增大正常,福禄克15B、17B的强项是测量电压电流,电 ...

电容档是参考值,量程是50n到100uF,1nF超量程误差增大正常,福禄克15B、17B的强项是测量电压电流,电容档位常见的尾数是47-48,17B可以清零,但如果在50n-100u之间,不清零对读书也没有大影响,测量电阻也经常跑偏,1000Ω的电阻很多都是998,虽然不超差,但跟其鼎鼎大名相比依旧不可宽恕

Fluke 的手表都是因为电气测量上的安全可靠而闻名,其它的绝对很一般,不过再好或再烂的表,1/4 满度(15/17B 是 4000 满度)时误差两个字,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很好,非常好了吧,难道大家都是要求一个字不差的?我觉得一个字都不差,那个不叫做准确,叫做巧合而已。

网友:
随便买个便宜点的电容表,测电容都比15B强,你测的电容只有1nF,15B的电容档光底数都有0.4nF了,肯定测不准这么小的电容,如果测100nF以上还是很准的,所以还是买个电容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电容估计是万用表最不靠谱的功能之一,所以用这个来判定表好不好,我想可能不是很充分。再说 Fluke 的表的 ...

15B是不能测量频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档是参考值,量程是50n到100uF,1nF超量程误差增大正常,福禄克15B、17B的强项是测量电压电流,电 ...

呵呵,15B测1K电阻确实测出来都是998Ω,我经手好几块15B都是这样的,还没法调整,而福禄克的其它型号表,如111、117、179等都挺准的是1000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5B是不能测量频率的

这位朋友赚了,看了篇文章,15b改17b,在上面那两个功能键右边还隐藏着两个功能键,一个就是清零,还有一个测频率,导电橡胶是现成的,在下面,正好解决这个问题,先清零在测量就不会这样了,网友是那个蒙皮打了两个小眼,搞了两个发光二级管磨了腿做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位朋友赚了,看了篇文章,15b改17b,在上面那两个功能键右边还隐藏着两个功能键,一个就是清零,还有一 ...

15B比17B少16个元件,装上按键能不能测频率没试过,温度肯定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B比17B少16个元件,装上按键能不能测频率没试过,温度肯定是不行...

哪位网友说了,就是不能测温度,看来你也有这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15B测1K电阻确实测出来都是998Ω,我经手好几块15B都是这样的,还没法调整,而福禄克的其它型号表, ...

15B、17B和日本的830大多都这样,测电阻末位少1,1000指示999,100的99.9...

网友:
你不会把15B拆开把里面两个隐藏的按键弄出来!有一个就是让电容档归零用的!还有一个切换频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B比17B少16个元件,装上按键能不能测频率没试过,温度肯定是不行...

可以测频率!那些元件估计是测温度用的!我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