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版胜利VC9806+换芯并简单测试

楼主(2012-09-08):
虽然新版胜利VC9806+用的微芯TC7129也可说不错,但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不爽,于是决定把心脏换掉。

被拆下的原配心脏:

两个好基友来个合照:

美信是97年生产的老物:

换上美信ICL7129ACPL:

用标准的7129自检方法自检:把37脚、24脚短接,强迫其工作在2V档位,再把33脚、34脚短接,显示自检读数“9999”,呵呵:

再用另一个偷懒的方法自检:旋钮打到DC 2V档,红表笔接微调电位器中间脚,读数却变成了“9982”,估计是因为用了表的2V档,外围电路消耗了一点点电压,所以不准确,因此,胜利VC9806+是不能用这个偷懒的方法自检的:

由于本人是业余人士,只好找手边的东西随便测一下了:

置于200欧姆档,短接两表笔,测得0.13欧姆电阻;置于20nF档,表笔悬空,测得0.017nF的电容。

网友A:
这个芯片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贵吗?

我用的拆机二手货,不贵。

网友B:
好像没介绍完吧,等待中。。。还有麻烦楼主用表测测22-100P电容,471-681-102-222-3300的电容,好看看怎么样,准备入手一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介绍完吧,等待中。。。还有麻烦楼主用表测测22-100P电容,471-681-102-222-3300的电容,好看看怎么样 ...

我要先找找电容,有些没有。

楼主:
唉,实习会员只能限制每天10个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介绍完吧,等待中。。。还有麻烦楼主用表测测22-100P电容,471-681-102-222-3300的电容,好看看怎么样 ...

9806+可以分辨到1pF,但没有9205那种电容插座。而且速度慢。
维修用表,用9205表,速度快,功能多,我觉得更好用。

网友:
一般维修好像也 用不到如此的精度吧

网友:
7129芯片多少钱买的

网友:
7129芯片多少钱?

网友:
看来换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换上晶体振荡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胜利9807A+测电容200μF档度数偏小怎么修?比如测100μF的电解显示85μF左右。

记得9807电容档有调整旋钮,自己找个好点的电容比对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表笔短接电阻大了点,支持DI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板上没有,里边不知道调哪管测电容的。这个调了影响其他的档精度吗?

以前好奇调整过电容档,现在表不在身边,你还是查下说明书确认后再调吧。另调电容档不会影响其他档位的精度。

网友E:
我的表和楼主一样的型号,200欧姆挡短接,显示1.7欧姆,电容档20nf显示0

网友E:
此表耗电太厉害了,一年要用7-8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表耗电太厉害了,一年要用7-8块电池

呵呵,刚刚测了一下电流,这机子除了200kHz档是5.4-5.5mA外,其余各档都是4.7-4.9mA;若打开背光,则激增到30m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表和楼主一样的型号,200欧姆挡短接,显示1.7欧姆,电容档20nf显示0

200欧姆档显示1.7欧姆,数字表出现这个值,误差就大了。我用的胜利VC890C(三位半表)显示0~0.1。首先检查香蕉插头是否氧化,插入是否紧密;接着检查表棒线是否老化(用优质铜线短路万用表红黑插座);再者是表棒笔尖氧化产生阻值(细钢锉打磨笔尖)。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欧姆档显示1.7欧姆,数字表出现这个值,误差就大了。我用的胜利VC890C(三位半表)显示0~0.1。首先检查香 ...

弄个短线直接短接两个插孔,电阻5欧姆慢慢慢慢往下跳,这表是不是坏了?

网友(2012-10-12):
新版胜利VC9806+用的微芯TC7129了?
2011年我买的胜利VC9806+还是美信的7129

网友(2012-11-23):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自己不敢动手换这东西 没法校准

网友:
美信也有好坏的。工厂流水线用的肯定是好货。通常电子市场买的全新品一般都是工厂上不了流水线的2等品。我检验7129好坏是在电磁干扰小的地方,拔掉表笔看200mV档的最后一个字母是否跳动。

网友(2013-05-02):
没看懂换芯片有什么好处

网友G(2014-08-11):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用2010年的美信7129替换微芯的7129不行?换后字符显示太淡了,几乎看不清楚。vc9806+也是2012年的。 ...

将19脚与36脚之间的电阻改为2k左右或直接短路。

网友:
牛人!有牛心还有牛胆!!可以!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的指点!请问换芯片后需要校准吗?

换芯片后没有校准,好像没有影响其精度。其实我也没有标准源。

网友:
总感觉7129测自身基准显示值应该是反映表头增益情况,与线性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I(2014-12-11):
如有更换芯片前、后的对比测试数据就更加有说服力了。

网友:
7129把OSC部分的阻容震荡改成晶振觉得没有意义,并且需要把OSC部分电路做很大改动

网友(2015-03-23):
想换芯,但不知道楼主这个芯片哪家买的,可以PM个链接。。

网友:
有什么差距 我维修一般50-60元的表就搞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换上晶体振荡器更好

晶体振荡器是哪个,麻烦说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将19脚与36脚之间的电阻改为2k左右或直接短路。

为什么换芯后要这样改啊,未换芯时19跟36脚测的是300K左右的阻值。。。

网友(2015-07-03):
引用 网友K:
LZ在帖子最后说"置于200欧姆档,短接两表笔,测得0.13欧姆电阻;置于20nF档,表笔悬空,测得0.017nF的电容。 ...

直接用粗导线短路表的输入端看看200欧档的读数是多少?
因为表笔线本身是有电阻的,短接表笔的读数和短接输入孔的读数
应该是不同的,这个差值就是表笔线的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那么粗的线啊,用一只表笔短接行不?

你可以试一下,一根线的电阻比两根线时降低了一半
读数也应该不同的,两根测试线短接时不应该是0.00欧的,
FLUKE289C的两表笔短接时在500欧档的读数是0.08欧,单根
线电阻约40毫欧,有点不信你的表笔线电阻为0.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二个表笔刚短接时是有不断变化的数字的,几秒后跳到全部是零 就不动了

我的意思是两表笔短接时在末尾应该会有几个字的读数,
这就是表笔线的电阻值,我定做的AWG14线一根也有10毫欧的电
阻,两根加起来就是0.02欧的读数。如果为零的话就说明表内有补
偿,就是说在200欧档短接表的输入端就会显示出负电阻的,
FLUKE289C已经有先例了。

网友:
再就是想知道它的耗电量多大?什么电池?

网友(2016-01-20):
啊哈 我在垃圾堆 也找到一个 9807A+ 找到这个帖子 来学习下   貌似  是好的  洗洗先

网友(2016-06-03):
今天也给我的老胜利9806 自检下 开始用笨办法 就是红表笔+接调整电位器中脚 换了N个 N种电容 这个折腾 还是现实9980 哎!后来用短接24 37脚 23 24 脚方法 换上原来的电容 NND 显示10000 1分多钟过去 丝毫不动!!!不亏是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有更换芯片前、后的对比测试数据就更加有说服力了。

我没看懂为啥要换,换后有和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晶体振荡器是哪个,麻烦说下好吗?

你看 icl7129的pdf  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拍照的原因,让我感觉这表做工真的很好!很规整!

但是现在胜利的表做工真的不咋地!

换挡非要蜂鸣响一下,很费电!!!

网友(2017-04-28):
我的VC9807A+竟然和这块表一样!主板上标明的也是VC9806A+,现象和这块表一样,郁闷死了,真不知道胜利产品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