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三极电源插座的地线利用

楼主(2012-09-10):
按国标施工住房的市电单相三极电源插座的三根接线分别为“零线、火线、地线”,三极插头上边一个是地线,也就是家用电器外皮所接到的电源地线。“零线、火线、地线”名称要弄清楚,千万不能接错!!!“零线”不能用,当电网三相电源不平衡时,零线往往带电。

按国标施工住房的地线,入户端有专门的接地保护。如果没有地线保护,平时用家用电器时就存在安全隐患。

按国标的卫生间有等电位端子----良好的地线装置,接卫生间的水管上的接入点,所以有等电位端子的等电位点是最好的室内地线。

如果您家住的是老房子,更要特别注意!娱乐玩矿机,安全为上!!!

网友:
很不错,我家没有地线

网友:
     请注意:建筑施工单位布局的室内电源插座的“地线”较为可靠,如果”房东“在入住前重新装修布线那就不可靠了(这个地线的接头如被装修队的“二手电工”偷工减料就不起“地线”作用了,我是深受其害呀)。

楼主:
装修完毕所有插座要逐一认真验收。对于以前未注意的,作为矿机地线使用前复查一遍。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A:
我家电源插座上的地线和卫生间的等电位端都很好。

网友:
这地线和相线一起铺设常常有很大交流声,原因是到户的接地点和电房总接地点有很长距离两接地点的线有一定线阻产生电位差所以感应到相线的交流声串入矿机。

楼主:
电源地线从接地端入户,一直要穿管、焊管、接配电盘直至接插座配电盒。按规定施工到用户插座时,波纹系数不会很大,用示波器可以检查,如果波纹过大,示波器都无法正常工作,作为矿机地线就不能用了。

我这闹了一年多的工频干扰没有了,这几天听矿机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电源插座上的地线和卫生间的等电位端都很好。

李老师昌平公馆的施工很规范,装修改线是亲自监督的,在您家试矿机时就是用的电源地线,很安静。

网友B:
我家除了零线和火线又加了个地网建了地线,安全。小时候时别人家没电了(零线断)我家火线通过地还亮,但是亮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除了零线和火线又加了个地网建了地线,安全。小时候时别人家没电了(零线断)我家火线通过地还亮,但是 ...

不错! 玩矿机的,电工原理也是必要的,用电安全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保险。

网友:
串联个高压电容安全些。

楼主:
只要地线可靠,不用加任何,电饭锅、电水壶、电脑也没加。

网友C:
老大这个贴应该用红色置顶,让菜鸟都能看到,人命关天,这个贴越看越害怕,玩矿机用零线,地线不分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这个贴应该用红色置顶,让菜鸟都能看到,人命关天,这个贴越看越害怕,玩矿机用零线,地线不分的大有人在:ti ...

安全第一!

网友:
“玩矿机需地线”,俺以前也照此理生搬硬造,近两年做机十几台,试验近百次,俺倒觉得矿机不一定要使用地线,特别是某些灵敏度较高的矿机,使用了地线反而燥声大,而对实需地线的矿机、在地线入口端接上另一付(套)天线即可,此接法其矿机的灵敏度、音量和音质比用地线要好得多,过去俺曾发过《俺的三维天线》帖文,主天线是T字天线(命名横向天线),在横向天线的纵向布局有L字的付1天线(纵向天线),在主天线平面的上方布局有垂直付2天线(竖向天线),这三组天线互不相通而独立、矿机天线入口接主天线,地线入口接付1天线,这样矿机的效果俺个人认为远比使用地线的效果要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