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了一台12B4A小胆机

楼主(2012-09-10):
    手中有一对12B4A三极美制小胆,看其线性不错,据说有2A3外孙之美誉,近来流行小胆机,于是利用手头积攒的零件试做了一具12B4A小功放,一直没有在矿坛音响板块发过完整的作品帖子,特发一下助兴。
   俺喜欢装机之前先在电脑上按比例画一下实体位置图,看看各电牛、输出、胆管等部件摆放位置是否互相影响,电源和信号流图是否简洁,另外总体造型是否合自己的心意,最后确定的方案如下

    整个底板左侧是电源部分,左前部是电源牛,后面是滤波电感和整流管,右侧是放大部分,前部是胆管,后部是输出, 布局的时候将以后走线的信号流图也简单考虑了一下,如图

  红色是交流线,黄色是直流高压,蓝色是灯丝,绿色是信号线,这个布局分工明确,信号流向清晰,不来回交叉。
   我是喜欢整机双声道对称布局的,但太对称的布局有时反倒觉得四平八稳,不活泼,而这个布局并不不对称,但于不对称中局部求得对称,显得生动一些,并且整机重心较均衡,不像那种两边是输出,中间电牛,前面一排胆管这样的布局,虽然左右看上去对称,但整个重心全在底盘后部了。最近我是很喜欢如图这样的布局。布局过程中发现音量电位器只有在胆管中间才可以放下,但是这样前面板布局感觉有点偏左,于是将指示灯放在了整机面板的右侧,平衡一下重心。整机底盘体积大约是260*175*50,占地面积还不及一本16K的杂志大。整机做好后如下

  底盘和输出牛罩均为自摸,电源和电感牛罩利用了现成品。
   线路和《无线电与电视》2012.1期基本相同,推动亦采用国产高u高跨导低内阻单三极管6C12,但是电源没有采用稳压,而是采用传统的LC整流滤波的型式

电牛、输出、电感全套均采用L601录音机的拆机品,但滤波电感利用了手头闲置一个3H80mA的,因为这电感直流电阻小,结果输出电压偏高很多,只好又加了一只300欧姆的电阻,测得高压249V左右,其余各工作点与杂志中介绍的几乎吻合,有关计算可参看这期杂志。为了取得尽量大的输出,这个应用是屏耗微略超了一点的。2012.1原作中的高压249V,阴极自偏电阻29V,输出牛上10V压降,工作点是210V/29mA,最后的结果超耗大约10%,声称经长期使用没有发现问题。我这个阴极电流是28mA,最后超耗大约5~7%模样,试机时观察12B4A并无异常。另外,实际上甲类功放只要有输出,功耗不是在最大点,除非你长期不输入信号0输出,不过似乎没人这样做。如果对这个微微的超耗心存顾忌,实际上将高压降低个10V多点,或者屏流降低1mA~2mA即可。制作时也曾考虑过超耗的问题,主要是我这里市电偏高,目前这些数据都在230V以上电压下测得的,如果市电可以稳定到220V,那么应该是不超耗的
内部如图,电容也全是拆机品,滤波是思碧的,阴极是RIFA的

  内部排列没有追求横平竖直,我也并不喜欢特意搞成那样,那样虽然养眼,但是横平竖直都成平行线,分布参数影响如何就不好说了。按照信号流向,遵循的原则一个是最短,一个是星形。最短就是要求接线为最短,尽量利用元件的自身引脚。星形就是采用星形接地。另外各灯丝引线均绞合在一起。就这样处理后试机时不是耳朵贴到喇叭跟前才可以听到一点交流声,而是根本就没有交流声。
   用这台小功放配一对天朗 CPA5同轴小音箱,不吵不躁感觉很舒服。虽然输出只有1.6—1.7瓦,但在书房或者卧室这些空间不大较安静的环境听小件音乐作品,音量开到0.5瓦已经感到很响了,甚至夜深时0.1瓦也足够用了。

网友:
6C12

做工非常专业, 用的都是好材料, 整机庄重美观, 似乎这类电子管, 屏流小些, 只要1个6Z4, 输出也不易磁饱和, 气隙可以小, 电感量也就大了, 用这类电子管的优点, 我的感觉不知对否? 6C12 阴极接个LED不错, 不知是否可靠

楼主:
6C12阴极接一只LED,实测压降约1.9V,实测电流约3毫安+,通常LED发光时通过的电流是5-10毫安,应该是很可靠的。这里利用LED的恒压特性来为6C12提供偏压,有固定偏压的功效。

网友:
看到非常舒服~简洁明了

网友:
老师好久没来上课了,小机做得精美、很是养眼,那个LED用得恰到好处,一举两得。

网友A:
那个电源指示灯太亮了,找个温柔一点的指示灯更配

网友:
小巧、可爱,布局也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指示灯太亮了,找个温柔一点的指示灯更配

行家!这里是用一只电阻串在6.3V灯丝上给LED供电当指示灯,不是6C12阴极的那个。原先用了一只普通的绿色LED,感觉很暗淡,毫无生气,后来换一只蓝色高亮度LED,当时没有合适电阻,找了个1K电阻串联,照相时就是这个亮度,感觉太亮太刺眼,现在电阻换成6.2K的了,亮度降低不少,感觉舒服多了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啊!

网友:
不错,那天去混听一下!!!

网友:
昔日重来老师 做的真不错
能输出多大功率?1W左右

网友:
那个发光管反应都很高速.并个电解怎样?
很少人甘于小功率追求好声.务实.佩服

网友(2012-11-20):
很精致的胆机!

网友:
昔日重来老师 做的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3-03-05):
牛人,牛手艺,赞一个

网友(2014-02-27):
输出变压器的阻抗?

网友(2023-05-24):
现在12B4A的价格已经被炒的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