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怎样学装矿石收音机(四)

楼主(2012-09-10):
初学者怎样学装矿石收音机(四)

线圈。线圈的制作方法和材料的选用对线圈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我在第二讲里所用线圈的材料并不是很好,它只用了单股线。高频电流在导线中的分布密度是很不均匀的,越是靠近导线的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越是深入导线内部,电流密度就越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1000.1的漆包线和1根Φ1.0的漆包线的横截面相等,对于直流电来说它们的导电能力是相同的。但是对于高频交流电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趋肤效应,高频电流只在导线的最外层流过,100根Φ0.1的漆包线的表面积是1根Φ1.010倍,所以前者的导电能力也是后者导电能力的10倍,换句话说,Φ1.0的等效电阻是Φ0.110倍!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制作高效率线圈(也包括制作天线)时,一般不用单根的粗导线,而常常采用多股绞合的细导线,这种线称为李兹线。以前制作讲究的半导体收音机中的磁棒线圈多用7×0.07的李兹线,更讲究些的磁棒线圈则用28×0.07的李兹线。其实,这种制作标准跟现代矿石机爱好者的线圈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爱好者的高品质线圈最多用到660×0.04的李兹线,少则也有60×0.04之多。
除了导线讲究,线圈的形状和绕制方法也从单一的圆筒状变为无骨架花篮和蛛网等各种绕法。
线圈质量的好坏可以用品质因素(或称Q值)来描述。我在前面两讲中所用的单股线绕制的磁棒线圈,Q值估计在100左右。如果改用李兹线绕制,Q值轻易可以上200
我们不妨列出几例线圈Q值的大比拚:
1.    Q1805
线圈形状:圆筒式;
线圈直径:6英寸(152.4mm
线圈长度:6.5英寸(175mm
导线:2660×0.04mm李兹线并排间绕。
匝数:
测试频率:1000kHz
电感量:145μH
摘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822-1-1.html

2.    Q1008
线圈形状:脱胎花篮式;
线圈直径:130mm
线圈长度:
导线:660×0.04mm李兹线
匝数:34+20
测试频率:800 kHz
电感量:332μH
摘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08038-1-1.html

3.    Q992
线圈骨架:20mL针筒,用10×175mm中短波磁棒插在里面;
导线:175×0.04mm李兹线
匝数:68
电感量:250μH
摘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967

4.    Q630
线圈骨架:120mm光盘去漆膜和金属膜后做成蛛网板;
导线:175×0.04mm李兹线
匝数:55
电感量:189μH
测试频率:1300kHz
摘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3596-1-1.html

5.    Q203
线圈骨架:绕在普通Φ10×90mm中波磁棒上
导线:60×0.04mm李兹线
摘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8696-1-1.html

资料收集得很不全,但从上面几例可以大致看出:1.凡高Q线圈都是用几十股的李兹线绕制而成;2.线圈直径越大,李兹线的股数越多,线圈的Q值就越高;3.花篮线圈中插入中短波磁棒,Q值相当高;4.光盘骨架的蛛网线圈Q值也很高;5.半导体收音机中常用的中波磁性天线线圈,Q值比上面几种都差(但也有200以上,不算很低)。
我在第二讲中所用的单股线绕的中波磁棒线圈,估计也就100上下。用在矿石机中就显得有些偏低了。所以,我们要想制作一架优良的矿机,必须要有一个高Q值的线圈,线圈Q值越高,不仅灵敏度高,而且选择性也好,可谓一举两得,又何乐不为呢?

可变电容。可变电容的质量好坏同样至关重要,它的质量也用Q值表示,只是它的Q值通常比较大,半导体收音机中普遍采用的薄膜电容,Q值约4000~5000;矿坛大家推崇的空气可变电容Q值在10000以上。所以由线圈和可变组成的谐振回路,其Q值主要取决于线圈。爱好者能用空气可变更好,没有空气可变用新的薄膜可变电容也行。

二极管。适用于矿石机的二极管,要求正向电阻要小(几百欧),反向电阻要大(几百千欧),工作频率要高。点接触型锗管的死区电压很小,适于弱信号检波,国产的2AP9是专用的检波管,用在矿机中是很适宜的。其他2AP系列的二极管都能用于矿机,但效果不及2AP9。国外产品中1N601N34都是很适于矿机使用的型号。除了锗二极管,也可以用小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
二极管的优劣最好装在矿石机上实际试听,比如,2AP15等锗二极管,用万用表测试的正反向电阻都优于2AP9,但实际收听却不及后者。即使同一型号的二极管,效果的差异也很大。试听时应选择一个较弱的电台比较,只有在信号很弱时人耳的分辨本领最高。要是上述几种型号的二极管都搞不到,用最常见的1N4148也能披挂上阵,但它接收弱台的本领肯定不如前面几种型号。

耳机。五六十年代,矿石机普遍使用高阻抗耳机,常见的型号有直流电阻2000欧和4000欧的头戴式,还有1500欧的耳塞式。这种高阻抗耳机的结构都是电磁式(也叫动铁式),现在这种耳机早已绝迹了。实际上电磁式耳机的灵敏度并不高,有些初学者对这种高阻耳机孜孜以求,实在是受了一些老资料的误导。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制作一台矿石机不光要讲效果,同时还要考虑制作成本。高阻耳机的优点是能直接和矿石机的检波级匹配,这就省了一只价格不菲的阻抗匹配变压器,这就是高阻耳机大行其道的原因。
除了电磁式高阻耳机,灵敏度更理想的是舌簧式耳机(包括平衡舌簧式),这种耳机的阻抗通常只有几百欧,直流电阻只有几十欧,不能直接作为矿石机检波器的负载,必须要有变压器作阻抗变换才行。
这类耳机中常见的型号有SC2-300737田和SHH-1,前两种为舌簧式,后面一种为平衡舌簧式。
遗憾的是不论是高阻耳机也好,低阻耳机也罢,现在常规的电子商店里都没有它们的踪迹,只有有网上专营矿石机器材的商店里才能买到。
实际上,根据作者的实验,质量较好的手机用的耳塞,还有MP3用的耳塞,通过变压器阻抗变换后也能满意地用于矿石机,灵敏度虽不及舌簧式,但决不会输给高阻电磁式耳机。而且这种耳机属动圈式,音质远比电磁式和舌簧式的好。

阻抗变换变压器。目前矿坛上普遍使用的阻抗变换变压器的型号是“仿T725”型。在河南平顶山的友谊商店有售,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每只大洋14元,不算贵(如果不算邮费的话)。这种变压器由高导磁率的磁芯制成,涡流损失极小,变换效率比铁芯变压器的高。
如果邮购不方便,也可以用行输出磁芯自制,但初级电感量比“仿T725”的要低,低音会受到影响。效率不低,至少和“仿T725”相当。(见“自制矿机变压器”一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9455-1-1.html
如果自制有困难,也可采用现成的小功率电源变压器(1~3W),功率越小,初级匝数就越多,电感量越大。次级电压5~10V的那种,次级有几种不同抽头最好。初级接检波二极管,次级接低阻耳机。
总之,选购矿石机的元件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要根据各人的条件来灵活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进修贴,必须看的

不这么简单,最好看坛里原帖。

比如为什么0.04系列的里兹线在中波效果好?例子线的性价比怎样?如果不讲清楚会造成知识点遗漏,只认为里兹线好,不知什么里兹线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是这样,2AP9,1N4148与之相配,能成什么样子?罗列这些,各有有什么特点?线路怎么搭配?220V/5—10V小 ...

所谓匹配是特指小信号检波而言,对于大信号,这些二极管基本上可近似近似的看作理想二极管.
再说,初入门的朋友,手边,不一定有各种锗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那么1N4148就可以充当一回临时工.这并非鼓励初学者首选1N4148.
匹配变压器也说得很清楚,首选仿T725,没有此物用行输出变压器的磁芯自制,不想自制,或没有条件,没有经验自制的用小电源变压器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顶个

稀客,欢迎光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梁老师早,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梁老师早,谢谢加分!

网友B:
这个已经不是初学者的范畴了,涉及Q值计算、阻抗匹配,线路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不是初学者的范畴了,涉及Q值计算、阻抗匹配,线路优化。

没有计算,连Q的定义都没说.只说它是表示线圈好坏的量.
老的无线电杂志上有一篇"线圈的Q值",好像就放在"初学者园地"的栏目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计算,连Q的定义都没说.只说它是表示线圈好坏的量.
老的无线电杂志上有一篇"线圈的Q值",好像这放在"初 ...

正是这样,2AP9,1N4148与之相配,能成什么样子?罗列这些,各有有什么特点?线路怎么搭配?220V/5—10V小电源变压器如何匹配?

请问1N4148的Rd值是多少?在东北能什么样,在您的武汉能怎样?春夏秋冬又怎样?

网友:
坦白的说,您的1、2、3、4中误点太多?对于您4月20日注册重玩矿机,仅仅几个月,您还没有整清楚,怎么辅导初学者?

直言:我不赞同您的做法,会造成误导!

网友A:
学习进修贴,必须看的

网友:
你这个已经不是讨论帖,是辅导帖。为了严谨,此帖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