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自己做个发烧的集成功放该选哪个??100w*2的

楼主(2012-09-14):
初学者想自己做个发烧的集成功放该选哪个??100w*2

楼主:
听说自己做比买的便宜得多

楼主:
60w的也行!!!!!!

网友:
玩大功率选LM3886算了

网友: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认为的,以偶看来,集成功放模块谈不上“发烧”的,一般般了。
发烧级的都不是集成功放的。
如果输出要达到单路RMS 100W的,只能是分立元件的功放才能达到。并且,这也是“发烧级别”的最下限了,否则也基本发不了烧,对效果的要求要降低才好。
如果是“音乐功率”,或者是“峰值音乐功率”,那就是浆糊了,随你说多少.............

网友:
不要片面追求功率,又不是专门用来K歌,特别是楼主这种刚想“发烧”的看来楼主还要多点充电,楼主想多点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最好去某DIY论坛,矿坛在这方面好像不是很有气氛(不知这么说是否违规,如果是的话麻烦楼主删除了)不过在矿坛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提出问题一般都会有人热心的帮助你,在那边就不一定了,呵呵

网友:
其实“发烧”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并不是一定要全都是高级器材才可以发烧。以前,一台walkman+tda2030或STK4151、465就很发烧了,再后来就是discman了,再后来是CD、解码。。。。,烧无止境,发烧是有阶段性的,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像学习那样,要有一个过程,才能一步步达到发烧的更高端。所以并不是集成IC就不能发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自己做比买的便宜得多

买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60w的也行!!!!!!

发烧不是W数决定的,就是1W也行。初学者还是玩集成块比较好,容易学。

网友:
如果是喜欢折腾的话,做一个也无妨。如果是使用的话,你还是买一台算了!坛里交易区常有出发烧功放的,很不错的!价格还便宜。

网友:
买拆机品STK4231可以,2*100瓦。供电正负50伏,输入电压0.1伏,比YDA7294高十倍

网友:
100W之内,集成功放不如分立件功放的说法那已是过去式了;
发不发烧真的与功率无关,何况近场监听才是大趋势,主要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
大功率3886并联,如果真是初学者从小功率的1521开始是不错的选择;
要是经济条件好,起点高我倒是有好的成品推荐,避嫌广告,此处……

网友:
才开始玩,还是建议做小点功率的,有经验后慢慢的再做大功率的这样成功率高些。功率与发烧没有关系。楼上有的人说分立的比集成的好,不敢苟同此概念。个人认为任何一款比较优秀成熟功放的功放电路必然有其优秀的方面,制作时注意电源,PCB布线,机箱布线,结合功放特点配合对应的箱子,声音基本上都可以令人满意。

网友:
想发烧先弄个LM1875玩玩那

网友:
不知是一个声道还是两个声道,是不是正弦波不削顶的功率,扬声器的阻抗,这些很重要。

网友:
还要正弦波100W功率输出?那可是RMS200W的放大器都难以达到地!
业余的条件之下,有50W(每声道)的正弦波输出,已经是发烧的上品了。而此时的RMS功率,大都在110-120W左右。
好像有个思维的定势:即一提到大功率,就是一定是“震天响”,就一定是扰民。
实际不是这样的,虽然“发烧”离不开大功率的震撼效果,真实展现交响乐队的爆棚是发烧音响的一个重点内容。但是,即大多数处于小功率输出状态之下的放音状态同样离不开强大的功率储备,否则,依据交响乐队的动态范围,你的小功率聆听电路也一定会过载的。除非你把音量继续减小以避开过载点,但此时的总响度就会极轻,与发烧的聆听原则相差甚远。
电子管的音频放大器何尝不是也要追求大功率来改变它“软脚蟹”的不雅称呼?受制于条件的诸多限制,只得在小功率之下来求得发烧聆听,但这不是刻意的,而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20W的有源音箱在家都不敢开大音量,家人不说邻居也不愿意。

网友:
你的20W有源音箱很有可能根本达不到标称的输出功率。
这种系统放音,音乐的动态一定是被压缩的很厉害。这直接的造成以下的实际状况:音量开小,音质大大下降;音量开大,非常吵,高不成、低不就,只能一般的应用。
一套成点气候的高保真系统,会直接的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也会因此而改变您的观念。

网友:
家居正常听音一般0.1W*2,发烧功率储备最低17DB,好像就是50W,这个功率的失真度还应该明显低于音箱,才能应付音乐中常见的大动态,所以对功率要求还是不低的。

网友:
想发烧先弄个LM1875玩玩那

                严重支持

网友:
lm1875接成btl还是可以听听的

网友:
我是来看看的,,,哈哈

网友:
可用IC并联增大功率。

网友:
这等功率该去玩胆了,FU-33。单端有300W没问题,FU-5推挽140W

网友:
初学还是搞个LM1875 3886之类的练习下。

网友:
7293并联,简单。功率也够,声音也不错。还不贵。能并联的7293,一定不是7294打磨的。

网友:
首选分立元件的,成本低,音质好,功率大,电源利用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自己做比买的便宜得多

谁告诉你的自己做便宜 基本是不负责任,diy多数时候是费钱游戏,想省钱去二手市场或回收站有很大几率碰见心仪的廉价宝贝,还能避免可能发生的电光石火。

网友(2012-10-25):
九十年代装的tda1521几天前从床下翻出来推一对标称60w的8寸箱(南京产),居然宝刀未老!拿单位给同事们听,改日上图。

网友:
电脑淘汰下来的电源接老光驱直推tda1521,8吋二分频书架箱,比市场上二、三百元的有源音箱好听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