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组合式场效应管中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09-14):
  此机2个月前就已做好,准备参加第四届diy大赛,终于盼到大赛开始,现率先发表出来。
此机采用场效应管3dp做检波,选择性和灵敏度很高,可变电容是高质量的仪表用的宽片距双联,高频连线采用镀银线,波段开关是磁架镀银的,设有高端和低端波段选择开关,耳机是sc-2串联,此机特点是可以方便的更换不同波段的线圈,此机共备4组线圈,分别是中波和短波用天地线的线圈和中波大环和短波大环,天线是十几米的斜拉线,地线是1米长拇指粗的钢筋砸入地下。
  操作说明:
在使用中短波大环时,天线增强衰减开关和分线器开关不必操作外,其它都可操作;在中短波接天地线的线圈使用中机器功能都可操作,根据收听环境灵活操作;
    收听情况:
中波收听,大环天线效果非常好,在室内本地几个台全部收到,晚上能收到许多远地弱台;花篮空心线圈 需接天地线,选择性和灵敏度很好,不接天地线能收到本地1个强台:短波收听,大环天线在室内白天能收到极微弱的一两个台,晚上信号加强电台数量也随之增加选择性和灵敏度很好,短波线圈需接天线,白天信号弱晚上信号强;欢迎各位前辈 老师 坛友交流指教……,谢谢!!!
  图片如下
中波需用天地线
中波大环
短波大环
短波需用天线,线圈用6mm铜管弯成直径120mm共6圈弹簧状,1圈处抽头做L2
本机制作工艺和说明(随图片介绍):机壳是实木板做的刷的清漆,为了增加透明度四周采用有机玻璃做挡板,检波是场效应管3dp,机器所用空气可变用天那水仔细擦过,并用罩子罩住以防灰尘进入,高频部分连线用镀银线焊接,50ua电流表是1971年的老表质量很好,并增加了电流方向转换开关,电容是老油侵电容并联一小电容有利于音频高端通过,调节机构采用拉线盘结构,有利于调节电台,指示盘是2个量角器拼接而成观看醒目方便,所用开关是老钮子镀银开关,分线器是陶瓷架的极片是镀银的,能有效减少高频信号的损失,接插件采用公牛插排,它的极片是磷铜的,经过仔细拆洗焊接,线圈所用插针是纯铜的电炒锅上的配件,另外机器还加了天线输入增强衰减开关和天线接入线圈抽头的分线器,及电流表接入退出开关,单双连接入退出开关。
中波线圈用1.5平方纱包线绕成直径120mm的空心线圈,L1是35圈 (漆包线绕的) L2是55圈  L315圈,L1与L2距离可以调节,用筷子和塑料管及木板做的9个立柱的架子,线圈绕好后用线绳扎紧,支柱是注射器做的,很重有1公斤(此线圈不玩了卖废铜可以保值啊,呵呵)
中波大环用2.5平方铜线43个立柱绕成直径70cm的空心线圈共12圈,1圈处抽头做L2。线圈架是旧桌面用电钻均钻43个眼插入43根筷子,在套入塑料管,绕好线圈后用电工扎带扎紧,托架是厚塑料管做的。
短波大环,用直径6mm长4.5米的紫铜管弯成3圈成弹簧状,1圈处抽头做L2。铜管要用细砂纸打磨光亮, 增强高频信号通过,还设有线圈抽头,用于波段选择,托架使用塑料管做的和木架隔开,已增加线圈Q值。
用废弃的电台天线实验机器
制作过程
电路图

楼主:
用废弃的电台天线实验矿石收音机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5OTk1ODU2.html?f=12192132

网友A:
做的真好,天线部分的更换有创造力

网友B:
特喜欢这造型,复古的东西最有韵味了

网友C:
“竹筐”的手艺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天线部分的更换有创造力

谢谢 小小少年  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竹筐”的手艺真不赖

谢谢 杂项电子  的回复支持
”编筐“的技术是依葫芦画瓢,编这个”铜筐“手都磨出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喜欢这造型,复古的东西最有韵味了

谢谢 大道必成  的支持
这个造型我非常喜欢,有一种稳重扎实的感觉,这个造型我已经做了3台机器了。

网友D:
楼主的条件真好,还有废弃的电台天线用,你那度盘指示频率的准确吗?收听效果比商品收音机还好,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条件真好,还有废弃的电台天线用,你那度盘指示频率的准确吗?收听效果比商品收音机还好,支持一下。

谢谢 天空之城  加分支持
度盘是用2个量角器做的,是用来做电台位置的指示,在我这收到当地电台记住在那个数值上,下次调到这个位置上就能收到这个电台了,挺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天空之城  加分支持
度盘是用2个量角器做的,是用来做电台位置的指示,在我这收到当地电 ...

这个办法不错,比做频率度盘还得校准省事多了,俩量角器度盘能转一圈吗,空气可变好像的180°旋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不错,比做频率度盘还得校准省事多了,俩量角器度盘能转一圈吗,空气可变好像的180°旋转的吧。

用2个量角器是为了对称好看,实际上度盘只能转180度,参考上或下的量角器读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