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AM收音机芯片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2012-09-14):
请问AM收音机芯片的型号,要求有本振、混频、中放、解调、AGC
关键要求AGC电压方便引出,用于作为高放的AGC(若需要,可以经过放大,反转电平等)

芯片内是否带FM电路无所谓,只利用AM部分就行

请问哪种AM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
TA/CD2003,AM自带高放.有AGC输出.

网友A:
推荐使用三洋公司的汽车收音机专用AM单片LA1135,或者LA1136,这两个片子性能优良,功能强大,应该能够符合您的要求

网友:
2#的免调.简单.性能是相当好的
3#的电路高级.通带/噪音/失真达高级机水平
不用仪器.凭耳无法分辩二者

楼主:
谢谢各位!看了下,各有优缺点。

TA2003应用简单些,手头也正好有几片,但片内高放似乎无法旁路,若外加高放就感觉内部的有点多余

LA1135/1136结构上正好满足要求,除了要求电压稍有点偏高,不过用2节锂电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三洋公司的汽车收音机专用AM单片LA1135,或者LA1136,这两个片子性能优良,功能强大,应该能够符合 ...

请问LA1135/TA2003用作短波如何,比如二次变频的,一中频10.7M

网友:
CXA1019应该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LA1135/TA2003用作短波如何,比如二次变频的,一中频10.7M

没搞过啊!您把两种都试下,再把结果和大家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TEA5591,TEA5710吧,这个集成块AM高放是场效应管,实际使用基本上听不到底噪。其实它的FM也很出色。CXA1019这些不配跟它比。

网友B:
关键这些IC,检波都不是外露的,都是在片内完成的,直接输出音频信号,想改成单边带,加拍频,很难。
拍频从中放输入端注入,会影响AGC的动作。幅度难以掌握,做出来效果极差。

目前我所知的只有ULN2204(TDA1083)检波是外露的。不过这样的块子已经很难买到了。且AGC也是取自检波级,加拍频也会影响AGC,但是比起其他还是要好很多。

关键是要有检波外露,AGC是取自中放,而不是检波级的块子,这样做短波收音机,收单边带才完美。但是目前似乎没有这样的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这些IC,检波都不是外露的,都是在片内完成的,直接输出音频信号,想改成单边带,加拍频,很难。
拍频 ...

谢谢66718的详细解答!

怪我没说清楚,其实是想做二次变频航空波段接收机,基本结构初步想:
双栅MOS管高放 + 双栅混频 + 10.7M滤波及一中放放大 + AM IC内 二混频、二本振、二中放、解调、AGC + 低放
其中一本振是独立的,高放及10.7M一中放均有AGC

这样AM IC的AGC需要引出,一是用作高放及一中放的AGC,二是作为静噪的控制信号

网友(2016-06-02):
收音机专用集成电路  终于查到了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C:
我知道的AM专用芯片有;
TDA1072,LA1130,LA1135,LA1136,LA1137,LA1245,DBL1019...
据说这些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的AM专用芯片有;
TDA1072,LA1130,LA1135,LA1136,LA1137,LA1245,DBL1019...
据说这些都不错!

还有个TA7641

网友:
航空波段的特性限定了其不能远程接收,且也没有相邻的干扰,所以接收设备的灵敏度选择性都要求不高,用不着很复杂的设备就可以很好的接收了。况且业余接收航空波段也就是玩玩而已,没有收听价值。楼主下这么大精力,还不如做全频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