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的并联检波

楼主(2012-09-15):
以下两个电路几乎所有的矿友初玩矿机时都试过,左边的微微能响,右边的电路能响声音大。

下面将左边电路加上一个电感线圈,现在两个都响了,仔细比较,右边的电路还要略响一些。

顾名思义,这两个电路就是矿机的串联检波和并联检波。

先列题,线路简单,大家可以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有时间一定试一试不同的效果。

网友:
很好的普及贴,易看易懂易学易装···谢版主!

网友:
狼尾续貂地跟一个贴子,呵呵。关于并联检波(SHUNT-DIODE DETECTOR)的电路和解释

http://www.tpub.com/neets/book12/51b.htm

上面说串联检波适用于大输入信号和要求线性输出的场合;而并联检波适用于信号较小的场合。

感谢楼主的精彩话题。

网友:
和“串联分压、并联分流”也有关吧。

网友:
左边的音频电流没有形成回路,按说是没有声音的。有声音,而且很小,是因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在起作用。
右边的电路,耳机自带的电容,就会形成高频信号的回路,影响检波效率。如果在耳机旁边串联一个高频扼流圈,声音会更大。
如果天线很强大,二极管在线性区工作,电阻就很小,高频扼流圈可以省去。
个人浅见,不一定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