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3DQ、二极管机的效率

楼主(2012-09-15):
根据麦老师神秘的矿机和2007改进陈宪文矿机的文章,提出天调LC悬空接地的理念,试验出此机非常成功的提高3DQ、二极管机的效率的30%。

楼主:
该机加接2H电感和表头后再用电容接耳机,电表电流增加1/3,音量明显增大,选择性改善。

楼主:
线圈的制作:用20mL针筒作骨架,一小段聚四氟乙烯或青壳线作抽头垫片,用0.04X175股李兹线绕70T,每5T抽一个头在聚四氟乙烯垫片的上面,中间的磁棒是一条160mm的中短波磁棒从中间折成两段加入,最后用大瓦些的烙铁对各抽头上锡。Q=750。

楼主:
该机可将2820二极管代替3DQ。

网友:
光说3dq了,还没说二极管呢。能否从原理上说说。谢谢

网友:
矿机新玩法

网友A:
不知天调部分与线圈要有多大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天调部分与线圈要有多大的距离?

约四公分左右。

楼主:
谢少年、2007版主!

网友B:
好贴好图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好图顶起来

网友C:
线圈抽头的办法好!另外请教一下,耳机并联的那只电感起何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抽头的办法好!另外请教一下,耳机并联的那只电感起何作用啊?

和电表构成直流指示。

网友:
老师的好帖子,拜读后,要顶上。

网友B:
好贴好图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好图顶起来!

网友D:
学习了。请问,为什么加了大电感,电流就大了?用变压器代替行不?
有个串联调谐电路,天地线加上了一个大电感,变压器的初级,起什么作用啊?麻烦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请问,为什么加了大电感,电流就大了?用变压器代替行不?
有个串联调谐电路,天地线加上了一个大 ...

那个2H电感实际上是3DQ的负载,因为3DQ机不能像二极管机那样加电表。
串联LC电路捡波后音频不形成回路不会响,加个电感(扼流圈)音频便形成回路,阻止高频通过。

网友:
真是真正的真玩家!

网友E(2012-10-15):
不懂就问,两个可变同步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就问,两个可变同步调吗?

双手操作为好。

网友E:
请问,两线圈绕制匝数和抽头一样吗?此机有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两线圈绕制匝数和抽头一样吗?此机有再生?

可以绕一样,两个都是双回路没抽头。

网友(2012-12-08):
本人对3DQ同步检波器很感兴趣,但是对其工作原理,理解困难,可否请楼主简单明了的说明一下3DQ同步检波器的工作原理(过程)?

网友F:
3DQ检波原理参看李老师的帖子。

3DQ不属于同步检波,栅极极注入的触发信号,漏极与源极完成检波,这里只是场管工作原理。

同步检波是用一个与载波同频同相的本振信号与已调信号相乘来实现信号解调的过程。同步检波就指是在收听中波、短波时,将邻近相互打架的两个或多个电台,通过同步检波滤出一个较强的电台,并清晰的收听到这个电台。同步检波针对中短波而言,不适用于调频,在使用二次变频的情况下,可以不打开同步检波开关,但在打开同步检波开关时,一定使用了二次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Q检波原理参看李老师的帖子。

3DQ不属于同步检波,栅极极注入的触发信号,漏极与源极完成检波,这里只 ...

通俗易懂.学习了!谢谢

楼主:
3DQ捡波原理大家都在探讨,我也进行多次实验,其中这种源极不需要栅极上的信号也能捡波,而且更好。

网友G:
从图纸看天调并没有接地,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纸看天调并没有接地,何故?

地悬空才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Q检波原理参看李老师的帖子。

3DQ不属于同步检波,栅极极注入的触发信号,漏极与源极完成检波,这里只 ...

“同步检波是用一个与载波同频同相的本振信号与已调信号相乘来实现信号解调的过程。”——这无疑是正确的。
“同步检波就指是在收听中波、短波时,将邻近相互打架的两个或多个电台,通过同步检波滤出一个较强的电台,并清晰的收听到这个电台。”
——其中“将邻近相互打架的两个或多个电台,通过同步检波滤出一个较强的电台”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同步检波的原理决定,只要两个信号“同步”(而不是按照已调波的强弱!),就可以把调制信号取出(检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悬空才提高效率!

哦,明白了,“悬空地”就是不接地——地段“悬空”而已!还是说“不接地”好理解。

网友(2014-02-22):
个个是高手中的高手,一个比一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