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甲板、737耳机

楼主(2012-09-18):
调此耳机与737耳机相同,先将耳机拆开,焊开音膜与舌簧连杆。

楼主:
此时的电感量

楼主:
调节这两边的罗丝,先全部松开再一点点上紧,观察电感量的变化。

楼主:
巳经上升至较大。

楼主:
焊上音膜连杆,上好外壳

楼主:
此时电感量。

楼主:
再次微调那两个罗丝使之较大。

楼主:
盖上后盖!注意:这类耳机最大电感可以出现1300mH,但很不稳定,而且音量没加大多少,一般调在250-300mH为好。

楼主:
同理调了一个737,从114μ升至188μ,声大多鸟。从磁钢、极靴、舌簧等材料来看,737好象是进口货,进口后由田某捡查验收。

网友:
好帖子。感谢老师无私奉献为坛友们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上后盖!注意:这类耳机最大电感可以出现1300mH,但很不稳定,而且音量没加大多少,一般调在250-300mH为好 ...

   梁老师:宝贵的经验!

楼主:
谢2007版主、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兄观察得甚为仔细,发现了可能是进口的蛛丝马迹?

线圈上打的是俄文。当然也写中文多少圈、阻抗等,只是猜的。

网友B:
这有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清楚的。

谢谢!

网友C:
不断的专研,不断的传播耳机知识,不以善小而坚持不懈去作,是大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断的专研,不断的传播耳机知识,不以善小而坚持不懈去作,是大因果

网友C(2012-12-01):
给矿机大姥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矿机大姥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理调了一个737,从114μ升至188μ,声大多鸟。从磁钢、极靴、舌簧等材料来看,737好象是进口货,进口后由 ...

田某是质检

楼主(2013-02-19):
引用 网友A:
舌簧支架不一般,线圈是两个?或仅是分开绕?

线圈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线圈的绕向相同或相反?串联或并联?谢谢!

我拆过重绕时发现两个是反绕的,绕好合并一起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舌 簧 与 弹 性 支 撑 片 如 何 连 接 的?是 镶 嵌 冲 压 紧 固?感 谢 梁 兄 的 及 时 回 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回 看 到 最 清 晰 的  舌 簧了,像 是 接 触  焊。一 直 想 仿 制。向 梁 兄 的 真 诚 及 时 相 助 表  ...

不客气!仿制时电磁部分相对容易,音膜和盖构成的发音部分相当难,曾经红老板送我一个没了前盖和部分零件的737,我交给北京的有专业机械水平的朋友复原,相当漂亮,结果音量比原装的小得多,还不到300的水平,这是难点。

网友(2013-04-26):
引用 楼主:
不客气!仿制时电磁部分相对容易,音膜和盖构成的发音部分相当难,曾经红老板送我一个没了前盖和部分零件 ...

材料和机加是一大难题。

网友D:
真做好舌簧耳机最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做好舌簧耳机最难

我看几乎不可能,不是我们能力问题,是没条件没材料几工具,没有跨学科的计算。比如振膜的问题,没有磨具,用任何代替也不成。

网友:
还有磁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把737改为高阻的

回老师,矿机大姥L.D.XIONG改过737田耳机,最高好象60K,准确数我记不清了,您可以让他科普,谢谢

网友D:
原来矿机变压器采用矽钢片铁芯,T725也只有40K阻抗值,这种情况下大家试改绕超过40K阻抗的舌簧高阻耳机,实际使用阻抗匹配状态弱台效果好。如果都在匹配状态,中强台还是舌簧耳机原来低阻状态好。

后来李老师采用铁氧体磁芯做矿机阻抗变压器,仿725阻抗值200K,多数二极管都能匹配,耳机在低阻状态也能很好的收弱台,大家也就不用改高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来矿机变压器采用矽钢片铁芯,T725也只有40K阻抗值,这种情况下大家试改绕超过40K阻抗的舌簧高阻耳机,实 ...

电子镇流器里的EE铁芯可制作变压器么?是不是高频磁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做好舌簧耳机最难

铜螺丝不好弄,普通软铁不难找,合适的耳机壳不好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子镇流器里的EE铁芯可制作变压器么?是不是高频磁材料?

铁芯损耗大,做矿机变压器效率不高。铁氧体芯损耗小、导磁率高,绕出的变压器电感大、效率高。

网友:
采用铁氧体磁芯时,测试的是音频状态效果,比如1000Hz的百匝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芯损耗大,做矿机变压器效率不高。铁氧体芯损耗小、导磁率高,绕出的变压器电感大、效率高。

明显感觉到我的环形变压器比普通铁芯变压器声音大。谢谢qg2oo7版主

网友(2017-12-21):
什么是737田耳机,何处有售?

楼主:
没有卖了,是国产甲板耳机

网友:
舌簧耳机,现在很少见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