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de v-i curves

楼主(2012-09-22):
with some free time today, i decided to try to plot out the v-i curves for some of the more common diodes. the part I am interested is am detector so I am more focused on small signal levels.

I tried a few rectifying diodes (1n400x), some leds and then some signal diodes / transistors.

here is the part of signal diodes (in this case, 1n4148, and 2n5551's b-e junctions).

the two curves on the bottom are for two 1n4148s from ONSemi. as you can see, they track each others very closely.

the blue and the green lines are for a 2n5551's b-e junction (the blue trace) and then as an amplified diode (bc-e junction, the green trace). As you can see, the v-i curve is much flatter with b/c tied together.

楼主:
here are v-i curves for some leds.

both red and bright yellow leds are pretty good as a voltage reference. QDSP-3892 is a HP red 7-segment led.

楼主:
similarly, here are the v-i curve for the rectifying diodes (and a couple zeners).

1n4006/4007 are highly alike. and the zeners (1n5929/1n5927) are highly alike.

楼主:
btw, the Y-axis is mv, and X-axis is ma.

楼主:
I have a few schottky diodes and fancier diodes (sd101, bat54 and hsms). once i have them mounted, I will plot them out as well.

楼主:
the behavior of 1n4148 is a little bit surprising to me in that it opens like 250mv or so (@ If = 1ua), making it almost like a schottky diode. I guess schottkies can potentially start conducting at even lower Vfwd at a comparable If.

楼主:
when you simulate a circuit, you often wonder how accurate those models.

here, I used ltspice's 1n4148 model and plotted its theoretical v-i curve (in green) vs. the measured 1n4148 v-i curves (two thinner lines as I had measured two 1n4148s).

they are right on top of each other. the error rate is about 2%.

Wow! you have to give ltspice credit for being this accurate.

网友:

常见的二极管起始角曲线图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问一下,加有正向偏压的检波二极管,虽然减小了其起始导通电压,但反向漏电也等效地增大了吧。是不是会减小检波电路所在LC回路的Q值,反而降低其检波效率?
所以,使用起始导通电压低,反向电阻大的二极管检波效率最高。

网友A:
都怪当年没认真读书

楼主:
问一下,加有正向偏压的检波二极管,虽然减小了其起始导通电压,但反向漏电也等效地增大了吧。

yes.

是不是会减小检波电路所在LC回路的Q值,反而降低其检波效率?

yes. However the reverse leakage is so small that I doubt it will have any material impact.

所以,使用起始导通电压低,反向电阻大的二极管检波效率最高。

generally true. However, sky high Q isn't that good. What you want is a diode with Rd in the 50k - 150k range - most germanium diodes are in that range, and most silicon / schottky diodes are in the 1Meg or more range. LEDs tend to be 1x10^15 or higher.

I think germanium diodes' performance has far less to do with its Vfwd or Ir but more to do with its Rd parameter.

网友:
Rd值是二极管在零压差下的等效正向电阻,它与二极管在小信号检波下所产生的非线性失真有关吧。Rd值越大,与二极管达到起始导通电压时的导态电阻的差别就越大,即二极管在起始压差下的非线性导电效应就越显著,因而检波的非线性失真就越大,在这个区域产生所谓的平方律检波。对于理想二极管,Rd值为零,不管信号强弱,都可以实现完全的线性检波,效果最好。当然实际的二极管远非理想二极管,适宜的Rd值对于小信号可以实现最佳的平方律检波。Rd值太小或太大,平方律检波的效率都会变差。

网友:
As far as I could recall,  you mentioned that you got 1000pcs of 1n5711.

Why not plot one of them as well ?

I'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1n5711, coz I've never got my hands on any.

楼主:
haven't had time yet. maybe this week. stay tun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怪当年没认真读书

楼主很热心地给咱们测试了一些半导体PN结的正向伏安特性。有常见的1N4148,也有三极管的PN结,还有几种发光管的正向特性。谢谢他。

楼主:
As promised, here are the v-i curves for some RF diodes (1n5711 / e3po special request, bat54, bat85s, and sd101c).

A few observations:

1) they have substantially lower Vfwd than silicon diodes. at 50ua If or lower, Vfwd for the RF diodes is generally around 200mv, vs. 450 - 500mv for silicon diodes.
2) BAT85 beats out everyone hands down: wow! I did get them for low Vfwd but I never realized they would be this low, especially vs. 1n5711 / sd101.
3) SD101 - what a disappointment. I got it after some research for its low Vfwd. totally not worth it.
4) 1n5711 - quite frankly, I don't see what's in it (other than lower prices and better availability).
5) BAT54: not bad.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I got a reel (3000 pieces) of it for free.

I think if you are building a crystal radio, you should seriously look into BAT85/54.

I have some hsms and 1n60p somewhere but will publish their v-i curves when I find them.

I will try some highspeed schottky diodes' v-i curves tomorrow. Those are for rectification purposes, however.

楼主:
i may have found the archille's hill for bat54/bat85: the capacitance. being 200ma diodes, their Ct is rated 10pf max. the Ct-Vr curve for those diodes is pretty steep for Vr < 5v.

most germanium diodes in comparison have Ct of 1pf max.

so bat54/85 could still be used for low level am detection (crystal radio). it may not be efficient for sw / fm detection.

楼主: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here are the v-i curves for some ultrafast silicon / schoottky diodes.

Those diodes are not meant for use as detectors - they are tested here just for fun.

mur120 / 220 are widely used in high-end audio preamps or even cd players / transport.

mbr / 1n5819 are schoottky diodes. 1n5819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its low Vfwd drop, and it shows here. for If < 50ua, Vfwd < 100mv for 1n5819.

All those diodes have significant Ct. 1n5819 for example has Ct from 10pf - 100pf+, making an ideal diode for use as a variable capacitor in a voltage tuned am/sw radio.

网友:
引用 楼主:
As promised, here are the v-i curves for some RF diodes (1n5711 / e3po special request, bat54, bat85 ...

      Thanks!

      fyi:
           HSMS diodes are tiny and pric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热心地给咱们测试了一些半导体PN结的正向伏安特性。有常见的1N4148,也有三极管的PN结,还有几种发 ...

我理解错了,我看到老国哥的贴,以为他说楼主当年没好好读书,所以如今搞不明白二极管的特性。

楼主:
I tested three more diodes, 1n34a (germanium), 1n270 (germanium) and 1n60p (schottky).

the v-i curves for the new diodes are highlighted.

My take on this:

1) at anything less than 100ua, the germanium diodes performed considerably better than even the rf schottky. they start to conduct at very low voltages (the germanium diodes actually could never to shut off);
2) the germanium diodes don't perform as well as the silicon or schottky diodes at anything approaching 1 - 2ma.

So if you use your diodes as detectors for small signals, germanium diodes are the way to go. Otherwise, stay with schottky. I think bat85 and bat54 are pretty good choices 1n60p isn't too good, given its higher prices and worse availability.

网友:
相当好的一手资料!

网友:
       where/how can we find the SPICE models for all these diodes ?

网友:
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测然后提取参数.

网友:
请说中文好吗??看不懂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