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87IV DMM 以無線Bluetooth在Flukeview Forms作記錄

楼主(2012-09-22):
將台Fluke 87IV DMM 加了個藍牙模塊, 可以利用無線在Flukeview Forms作記錄.

Fluke 87IV的電路上只提供3.11V, 剛好足夠供電給藍牙模塊 (3.1V~3.3V). 另外, Fluke 87IV的紅外線訊號是IrDA標準, 所以不能直接在紅外線模塊上取訊號. 要走到microprocessor的UART上才可以, 就在IR1000(IrDA Encoder/Decoder)的接腳上找到.

就是這麼簡單就可以. 要留意, IR1000的第2接腳必須接到Vcc, 否則紅外線模塊的TX LED會長著, 浪費電力.

成功安裝

安裝前, 要先將藍牙串口模塊(HC-06 從機)設定好, 包括名稱, 密碼, 波特率 (9600bps).

网友A:
樓主厲害,是真正的高手,記得樓主原來就發過DIY Fluke 87-IV / 89-IV Cable 數據線的帖子。

DIY Fluke 87-IV / 89-IV Cable 數據線

网友:
仪表发烧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厲害,是真正的高手,記得樓主原來就發過DIY Fluke 87-IV / 89-IV Cable 數據線的帖子。

...

多謝捧場.

网友:
好帖,学习了,感谢分享。

楼主由红外通讯,搞到蓝牙无线,表太潇洒哦。

网友(2012-11-02):
楼主高人,我有个PROTEK506万用表原来是用RS232接口不知能否改装蓝牙通讯?

楼主:
你的PROTEK506万用表, 如果是用單一 "波特率", 應該可以.

网友(2012-12-04):
这个牌子很不错!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以前用这种方法在187上面搞了几次都不成功,只是刚上电时成功通讯,后面就不行了,有无什么办法解决呢?

楼主:
可能是電源電壓太低所致, 一般的藍牙模塊要求3.3V供電, 3.1V已經是最低的可運作電壓. 請檢查下藍牙模塊供電的電壓. 如果供電電壓太低, 要加DC-DC升壓模塊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