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型二极管检波电路原理

楼主(2012-09-22):
(图片)

网友A:
之前我的矿机电流达到50 毫安时的“拐弯检波”电路就是这样用一个电容加一个二极管完成的,在这里找到理论根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矿机电流达到50 毫安时的“拐弯检波”电路就是这样用一个电容加一个二极管完成的,在这里找到理论根 ...

如何得知50毫安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得知50毫安的?多谢!

去年的老帖子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1356-1-1.html

今年找到它的发射台天线了,150千瓦,其位置直线距离离我处约在13千米以内。

网友C:
期待您在老毛论坛中,并联检波电路的实验结果。【原文:实验并联检波大环电路,加高频半可调电容构成“共地”并联检波大环电路。与串联检波比较选择性明显提升,加班尼电路比较弱台接收效果相同。
因此并联检波大环电路LC回路和耳机中都没有直流分量,LC回路中没有直流分量好像可以提高选择性?音频电路中没有直流分量可以提升音频效率。】请教:第一,耦合电容很小,我记得焦留生的一个电路是1000p的,说他的大小对实验结果没影响。第二,不用大环而用一般天线,不知道结果是否相同。我的实验结果是,大环的结果好与一般天线,不知为什么。第三,并联检波,耳机和二极管不在串联了,检波阻抗大大降低,匹配怎样解决?会不会选择性变差?您画了一个抽头是不是为了匹配的考虑?第四,【实验线路板可以做串联和并联检波比较、“共地”与“悬浮”对比。连接仿725音频组件可以实验班尼电路、旁路电容、直通连接(图中在直通连接状态)】等待试验结果和佳音。第五,有好帖子,不在这里发表,便宜了老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您在老毛论坛中,并联检波电路的实验结果。【原文:实验并联检波大环电路,加高频半可调电容构成“共地 ...

昨天晚上我这儿矿坛特别慢,传不上来。

网友:
实测并联捡波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