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960电路图及用万用表杂感

楼主(2012-09-22):
这年头,想买一个称心如意的万用表很困难,数字表还好买一点,指针的,真的很难,外磁旧表的价格也很贵,而且品相不一定好,市面的360,960,不耐用就不说了,最重要的精确度很差,对于我来说,有时要修电视有时要测电子管的灯丝电压,要的是指针表,而且,不准确是不行的。
优仪高的360还不错 ,分立电阻;8080就不行,贴片电阻,要命的是档位开关的触头的铜片软,接触不良,不久就断了。天宇960准确度不好,好在是偏高的,可以自己搞,如果是偏低的话,就很麻烦。但是,档位开关的触头的铜片硬,对线路板的磨损很大,特别是内圈。下面是天宇960的照片,8080还有我自己描的走线图,但相机被人借走,只好在后面补上。

网友:
可悲,可叹

网友:
买块老货500型的吧.好用.

网友:
一看就是垃圾!

楼主:
8080: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哎……真的很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8080:
普通960

这个是我前几天买的,之前在一个朋友的维修店里看到,我打开电池门,从夹缝里瞄一下,发现不是印制板开关的,尽管已经有了天宇960,还是想买,可惜没有货,只有47E,一看大倒胃口:是印制板开关的。不过过了十几天,来货了。电压很准确,电流也不错,就是电阻偏小,还有,测显像管的灯丝电压是3.5V/4V。以前的960,360    都是4.2V、4.8V。

网友A:
万用表不是以前少数专业人士或资深爱好者的工具了,现在的家庭都电气化了,年轻人都有一定文化基础,所以万用表也是一种家电产品进入到千家万户,如果都是一些专业和高档的,很多人就不会去购买。

稍微专业一点的使用者,特别是借助万用表去谋生的维修人员,不能把眼光停留在这些只要一包香烟价钱的电表上,否则就会失望的!

比方说楼主希望用这类表去正确测试电视机的灯丝电压,这本身就有一定要求,很少见到指针表能够准确的测试,即使是数字表,也不是随便拿来一台就能完成的。其实市场上有众多的电表供不同的人群或需求选择,。

网友(2017-06-26):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是以前少数专业人士或资深爱好者的工具了,现在的家庭都电气化了,年轻人都有一定文化基础,所以万 ...

说的好!!!确实如此

网友:
测灯丝不是要真有效值表么,拿个指针表就上,也真是敢干

网友:
不能因为使用了贴片元件就否定其可靠性,不能因为重量降低了就否定其做工的扎实,最好的栗子,以前的模拟电视和现在的液晶电视,在相同的信号源情况下,那个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型万用表就能测灯丝电压

现在有了2个500型的了,只是没有机会测灯丝了,显像管电视差不多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