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时钟跟着广播走-------广播信号对时经验共享

楼主(2012-09-23):
 声明: 以下装置时自动校时功能(并非授时接收器),无时间累积性同步失调误差,其精度可保证误差不大于50ms!

广播信号自动校时电子钟
                                                  万里江山2012-08

       当今电子技术日新月异,新产品层出不穷,尤其是单片机,FPGA和CPLD等智能型芯片的开发应用,更是让电子

应用技术迈向了更高的一步.不少爱好者喜欢制作电子钟作为学习单片机的练手制作,我也是一样的.从电子钟那里,可以得到

许许多多的收获,比如动态扫描、字符拆分、越界检查、中断应用、以及DS1302读写、多任务应用等等. 但是基于本地晶振

作基准源的电子钟,哪怕采用微调谐振电容或者采用软件错容技术,均不能非常有效的得到较高精准的时间.

  市面上有接收日本超长波JJY60授时台或者接收我国河南商丘的授时台的自动校时的电波钟,电波表,价格斐然,作为电子爱好者我更倾向于DIY.

  选择DIY的原因:
  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是学习的机缘.
  提高单片机应用技术
  产品开发

  不打算采用现有技术和装置的原因:
  我国河南商丘的授时台发送的数据时加密数据,解密困难,且接收模块是带专利技术的.
  广西广东处于我国河南商丘的授时台信号覆盖的外边缘,信号弱,稳定接收困难

   DIY方向:
      采用无线广播电台的6响整点报时音作为基准,校对本地时钟.该法成本较低,信号覆盖广(中波,短波,调频电台都很多)

  需要了解的相关技术:
   1.广播电台6响整点报时音的信号标准
2.广播电台信号的接收解调(那不就是收音机吗?)

   3.报时信号的整形

   4.单片机对可变脉宽脉冲信号测试,占空比测试

   5.基于上述技术引入的软件滤波法

授时技术基本原理:
图1:标准时间发布的方式

图2:我国60年代建成的第一个授时发波台

图3:低频时码发播台

图4:短波发播台天线

                               目前,我国授时和守时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列,相见:
http://sourcedb.lssf.cas.cn/cn/cgxc/201109/t20110923_3353776.html
图5 河南商丘授时台
关于商丘授时台介绍:http://hi.baidu.com/techneting/b ... ac47c48db10d8a.html

图6  长波授时台授时原子钟

图7    对星授时天线

图8   央视报道新研制出的“北斗电波表”利用北斗卫星系统授时同步

图9  电波表用于海航

广播报时信号校时实验研究的准备:
获取广播报时节目源,用于调试用。可以使用网络收音机,也可以使用传统收音机录音即可。
单片机脉宽测试,误差控制在+/-  1ms内.

图10:获取并保存好的中央人民广电台报时录音

图11  我国广播电台报时音键控调制信号格式

图12:单片机产生测试信号示意图

设计时,单片机需要检测解调电路送出的信号是否符合符合报时信号格式,以确定整点的到来.

该测试信号是根据我国广播电台报时标准信号周期(1000ms ) 设置的,并由一只STC2051单片机产生,为检验被测装置的
测试精度,一共产生了1,、2、5、10、15、20、100、150、200、250、251、252、255、300、350、500、501、505、550ms等不同脉宽的测试信号。

楼主:
先露个脸,后续慢慢播放.

网友:
先给你个小小的打击一下哈:尽管你的思路是正确的,此实验也可以很好的锻炼综合能力,但是,你想过没有:广播报时是否是标准时间呢?能作为标准用吗?

如果您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那当我什么都没说。

嘿嘿!

网友A:
顶这种探索精神!

网友B:
这个思路以前也想过,但对电台报时信号进行测试后发现误差很大,特别是地方台经过多级转播台之后造成的延时非常可观,有的甚至延迟数十秒,一般生活报时到无所谓,如果用了作为标准时就不太靠谱了,RDS系统也是这样,国内大城市开通的RDS广播时间也不靠谱,有的电台我用RDS收音机自动对时功能校对出来的时间甚至误差数小时的都有。

网友C:
作为业余电子爱好者,多数都有过楼主的想法,大多数都是有心无力。

楼主帮我们圆一个梦,赞一个。

网友:
看电视新闻,就可明显感觉到时差的存在。主持人与现场记者通话时,时间延迟现象很明显的。最长可感到有十几秒。

网友:
短波10.00MHz标准受时台,整点中文报时。普通调幅短波收音机能接收,秒音清晰脆响,可做10MHz频率校正。

楼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国家级电台,在广播电视授时技术中一直扮演着引领的角色,其直播的中波及短波信号

,其信号时间延不大于25ms,因此本装置特地的将接收波段定在中波中央台频点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频率表
中波AM
东 北 地 区 720KHz
华 南 地 区 630KHz
青 海 地 区 900KHz
西 南 地 区 630KHz
西 北 地 区 1305KHz;630KHz
华 北 地 区 720KHz;630KHz
皖 北 地 区 801KHz
闽 南 地 区 720KHz
上 海 和 昆 明 855KHz
中国中波电台频率表(上 531-1035khz)
频率(千赫) 功率(千瓦) 台呼 地属(发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这种探索精神!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业余电子爱好者,多数都有过楼主的想法,大多数都是有心无力。

楼主帮我们圆一个梦,赞一个。:victo ...

谢谢 崂山 兄的支持和鼓励,这几天我将分步介绍一下制作经验,心得体会,再次感谢您和其它矿友的支持.

网友:
期待原理方案方框图,软件编程报时信号判断,电子钟与单片机接口,电平处理

等技术关键,共同研究探讨。

楼主:
图23  设计总原理框图

图24  带中波接收机的音频译码器,其中音频插头用于外接收音机音频,也可以使用本机信号

图25  图中黄色跳线帽用于选择音频源来自本机还是外接

楼主:
图28  单片机系统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以前也想过,但对电台报时信号进行测试后发现误差很大,特别是地方台经过多级转播台之后造成的延时 ...

你说的情况是表象,请参阅国标的内容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