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12寸液晶触摸屏

楼主(2012-09-24):
急求12寸液晶触摸屏,一个设备上的触摸屏被碰裂了,液晶完好,触摸坏了,谁给介绍个,谢谢
液晶型号是LB121S02

网友:
多少钱收??

网友:
淘宝上一堆,买回来自己改一下线,对了买的时间找卖家要一个排线座回来接线就方便了!!!

楼主:
谢谢兄弟提醒,去淘宝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提醒,去淘宝看看

我有台12寸工业屏带触摸屏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12寸工业屏带触摸屏不会用

老哥能给个尺寸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给个尺寸看看吗

加我qq876954692。。。。。。。。。。。。。。。。。。。。

网友B:
我有两台FPM-3120G
一台全好
另一台不能显示,触摸可能是好的,触摸是串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FPM-3120G
一台全好
另一台不能显示,触摸可能是好的,触摸是串口的那种

我的触摸屏接口是4线电阻屏大口,是用在工业设备上的触摸屏,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触摸屏接口是4线电阻屏大口,是用在工业设备上的触摸屏,谢谢关注

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整个显示器的型号,还有显示器与电脑的控制联接是串口。
你上网查下这个型号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整个显示器的型号,还有显示器与电脑的控制联接是串口。
你上网查下这个型号就知 ...

谢谢关注,已经找到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