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做耳放

楼主(2012-09-24):
第一种6N6+6N6阴极输出推动输出牛;第二种电路是6N1+6P1单端电路(6P1三级管接法并引入了比较深的P-G负反馈,一是可以降低6P1的内阻,二是可以可以提高功率级的线性,取消了传统的环路负反馈,期待有好的声音表现),7.5K输出牛还未到手,先把电路板和电路发出来。等输出牛到手后再继续:

楼主:
上午收到输出牛,下午装机试听,听了两个小时,暂时用的是一楼中的6N1+6P1电路,原图47K有点小了造成整机输出功率偏小(音源输入2V信号输出功率仅130MW)而且声音有点紧,试音过程中把6N1的屏极电阻调整为82K了,这时输出功率提升到320MW,对耳放来说足够了。

此电路的声音表现总体上要好于先前做的WCF耳放,主要表现在声音的厚度增加,尤其低音更有力了,中高音的表现与WCF耳放比提升不明显。

感触:别小看不起眼的廉价管,合理设计电路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个耳放先听个把月再换成6N1+6N6阴极推动输出牛电路。

楼主:
昨天下午实验了6N1+6N6阴极推动输出牛电路,起大早试听音色相比6N1+6P1电路声音偏松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胆味”浓吧。6N1+6P1耳放声音的解析力相对胜出。
两电路的频响从听感来看基本相当(都很出色),这个电路实测供电电压202V,音源输出2V信号时输出功率200MW,对耳机来说也足够了。

自此,这两种电路的耳放完成了,后面就是慢慢调整润色了。

网友A:
6p1这种反馈方式也很常见,但是这么大的反馈量,极少见。

楼主:
可惜手里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波形,用万用表测试整机增益约22倍;从听感判断高低频的延时很到位,时不时被突如其来的低音吓一跳,声音的润度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这种反馈方式也很常见,但是这么大的反馈量,极少见。

实际制作中6N1的屏极电阻调整为82K了,降低了一些反馈量。

网友:
比较深的P-G负反馈

a big reason that tube amps sound good is their no / low negative feedback. using deep feedback in a tube amp defeats the purpose to have a tube amp in the 1st place.

网友B:
机箱里好多东西啊~!~
那个双喜牌子下面是什么啊?晶体管的电牛吗?

网友:
请问说英语的朋友 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里好多东西啊~!~
那个双喜牌子下面是什么啊?晶体管的电牛吗?

里面是扼流圈,我只把电源牛外置了,整流--滤波--高压软启动部分都在机箱。边上的那个稳压板是为音调部分的电子管灯丝用的。

网友:
好东西,喜欢,也想做一个。

网友:
简简单单也不错.

楼主:
结贴,发各个功能部分的电路图,包括高压软启动,等响,音调,耳放放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价多少

含耳机、输出牛、电源牛、管子等总体造价大概七八百左右吧,没法详细统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一次买的,是几年来陆续积攒的。

网友(2013-11-13):
引用 楼主:
上午收到输出牛,下午装机试听,听了两个小时,暂时用的是一楼中的6N1+6P1电路,原图47K有点小了造成整机输 ...

学习了,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