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便携式简易万用表校准仪

楼主(2012-09-24):
头次参赛若有不当请指教。
做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指针表,现在的表头线性度太差,主要是表盘不去匹配表头,为考察线性问题就做了个十等分的开关(实际11档,0占一档),这样具体偏移多少就可以直观显示了。
本仪器着眼指针表,兼顾三位半数字表,特定条件下也可在四位半上比划下,所以选择的元件不是非常高档,十等分用的电阻R7-R16是在一长条的1%电阻里挑出阻值相同的来用,输出采样电阻R23-R34为每种买了3只0.1%的比对0.01的电阻箱来挑选,其中R23为2只100Ω的并联得到使单个电阻的功耗减少,因为供挑选的电阻数量少,一些就通过串联来符合所需阻值。
考虑到有的表头灵敏度不在输出分档内,就加了个调整电位器,合上SA3后通过电位器RP2的调节可在40%-110%的范围内变化。
运放N2的选择,若最小档在50μA那么几乎所有的LM358都可以胜任,若要达到5μA那就要精心挑选了,否则0值时会看到指针的偏移,我用LTC1051来替换解决,淘宝上买的拆机片,2.7元一块。

整机外观

整机外观

电原理图

电原理图

印板图

印板图

图A

图A

图B

图B

实测效果图

实测效果图

制造这个仪器本来只是设计一个恒流源,后来想想那些精确的电阻空着多浪费,就加了条线接到地好使电阻R23-R34可以在外部测量到。
本仪器的使用:
⒈恒流源:
开关SA5为连接2、3端,输出取X1的1、2端(我的连线是取红、黄线)
①固定值恒流源:开关SA3不闭合,输出值等于SA4刻度值乘以SA2的倍率值,(倍率值最大为1,最小为0,步进值0.1,下同);
②可变值恒流源:开关SA3闭合,输出值约在上述值的40%-110%的范围内连续可变,调节的除了上诉的选择开关外加上电位器RP2,这个是为了表头测量时可能遇到的满度值,如42μA、133μA等。
⒉1V标准电压源:
开关SA5为连接1、2端,输出取X1的1、3端(我的连线是取红、黑线)
开关SA3不闭合、选择开关SA4任意,输出值等于1V乘以选择开关SA2的倍率值;
⒊标准电阻箱:
开关SA5为连接1、2端,输出取X1的2、3端(我的连线是取黄、黑线)
输出值由选择开关SA4确定。

面板上的元件对应图

面板上的元件对应图

网友A:
楼主能再具体说下如何使用?

网友:
不会用,当然也不好评价了

网友:
请LZ在原主贴简明扼要说明下使用方式~~

楼主:
使用方法在1楼编辑过了,除了1楼的3种基本应用外还可以在恒流源方式下做为未知电阻精确测量及作为三极管Hfe测量的基极激励源用等。

楼主:
指针表是0.2级的标准表,只有5、10、20、50mA档,是个啥大个比A4纸略大。

网友:
今年我也制作了类似的一个东西指针表校准仪参赛,这几天才将面板设计和打印好,最终成品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好。到时候请楼主多多捧场哦!

同是参赛的,深深理解设计和制作面板的不容易,要准确还要美观还要便于打印和装修。

祝楼主今年获奖!

网友:
便携式简易万用表校准仪

网友B:
这设备真不错,电位器电阻都是要很精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再具体说下如何使用?

主要就上恒流源,如果你看懂了电原理图那么用途也就明了了。

网友C:
很精致,楼主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备真不错,电位器电阻都是要很精密的吧

看你使用对象是谁了,常用指针表一般是2.5级好的1级,三位半数字表算0.1级,一般精度比目标值高一些就可以了。
R5-R34的电阻选金属膜的;R7-R16绝对值误差20%都没有问题,只要它们的相对值误差很小就可以了;R17、RP1、R18是把N1的1.235V分压到1V用的;R19、RP2、R20是临时调整用的,多普通的精度都可以,只要能保证调节范围有40%-110%就可以了,本电路的亮点也在此;R23-R34的精度尽可能的高。其它电阻±5%就可以了,不过一般金膜的都有±1%的精度了。关键元件还要考虑温度系数的,不是使用到四位半及以上数字表,要求也就不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致,楼主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

主要还是外壳比较难搞

网友D:
设计确实巧妙、外观漂亮、便于DIY制作、实用性强。

有个问题不懂,纳闷。

请问:电源为嘛选 7.2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确实巧妙、外观漂亮、便于DIY制作、实用性强。

有个问题不懂,纳闷。

我一般喜欢用两节5号电池大小的锂充电电池,每节3.6V两节就是7.2V了,后来那个外壳上的电池盒若选两节5号电池厚度上有点松,而用9V叠层电池则刚刚好就选用9V了。电路的工作电压很宽的,只是太低恒流性能受影响太高会增加功耗而已,6伏多到10来伏比较理想,只是在电路图上就没改,选用啥类型的电池看你的条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喜欢用两节5号电池大小的锂充电电池,每节3.6V两节就是7.2V了,后来那个外壳上的电池盒若选两节5号 ...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
好像正规大厂生产出来一样,口头加10分支持

网友:
楼主做的电路板、外壳都不错,有套件出吗?

网友:
高档次的DIY!

网友:
用途作用都不大,功能单一

网友:
设计和制作都非常的好!!!

网友:
感觉那个旋钮 像收音机上的
做的不错,支持下

网友(2012-11-07):
万用表校准仪,这还哪叫diy啊,从内到外都是量产的了。。

网友:
板子很漂亮,羡慕 。。。

网友:
面板真的很惊艳!!!!请教一下这个仪表的面板是咋做的???很好看!给个扫盲贴啊!做了很多东西都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