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检波矿机电路的滤波

楼主(2012-09-26):
由于并联检波音频负载并接在检波管两端,因此滤波采用耳机串联高扼圈+并联滤波电容的形式。

中波并联检波未滤波前的波形:

中波并联检波滤波电路实验:

中波并联检波滤波得到音频正弦波形。

楼主:
FM并联检波矿机也同样采取串联高扼圈+并联滤波电容,由于检测器材所限,波形图就不上了。主机连线要短,如果还有分布电容干扰,可以在检波管下输出端也串联33uH电感。

网友A:
很正确!并联捡波不能用普通的加旁路电容法,那样信号全入地鸟,而且要重视耳机的分布电容的影响,加了扼流圈滤除残留高频是好办法。

网友B:
。越来越完善的电路。好像是33mh,不是uh,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完善的电路。好像是33mh,不是uh,笔误。

FM时要用33μ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正确!并联捡波不能用普通的加旁路电容法,那样信号全入地鸟,而且要重视耳机的分布电容的影响,加了扼流 ...

一言道破,怪不得没声音原来没取消2200P的旁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言道破,怪不得没声音原来没取消2200P的旁路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FM并联检波矿机也同样采取串联高扼圈+并联滤波电容,由于检测器材所限,波形图就不上了。主机连线要短,如果 ...

刚试了FM机没装150P用耳机线自身电容已大声不小。这时RD和RL的并联电阻作为LC回路的总负载,总阻抗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FM机没装150P用耳机线自身电容已大声不小。这时RD和RL的并联电阻作为LC回路的总负载,总阻抗降低了 ...

多种玩法

网友:
小北京电子管收音机就是并联检波。

网友(2013-12-20):
老师好,学生下载收藏了。

网友(2015-01-06):
收藏了明天再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