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2P2+2P2微型功放

楼主(2012-09-26):
第一次接触电子管,高压的有点怕,所以先从低压直流管开始.还是先看图:
图中发光的是装在管座中心的LED:
工作时的内部图:
工作时耗电不超过300mA,所以说是微型功放:
简化的背后接口,图简单用排针和排座,当然电源输入有防反接电路,后边原理图中有:
接下来,看原理图,开始学电子管,理论不是很熟悉,所以以照猫画虎为主,结合他人电路根据实际调整.整体的思路是:做一个小的桌面功放,推两个小音箱,尽量简化电路.
电源输入电路部分,从USB口取电,简化了接口所以设置了P-MOS防反接:
乙电电路,利用34063升压到40V为乙电,2P2手册上是60V,由于从5V升压,如果升压到60V升压比太高,而且试过后效率太低,所以升压到40V,也是34063的极限:
甲电电路,手册上说甲电串联是2.4V,但看到很多人用3V,所以用LM1117-3.3再串联一个1N4007,空载2.8V,带灯丝后2.5V,估计不会烧灯丝吧:
放大电路,采用2P2推2P2,两个小音箱音量还可以,才入门电子管,感觉输出牛不好办,也没有找到120V变8欧姆的线间变压器,所以只能用6V的电源变压器,栅极也没有加负压,开始实验时用示波器看了,音量只要不是太大,看不出失真:
最后一个是装饰电路,曾看到坛里有人这里用过,所以也给管座加了LED,既是装饰又起到指示作用:

好了,欢迎各位坛友围观拍砖.

网友A:
末级功放还是应该加点偏压。末级屏极、帘栅级好像画反了。LED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级功放还是应该加点偏压。末级屏极、帘栅级好像画反了。LED很美观!

谢谢提醒,就是画错了,现已更正.加负压的话电源部分就麻烦了,现在的电源部分设计还不是很理想,下次做再考虑吧.

网友:
灯丝效果做得很好.

网友:
做得很好

网友:
第一次做灯泡机就做得这么好,要赞!

网友:
2P2画法有问题把,用2P2做功放也最多也就是个耳放,音质有不是太高,建议加几个6V6做个前级,提高档次

网友:
布线稍显凌乱。其他很好!如果能在装饰上下些功夫则更好!

网友:
2P2做功放音量太小!就是2个2P2并联音量也小!另外楼主的2P2乙电太低才40V,不说弄到120V至少要90V才能使2P2发挥最大作用,一句话在2P2屏极不发红的条件下乙电越高音量也越大!如果做成推挽音量会大4倍(理论上的实际没试过)我在前年用2P3装过一个扩音机用1K2做前级2P3做输出音量在80多平米的几间房间内听的都还可以.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18264-1-1.html   去年又升一回级,又读一回"研究生"(大的巳经读高中了),搞不銀了没时间!只有等孙儿睡了或他们带出去才有时间上会网耍一会!

网友B:
IC + 胆  楼主发表下听起来什么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 + 胆  楼主发表下听起来什么味道

本人不是烧友,没办法说呀.

网友(2012-11-03):
引用 楼主:
本人不是烧友,没办法说呀.

不是不想发烧!而是没钱去烧!所谓发烧有是指有钱去烧的朋友,比如去年有家报纸说一个富二代酒后开车出事了,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他为人低调,很有本事花20多万买的车经过改装性能比7.80万的车还好"但没说他改装花的钱有近100万!这些发烧友有那个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