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11单项校准步骤(解决二极管档等问题)

楼主(2012-09-28):
  两年前收了两块FLUKE111,其中一块正常而另一块直流电压档偏低0.02V左右及二极管档位显示有数字无法使用,一直很困惑,查了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主板上有一个二极管、三极管坏了之类的,所以一直也没动它。直到最近表太多想把这块表出了,结果因为二极管档的问题连300块都没人要,呵呵,干脆自己留着用后决定自己校准直流电压档,网上下载了相关校准步骤后(这里感谢无私翻译111校准资料并放到网上给大家用的朋友);发现资料上提供的是标准程序及你有所有校准源的话一次性校正所有档步骤,但我的表除直流电压档和二极管档位有点问题外,其他档都很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基准源供我挥霍,只想校准直流电压档就OK,所以直接用JJ305的AD588BQ基准可调电阻分压到6.000伏,然后按步骤校准,结果直流电压档OK了,二极管档也好了,但交流电压和频率档挂了变成0.000,我哭。仔细寻找原因后发现校准步骤资料中单项如直流电压校准是不能按上面的步骤走的,否则嘿嘿。下面将实际单项校准步骤贡献给大家(直流电压档,其他档位步骤是一样的),供有FLUKE 111的朋友们参考。

注:先要准备好直流电压6.000伏,如没有随便找个直流稳压电源调整到6.000V也可以,只要准就OK;捅校准按钮时有时候一次没反应听不到“滴”一声无法进入校准模式就多捅几次,直到听到声音并看屏幕确认已进入校准模式;最下面是网上下载的校准资料及校准按钮的位置图,位置很隐蔽,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

1、首先关机,拿一把小十字螺丝刀捅破后盖上的校准标签贴纸后,开机并拨动到交流电压档既第一档,然后用力捅一下小孔内的校准按钮,听到 “滴”一声后看屏幕上显示C-01说明已经进入校准程序;

2、重要:如校准直流电压档,这时直接按RANGE键两下跳过C-01 C-02来到C-03既直流电压档,然后拿表笔直接测量准备好的6.000V电压源并保持1秒钟后按一次HZ键确认,再连续按RANGE键直到屏幕上显示END字母时,这时按一次HZ键退出校准模式或直接关机再开机,整个世界清静了,这时校准过程就大功告成,再看看二极管档是不是OK,呵呵。

FLUKE 111 标准校准步骤附件: 福禄克111校准步骤.pdf (70.13 KB, 下载次数: 3166) 校准按钮位置图片:

补充内容 (2012-10-11 13:40):
第二步中,要先转动旋转开关至所需的校准功能再进行下一步(请注意,有朋友可能没看标准校准程序这一步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下载了

不用,供有FLUKE 111的朋友参考罢了

网友:
这个好,比调电位器方便多了!

楼主:
是啊,只要有校准源,整个过程几秒钟就搞定了,很方便。

网友:
首先先谢谢楼主~~
我的F111一直是二极管档的问题,开漏时有值,现在校正后OK了,直流以前是好的,现在也是好,唯一的缺陷是现在把交流给搞挂了,可能是看错了拿DC6 .000的基准源去校正了下交流档,现在就是交流不能用了,其它都正常,看说明书后,不知道怎么去弄AC6.000 基准源去校正交流,楼主有好办法吗?

楼主:
交流是两个档,C-01要AC 6V 60HZ源,C-02要AC 6V 900HZ源。其中C-01我是用了个15伏的交流变压器用电阻分压加可调电位器得到AC6.000伏 50HZ的源,校过后交流电压档就正常了,起码和其他表测同一个插座显示结果差不多,也就懒得纠结,反正交流档用的少;但C-02用6V 50HZ源校正后(没有6V 900HZ),测普通插座HZ显示为90HZ,杯具了,呵呵,还是等有机会找个函数信号发生器再重新校吧。(注:交流电压校准请参考手册输入时保持4秒钟后再按HZ键确认)

网友B:
多谢了,看来有些麻烦了等有空再去搞交流吧~~
现在所用之入只是直流、二极管档、和电阻档,这三项能正常使用就OK了~
建议楼主去淘宝上开店,专业校正FLUKE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看来有些麻烦了等有空再去搞交流吧~~
现在所用之入只是直流、二极管档、和电阻档,这三项能正常使 ...

坛子里公开校准过程就是方便大家自己校,省得为了个二极管档位还用花钱寄去给别人校

网友:
嗯,有道理,不过没看你这个贴的时候确实有段时间考虑过寄到别的地方帮我校正,因为二极管档都搞不定~
现在觉得很容易了,论坛确实不错~~比那些什么说主板上二极管、三极管坏真得是...听起来真是无语了呵呵,不过现在校正交流还有其它的一些档位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基准源不好搞啊,现在没辙了,只能先用着吧

网友(2013-01-03):
不错,喜欢专研的朋友。我也有这块表,不过还真没怎么用过啊。

网友:
请问这表电容最大量程?

网友(2013-05-18):
这个表真的能单校准某一项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可真方便了。我看手册有一项说的好像是可以跳过测量某些项目,,但是有可能校准不通过。有懂得的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