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21 lm1875

楼主(2012-09-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感觉丅DA1521好,音色比较清丽

网友:
1521比较简单,1875到目前为止还没做,建议你都试下

网友:
当然是正品1875了

网友A:
真1875难找,如何判断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1875难找,如何判断较难,

1875和2030A的主要区别是耐压和电流,分别测一下便知真假。

网友:
愿听7楼其中奥秘,以解多年疑惑,我是上电压烧了十几片

网友:
淘宝多的是

网友:
感觉TDA1521好听点。TDA1521有2种。感觉TDA1521A带散热片更好一些,只是功率较小8w*2.

网友:
只有电压不同导致的功率输出不同,实际音质差别不大,手头有啥变压器,根据变压器选吧。

网友:
都不贵,做两个玩一玩。

网友:
还是LM1875好一些,近期就打算搞一台——为了参加DIY大赛

网友:
1521简单好声功率小点2X12W、BTL不错,1875个人感觉不如18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1875难找,如何判断较难,

真的吗 你要多少我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