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调温电烙铁

楼主(2012-09-29):
    今天在坛上有朋友说有些成品调温电烙铁不太好用,也许是遇上了劣质产品,成品固然方便,可自制也不麻烦:
首先选择合适的电烙铁,然后去买上个功率与电烙铁大小合适灯光调节器(调节器也可自制),外形体积尽量小些,以便安装,再找一个废弃的带插销的充电器外壳,大小可放入调节器,并在适当位置打孔,可固定安装调节器就可以了,注意位置不要影响调节旋钮与电源插座插接,再把调节器电源输入端与充电器外壳插销以及电烙铁电源线与调节器输出端连接焊牢,装上外壳、调节旋钮,贴画上刻度指示,一把简单、实用、方便的调温电烙铁就完成了。

网友:
这个简单,就是电压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还有回温慢点。成本低廉上门服务方便值得推广。

网友:
适配器上带旋钮,高啊。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滴,感觉很不错的.能延长寿命.

楼主:
是,这个烙铁耐用,通电加热速度有点慢,不过刚加热时温度调高些,加热后再调到适当的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高人无处不在。

网友A:
我是加个1n4007和鼠标里的开关就全解决了

网友:
我用环形自偶调压器。

网友:
我的也是用手机充电器改制的。不过比楼主的更方便些。旋钮放在上侧,在后面一端再改出个插孔来,直接把烙铁插头插进去。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用不用调温随你。

网友B:
我的。。。。。。。。。。
调光工作灯

网友:
是制作?是搭建能改进就是好办法!

网友C:
照片  照片  看到你们都晒了,也晒哂我的。吊扇调速器加插座加交流电压表。呵呵

网友:
还是 改 排插  方便    LZ  改的美地线啊  呵呵  220V 的 感应 电  有点高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们都晒了,也晒哂我的。吊扇调速器加插座加交流电压表。呵呵

你那个灯泡是不是当负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灯泡是不是当负载用的

是的,在维修电磁炉时会用到。200W的,串联在供电回路中。以防止出现爆机。(短路时电压加在灯泡上)

网友:
调温和恒温烙铁也是不同概念吧!而且两种烙铁结构也不同吧?LZ与朋友们制作的这种烙铁制作方便,取材容易,在电源较稳定的地方,比一般烙铁要方便好用的多,而对其它高要求上档次的朋友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这样调温修收音机干扰太大,我用电风扇电容调速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
建议旋钮做小一点,太大容易碰到误调节,毕竟要调温一个小旋钮也能扭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加个1n4007和鼠标里的开关就全解决了

我也同此,叫什么XX所见略同啊!

网友:
我做的调温控制基本和13楼一样,也是用双联开关盒做。一个内部放置调压板,另一个作插座盒,很好用。调压板里的可控硅加大了散热片,经试验可以用800w的电吹风,一般的发热类工具都可以调压了。另外在调压旋钮下面贴张纸,标定电压数值,更好用了(35w的电烙铁转到160-170v位置就可以进行普通的焊接,要对付大焊点可以继续调大电压),原来也想装电压表头,后觉得只是大致调压而且位置不好放,表头还要12块一个就算了。

网友:
35w内热型加一个二极管,烙铁头寿命会很长

网友:
八方精英,各显其能

网友:
接个电褥子调温开关最简单,待温、常温两档,我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灯泡是不是当负载用的

不是。调光工作灯、调温电烙铁装在一起,但各自独立。见笑啦。。。。。。

网友E:
以前调温我用一个是床头开关里面接一个4007,直接接在电源线上.

现在自己做了T12白菜,还木有发掘出其功绩,因为还木有正式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调温我用一个是床头开关里面接一个4007,直接接在电源线上.

现在自己做了T12白菜,还木有发掘出其功绩 ...

和你一样用一个是床头开关里面接一个4007,直接接在电源线上。现在用黄花907.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你一样用一个是床头开关里面接一个4007,直接接在电源线上。现在用黄花907.

就是有时开关会挂在哪里,有点碍事.

网友(2012-11-22):
吊扇调速器加插座加交流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