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内阻

楼主(2012-09-30):
请教各位老师,锂电池、镍镉电池和铅蓄电池的内阻分别是多少?怎样测量?谢谢!

网友:
接通一个准确电流.测电池电压降低了多少的值这两个数代入欧姆定律求出的就是电池在这个电量状态下的内阻

网友:
电池内阻会随着放电过程变化,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但是新电池内阻变化不大,放电次数多了就会变大,充电过程中也会再次减小。粗略估计相对大小的办法是,用一定的电流放电时,测量电压和空载电压对比,降低得越少内阻越小,反之就越大。充电过程反过来,充电中电压上升越少内阻越小。

网友A:
接上负载R1,测量出电流Ⅰ1,电池的输出电压V1;再接上负载R2,测量出对应的电流Ⅰ1,电池的输出电压V2,则此范围电池的平均内阻r:

r=(V1-V2)/(Ⅰ1-Ⅰ2),取此结果的绝对值。

网友:
内阻有很多种. 不同应用对不同内阻的要求也不同:

楼主:
学习了,所有老师一并感谢!

网友(2016-07-27):
引用 网友A:
接上负载R1,测量出电流Ⅰ1,电池的输出电压V1;再接上负载R2,测量出对应的电流Ⅰ1,电池的输出电压V2,则 ...

这个方法简易可行,回头试试。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 用2个不同的负载测试压降 现在一般用内阻仪

网友:
一个100元左右的内阻测试仪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