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套数显白光T12烙铁,图片重新排列了一下

楼主(2012-10-03):
这个数显白光是买的套件自己焊的 焊接过程别的地方有 就不重复了 由于空间问题 我采用了分体结构 用插件排线连接 制作排线挺麻烦的 因为没有新的接插件和排线 拆的旧设备上的 重新搞了一遍 烙铁手柄制作过程忘拍照了。开关电源开始用笔记本电源,漏电严重,用了其他一块24V电源,电路板又剪又打孔的,折腾半天。

怎么搞的 图片怎么这么多重复的?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两点是这个钉子吧?

楼主:
板子是套件,自己焊的,共花了三百多,备用头买了5个,还有其他一些零散元件,花钱不多,乐趣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用途,指针表看着更清楚,扫一眼就知道。这个小字还要细细看。看着科技含量高。不如指针表直观方便。 ...

好方法,不过烙铁还没有指针显示的吧?用模拟信号驱动一个指针显示温度确实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是这个钉子吧?

  正是螺丝固定的方法,个人还是比较满意这个方法的,比在外壳上打孔固定美观。

网友:
提点建议,你这个还要改一改,将开关与铬铁插座放在面板前面,这样使用起来才有人性化,方便!!!

楼主:
前面地方不够!

网友:
白菜白光了真的不白菜啊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整体很是漂亮啊————————————————————

网友(2012-11-30):
整体很是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