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设计一电路图,要求比较少见。

楼主(2012-10-03):
输入电压不大于24V.
输出要求为电阻阻值,电流很小,可用三极管、光偶(最佳,可以完全隔离)等元件执行。输出元件其实是并联在另一电路的一可变电阻上的。以达到随输入电压控制输出功率的要求。输入电压在17V——18V之间,电压越低,输出功率越小。低于17V则关断输出,等待电压上升。高于18V则满功率输出。
拐点电压为17V和18V。输出电阻在输入电压17V时尽量小,18V时尽量大。但期间必须是线性的,曲线也行,就是不能是开关式的。
当输入电压在5V(这个值能越小越好最好是3.0V以下)以下时可以不管输出的电阻值。
即输入电压控制输出元件的电阻阻值。理想的输入输出曲线如下图。当然,实际不可能,只要接近或者相似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发光二极管配合光敏电阻试试。找一种阻值变化范围满足要求的光敏电阻,然后用发光二极管来驱动。控制变光二极管的亮度,即可改变输出电阻值。

网友B:
搞不明白什么意思,要设计哪一类电路?功放?电源?变阻?发射?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发光二极管配合光敏电阻试试。找一种阻值变化范围满足要求的光敏电阻,然后用发光二极管来驱动。控制变光 ...

电压跨度太大,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什么意思,要设计哪一类电路?功放?电源?变阻?发射?莫名其妙

输入电压控制输出元件的电阻阻值

或许叫“压控电路吧”。

网友:
楼主的大概用途就是像上图一样,不妨一试,

网友C:
单片机+步进电机+电位器

既然是控制功率,为什么要先输出电阻量再控制功率,直接控制功率不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就跟我当年设计的稳压电路的要求一样,
我的降压电路是60V降为12V,
输出电压要稳定在12V的话,稳压部分就有两个动作:
一是电压慢慢高于12V,三级管电阻就慢慢变大,高于12。5V的时候就变得无穷大,
二是电压慢慢低于12V,三级管电阻就慢慢变小,小于11。5V的时候就变为0欧。

网友:
lz要求要多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步进电机+电位器

既然是控制功率,为什么要先输出电阻量再控制功率,直接控制功率不就行了.

单片机+步进电机+电位器,超级复杂的万能解决方案。
电压变化太快,且无规律,所以不可能人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就跟我当年设计的稳压电路的要求一样,
我的降压电路是60V降为12V,
输出电压要稳定在1 ...

接近了,基本是这样的。不知道你当年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最好说出整体使用用途什么电路,好让高深的坛友想其解决方案,或者另外解决电路,如果是说不得的秘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近了,基本是这样的。不知道你当年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要不一起研究研究,QQ110225381,把研究成果放在贴子里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说出整体使用用途什么电路,好让高深的坛友想其解决方案,或者另外解决电路,如果是说不得的秘密,那就没办 ...

没什么秘密,输入是18V5W的太阳能电池。输出是一DC—DC的变压器,给18650锂电池充电的小玩意。
太阳能电池和DC—DC变压器都采购好了。结果发现设置在4.2V600mA时充电电流才200-300mA,阳光稍弱就只有几十mA,这时的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被拉低到了只有几V。人工调节限流可以让充电电流回升到100多mA,很明显,太阳能电池功率不足且特性太软。要加一电路根据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来限制充电电流。以最大化利用太阳能功率。就这么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一起研究研究,QQ110225381,把研究成果放在贴子里给大家看

奇怪,加不了你。

网友:
哎,还在玩小的,我扔的两块都有20W,5W有啥玩事,我都买了好几块100W的太阳能电板了,买多晶硅的,划算些,单晶硅的好处只有两个,一个是转光效率高,一个是寿命长,但性价比太低了,鬼才知道20多年后钱还值钱不,我还是不是个穷光蛋。万一发了,不直接把楼顶全用单晶硅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秘密,输入是18V5W的太阳能电池。输出是一DC—DC的变压器,给18650锂电池充电的小玩意。
太阳能电 ...

你那里阳光都不是很充足的话,可以分为2段,12-18V看作阳光充足,电压高,
,
12V以下当作"弱电,,弱电情况直接拉电阻到充电状态,做个充满4.2V结束的K就行了,若电情况下暂不考虑电流情况,你那锂电池又不是金子,
,
12V-以上,电压电流就相对强了点,要做降压限流在接入充电电路,,
,
如果你那里光线都不是很好的话,我想你太阳能电池也无用武之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里阳光都不是很充足的话,可以分为2段,12-18V看作阳光充足,电压高,
,
12V以下当作"弱电,,弱电情况直 ...

这个建议好,只有12V的太阳能板基本上没电流了,直接给18650充电会自动拉跨电压到3点几V,应该很安全,到了4。2V就断开。

网友:
如果你是给信号灯做配套产品,我可以把我的电路提供给你,高效得多。

网友F:
不用DC-DC变换器最大电流恐怕还要大一些儿吧.
设计这个电路是否就是打算用线性电路取代DC-DC变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DC-DC变换器最大电流恐怕还要大一些儿吧.
设计这个电路是否就是打算用线性电路取代DC-DC变换器?

电力来源是一18V5W的太阳能电池,输出是4.2V600m给锂电池充电用的。
现在我碰到是问题是太阳能电池的特性很软而且功率变化非常大,满功率输出和短路电流最大都只能在300mA左右。接DC--DC变压器后一旦太阳能电池功率下降,DC-DC的输入电流就会上升,导致进一步拉低太阳能电池电压,最后这个电压就固定在4--5V不会再升到18V了,因为电流超了。
于是就要求设法固定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计划是用一附加电路控制DC--DC的限流调节可变电阻。电池输出电压低时就控制DC--DC的限流输出。电压高时就用原来DC--DC上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案四:话说不一定要可变电阻来调节,根据电路原理,限流调节的肯定是限流比较器的比较电压,你调这个电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很有建设性。
我原来的想法是在限流电位器上并一三极管或光偶,然后用输出电压在合适的范围控制其开关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更简单呢?

网友:
等电路成熟了  我也制作试试

网友F:
有没有试过直接将太阳能电池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后与18650电池相连? 我估计在相同的光照条件下, 不用DC-DC变换器的电流可能还要大一些. 如果这样, 干脆就别用那个 DC-DC变换器算了. 这样只要用一个 TL431 控制一个与 18650 并联的晶体管, 当 18650 的电压低于 4.2V 时让晶体管截止, 达到 4.2V 时晶体管导通分流.

网友:
我用2w9v太阳能+lm2596-5.0+tp057给一块手机电板充电当夜灯用,白天初一上午太阳就能点一夜 灯泡是3个led草帽灯,用了几个月和原来用7805+tp4057 相比,现在的阴雨天不能充电,出太阳时比能原来多充点.总的来说,太阳能太阳能,就得有太阳,想办法在有太阳多获些能量才最主要。阴天本来发电就那么一点点,那么小的充电电流我觉得作用不是很大,如果实在想在没太阳时做点文章,可以考虑lm317+tp4057+18650电池。7805效率太低。有太阳时转dc-dc。顺便问下楼主充的店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试过直接将太阳能电池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后与18650电池相连? 我估计在相同的光照条件下, 不用DC-DC ...

当然试过。电流最大也才300mA。你所说的这种直连的充电方法只适用于输出5-6V的太阳能电池。可我这个太阳能电池是18V的。
太阳能电池的特性很软,18V时可以输出300mA的电流,可电流再大就马上跌电压,只有等电流降到300mA以下才会升电压到18V。
如果直连的话功率才3.2*0.3=0.96W。也就是利用率才20%。
使用DC--DC的原因是可以调节输出电压。比如5V、1.45V来满足USB充电或者镍氢电池充电,甚至可以给12V的铅酸电池充电。

再补充一下,我选用的这个DC--DC是带电流电压数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不过三极管或光耦此时起的作用是分流,当然可以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但是这个可变电阻的阻值可不 ...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能接近我的要求就可以了。
刚才用实验电源模拟了一下。发现之所以电压下降后不能重新回升是因为该DC--DC的启动电压是5V。输入电压低于5V就不能启动,变成了直通了。或许,仅仅是或许,还没有考虑清楚。能限制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不低于5V或许也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
太复杂了. 一齐等合理方案.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里如果把合适的发光二极管改成光偶能不能实现我要的效果啊?

出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21853

网友F:
说实话还是没有完看全明白楼主的要求.
能不能列个表格, 说明一下在不同电压下这个电路所需的电阻值具体是多少. 比如说:
0伏,0欧
1伏,1欧
2伏,2欧
.
.
.
17伏,17欧
18伏,18欧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还是没有完看全明白楼主的要求.
能不能列个表格, 说明一下在不同电压下这个电路所需的电阻值具体是 ...

要求很简单,输入电压在17V以下时输出元件的电阻尽可能小。18V以上时电阻尽可能大。17V-18V之间为过渡区。电阻随电压改变。只要不是直接开关就可以了。
求设计的电路要求能通过限制DC-DC的输出电流来将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钳制在17V-18V之间。

网友:
这下明白了.

网友F:
不过还需要知道那个电流调节电位器的阻值在最小值和最大值时, 电位器两端的电压, 以及流过电位器的电流分别是多少伏和多少毫安. 还有你这个压控电阻的电源取自哪里? 是后面被充电的电池, 还是 DC-DC变换器的输出, 还是来自太阳能电池? 还是某个独立的稳定电源?

网友F:
如果电源取自太阳能电池, 那个电流调节电阻是否有一端是与太阳能电池的电极有什么联系?

网友:
有个初步想法:运放一个输入端子稳压,另一个输入接经分压的电池电压。运放输出端接光藕二极管。
光藕三极管做可变电阻。运放的反馈电阻调整光藕的离散性。

网友F:
光耦的三极管CE间要保持一定的电压, 如果这个电压太低就不行了. 因此必须了解原调节电阻上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还需要知道那个电流调节电位器的阻值在最小值和最大值时, 电位器两端的电压, 以及流过电位器的电流分别 ...

电压我量了一下,限流电位器上要被并联的二脚间电压为0.56V(设定600mA)0.20V(200mA)。
当设定为600mA时,手工并联一150K电阻可将限流拉低到430mA并联一50K电阻,电流拉低到了230mA。。
电位器在线测量有16K,表面有W204字样,估计是20K的。电流就没法测量了。
压控电阻的电源取自太阳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源取自太阳能电池, 那个电流调节电阻是否有一端是与太阳能电池的电极有什么联系?

测量显示电流调节电阻有一脚直通电源输入负极。但鉴于没有电路图,也无法走线。还是按照隔离来设计吧。
晚点我设法精密测量其对地电阻值。

精密测量显示有一脚对电源负极的电阻值为0.0021Ω。鉴于电流取样电阻为0.0513Ω。可以肯定,欲并联控制的电位器二脚中有一脚与输入电源负极为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的三极管CE间要保持一定的电压, 如果这个电压太低就不行了. 因此必须了解原调节电阻上的电压与电流之间 ...

是啊,一语点醒梦中人。看来用用三极管和光偶都不行了。得用发光二极管+光敏电阻自制一个光偶了。

网友:
数据差不多了.  看样子电流调节电阻上的电压 1mV 对应于输出电流的 1mA.
不必做什么压控电阻了, 直接做一个压控电压源接到那个没有接地的端子上, 当太阳能电池电压低于17V时, 让这个电压变成零或者接近零的数值, 当太阳能电池电压高于 18V 时, 让这个电压源数值等于你所需要的数值, 比如 300mV. 这么小的电压在没有辅助电源的情况下, 单独用晶体管难以实现. 用那种输出轨至轨的运放可能行. 这个没有实际经验就不好说了.

网友:
算了一下, 电流调节电位器流过的电流大约是 5uA, 电位器是 200k 的这样可以直接用光敏电阻, 亮电阻小于 20k 暗电阻大于 200k 即可. LED 要经过一个反相器驱动, 并且设法使得发光二极管在电压低于 15V 时才发光. 高于 15V 时熄灭. 大致如此了.

如果不想过份受制于器件的特性, 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图:
示波器中黑色曲线代表太阳能电压, 从 0 增大到 20V, 红色代表输出电压, 当太阳能高于 15V 时开始有输出电压, 最高 1V 左右(大约对应 1A 的电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这个图吧:

图中右端200k电阻就是调节电位器. 通过调节1k电阻的动端位置, 可以获得任意设定的电流值 ...

为什么我的模拟和你的不一样啊?你用的是什么三极管?
能不能再减小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模拟和你的不一样啊?你用的是什么三极管?
能不能再减小工作电流?

你的仿真结果与我的相仿. 只不过数据排列方式不一样. 还有游标位置稍有不同结果也会有差别.
我用的软件是 EWB5.0C, 晶体管用了理想的 npn (贝塔值 100) 和 pnp (贝塔值 20), 发射结电压都是 0.75V.

网友:
不过建议还是用两个晶体管外加两个TL431比较好, TL431 的电流有0.4mA 就可以工作了, 两个也不过1mA左右. 而一个LED就要5mA以上. 如果用白炽灯作为发光元件, 没有 100mA 根本点不亮.

网友:
楼主实际需要解决的是防止输入电压5v时,模块直通,导致太阳能电池哪怕强光时电压也被箝制在5v的问题,可改变下思路,加接电压检测线路,在输入低于17v以下时起作用,当输入电压下降时,控制输出电流也下降,输入电压上升,输出电流也上升,只要保证在输入5v时,输出电流小于300ma,由于电压变动范围很大,从600ma变动到300ma以下,应该不难实现。现在手机回帖,不详细说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是18的光电池组给4.2V的锂电池充电,所以这之间不能直接用线性电路,压差太大,损耗高。
我说下我的思路,首先把光电池组通过一个开关型DC-DC变换为更低的电压,比如5V(根据后面的充电电流源需求而异),然后接受控电流源,再接锂电池。
然后再说这个受控电流源,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要根据锂电池的电压进行自动关断,锂电池冲到4.2V左右就不能继续恒流了,要改恒压,不过一般用途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关断电流源即可,我一般冲电都这么搞,实际可行。第二就是电流源在充电状态(锂电池未到4.2V)时的输出电流受光电池电压控制,因此有两个控制点,一是由锂电池控制关断,二是由光电池控制输出电流。
按照这样的思路,只需要设计一个压控电流源,增加关断控制,串入DC-DC和锂电池之间即可,不知道这个思路对楼主有帮助否,明天我上个实际电路给楼主,不过这样楼主原来的DC-DC就用不到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比较简单,楼主的DC-DC通过外接电阻控制输出电流,如果是电流控制型器件,可以用一个mos管串接一定电阻来代替这个外部电阻,然后通过控制mos管电流达到模拟电阻的目的,但楼主的DC-DC必须是个电流控制器件,否则不行,这个方法可以通过试验确定,可以通过测量外部电阻大小和流过电阻的电流之间是否成线性变化,如果是,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H:
图来了,楼主试着做一下,看行不行,这个电路可能还有些细节不完善,我仓促搞的,主要为了表达个设计思路
图上U5为开关型DC-DC,比如LT2576等,不一定要和我这个一样,用可调型的,输出电压调整到7.5V,但一定要带使能端
调整电位器R3使抽头端电压等于光电池电压的20%,最好用多圈电位器,R4,R5,R6,R7用1%精度的电阻
V1是基准电压,用个431随便搭下,调整到3.71V,运放随意,但尽量选轨对轨输出的,效果好些
光电池电压在17V时,第一运放输出电压为7.5V,第二运放组成的电流源输出电流为0
光电池电压低于17V时,第一运放输出高于7.5V,直到达到电源电压,电流源输出仍为0,光电池电压低于7.5V时,DC-DC直通,运放输出已经到轨,电流源输出仍为0
光电池电压等于18V时,第一运放输出电压为5V,电流源电流为(7.5V-5V)/R1
光电池电压在17~18V之间时,电流源输出在0~2.5V/R1之间线性变化
光电池电压高于18V时,第一运放输出应低于5V,但被U2钳位到5V,电流源输出电流同上,所以电流源最大只能输出这么多
第一运放输出端可适当串个电阻,可以降低U2导通时的电流,但钳位灵敏度会被影响,自己取舍
U3用于检测锂电池V3的电压,当高于4.2V时,431导通,关断DC-DC,关断电路可以根据DC-DC的不同自己决定,因为有的DC-DC关断极性可能不同,这样电路就要变动

电路还可以改进,比如DC-DC输出电压可以用更低的5V,可以降低损耗,但由于电流源的输出管存在压降,加上锂电池最高电压可达到4.2V,这样留给运放进行调整的变化范围就只有零点几伏了,电路调整困难,稳定性也不好,输出电压选7.5V电流源输出管的要求可以不太严格,基本大功率管都可以,否则要去找低饱和压降的大功率管挺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来了,楼主试着做一下,看行不行,这个电路可能还有些细节不完善,我仓促搞的,主要为了表达个设计思路
...

首先要感谢你给搞出了个这么复杂的电路图,真的很给力!
      不过这样的电路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手头根本就搞不定这么多元件。再则也不符合我的要求,是这样的,这个系统中太阳能电池我选择18V而不是更适合充电的6V以及选用的DC-DC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个DC-DC自身可以实现1—20V2A的输出,还带电压电流显示以及限压限流功能。所以配合18V太阳能电池可以变成小功率1—15V的实验电源。这样的充电器可以给几乎任意电池及设备充电而不仅仅是锂电。如果我单单是冲锂电的话,会直接选择使用5—6V的太阳能电池加成品充电器,这样会简单得多。
    之所以会出现在的问题,完全是我考虑不周以及采购DC--DC时没有咨询清楚而造成的。
我也仔细考虑过,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
一、加一块太阳能电池。优点,超简单。缺点,仍有可能继续发生这样的问题,而功率且利用率低。
二、控制输出电压限压来钳位18V。优点,简单,容易实现。缺点,充电一般要求电压精确,附加电路可能会导致电压精度下降。
三、控制输出电流限流来钳位18V。优点,是已知最佳方案。缺点,电路实现比控制电压难。
四、使用串联于充电线上的功率三极管控制输出电流来钳位18V。优点,简单,容易实现。缺点,DCDC上的电压显示将不准确。

现在眉帮主已经给出了可以满足要求的电路。
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是不是能给想想能不能有更简单更小功率的电路来实现我的要求。
再次感谢你给搞出了这么复杂的电路。虽然有点跑题了。不过这份心我收到了。谢谢。

楼主(2017-07-03):
5年后,再次感谢那些回帖的热心坛友门。
实际的解决方案有点出乎你们的意料。超级简单,因为已经搞好很长时间了,我的信息也记不清了,当时研究了主控IC,发现有软关断功能。查了更详细的PDF文档后。其实只要在IC软关断脚接个电阻还是分压器到输入正极就可以了(记不清了)。我就加了一个电阻。阻值计算的公式都有。
实测更是完美,这个软关断功能并不是直接关断的。它也是在一个很小的电压范围内降低输出电压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其实是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输出问题,由于太阳能电池自身的特性有恒流特性,电流与光照强度成正比,这就要求其负载电流不能让其输出电压跌落太低,输出电压乘以输出电流有个最大值。用电路实现太阳能电池板最大功率输出的方案我记得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是扰动法,太阳能电池板接开关降压器,故意小范围改变开关占空比,改变输出电压,看输出电流的变化,然后计算输出功率,如果输出功率有所增加,就继续这种改变,直到输出功率有下降趋势,就维持这种开关比,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一直保持最大功率的接收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