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可变电容容量的一种方法

楼主(2012-10-03):
测量可变电容的容量,通常使用万用表即可。但是,万用表有时测不准,如果两台万用表测出相同结果,结果还算可靠,如果两块万用表测出来的结果不想同,这就不好办了。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DIY Q表等东西,需要精确标定电容,这下就麻烦了,万用表不够资格。
以下方法,精度很好。算是“怪招”,很早就想用这种方法,但一直担心仪表阻抗的影响。有一次,为了验证数字电桥,再次考虑此法,并计算分析,发现仪表输入阻抗测量的影响可以忽略。实验所得结果也与成品电桥高度一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36816

网友:
如果有DDS信号源,按此法用数字表测量电容是不错的方法。DDS信号源许老师已有设计,我做过一台,成本几十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6500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63819

现做的计算表,方便使用。

网友:
这个dds不好弄啊

楼主:
注意:
测量大体积可变电容时(如Q表电容),还要考虑测试引线分布电容。这种测法,是把引线的对地分布电容一起测量进去的。
如果使用30cm长的表笔,大约引入3pF电容。
其实,使用数字电桥测量可变电容,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LCR电桥会把可变电容的热片连接的表笔的对地电容也测进去,约2至3pF。
存在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可变电容的负级(金属外壳)很大,任何导体靠近它,就形成了不可忽略的对地电容。

比如:
测量我的Q表主可变得到
可变最大容量测量
R=100.23k
f=3kHz
Va=298.2mV
Vb=305.3mV
得C = 517pF,数字电桥也是得到517pF
不过,他的真值应减去3pF,得514pF(不含测试线引线)

再如,测量可变最小电容
R=100.23k
f=45.5kHz
Va=121.70mV
Vb=122.00mV
得C = 34.8pF,数字电桥得34.4pF
实际容量应是34.8-3=31.8pF

表笔的对地电容是这样测量的:先把电桥清零,再把热表笔接在可变电容的冷极(“负极”)并远离热极。再把电桥热表笔放在可变电容机壳上(不要接触),读数基本反应表笔对地电容。

楼主:
测量体积小的电容,如NPO电容等,测试工具的引线对被测电容的分布电容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