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纯手工制作,迷你led节能灯头

楼主(2012-10-03):
      夏天是个炎热的季节,晚上在空调下玩电脑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只是玩玩游戏,看看电影,点个亮亮的灯就很浪费了,如果点小小的夜灯,就不错了。但是家里只有以前做的小暖灯,黄黄的灯光看起来热热的,外面买感觉不实用又浪费钱,所以利用手上的配件,做个白色的led灯头,把原先的黄光替换掉。
    首先肯定是准备材料,我选用白色的大草帽,实验用的洞洞板,电阻,二极管,502,还有胶枪。
由于电压时12V,大草帽的电压时3.3V,一个电阻串联三个led。
先来张测试的照片
一面六个,点亮的时候亮瞎了我的眼睛,还好我有墨镜!!
制作很简单,就是比较麻烦,内部间隙太小了,焊接不太容易。现在上制作完成图
侧面
安装大支架上
俯拍
上点完成拍照的时候减少了曝光率,拍出来会计较清晰,但是光线看起来暗了。
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完成的一个作品吧,上电测试,发现功率特备的小,亮度特备的高,属于特别的节能,但是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比如散热不好,时间长了就会比较热。led电压要求特备的高。以后再做的时候里面争取加进稳压模块!!
来两张和5毛钱的特写

网友A:
此灯能做楼道灯吗?做台灯可能会刺眼,应加个毛玻璃罩

网友:
楼主的LED 用多了,有三个就够亮了。外面最好加上个不刺眼的外罩。
做工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灯能做楼道灯吗?做台灯可能会刺眼,应加个毛玻璃罩

可以的,在楼道试过,能照亮一个楼层。发光时还真不能直视,太刺眼了!!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也算是电光源了

网友:
中央型设计、多方位,做工非常好!!!

网友B:
做的玲珑小巧,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玲珑小巧,简洁

谢谢夸奖,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这个制作精神应该要赞。

网友:
LED节能灯  还是低电压的

网友C:
我来插两句吧,做的还是挺好,但要考虑到散热和恒流,建议用面积再大点的覆铜板,刀刻,led腿弯折但不剪断,帮助散热,直接焊接在敷铜面,朝外散热要好些;led可以串联,电压高些,考虑用电话线驱动,不过要加恒流和电压保持电路。用市电,串联也比并联好,可考虑简单的阻容镇流;你这个是低压版的,平常还得接电池或电源,麻烦。

网友(2012-11-05):
可以做成钓灯不错!

网友:
建议12V电源配用四个灯串联的方式,发热会少很多,当然亮度会稍暗一点,但对于小夜灯的功能不会有影响。

网友:
LED节能灯..

网友(2012-12-08):
好,加装毛玻璃好些

网友:
手工不错,我焊接这些腿的时候感觉太麻烦了,太费功夫

网友(2013-02-03):
吊墙上能当25W灯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插两句吧,做的还是挺好,但要考虑到散热和恒流,建议用面积再大点的覆铜板,刀刻,led腿弯折但不剪断, ...

按照你这样说的做,体积会变大很多,而且成本很高,而且这个是灯头,不是一个完整的电气,是做配件使用的,而不是单独使用的。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
不错的一个制作,简单可以学习

网友(2013-06-11):
造型挺酷。。。。。。。。。

网友(2013-09-10):
低碳生活···不错···

网友:
鼓励鼓励 节能创新

网友:
等楼主弄好了稳压 我就来求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