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指针万用表的朋友们可能有用

楼主(2012-10-04):
    因为经历过指针万用表曾是奢侈品的年代.故对指针万用表有特殊的情感. 于是收集指针万用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 但不是收藏. 收藏有价值取向. 而收集则无. 若干年后, 很可能在废品站里找到它们.)

    而后, 手里就会有一堆指针万用表.

    每当得到一块表时, 并不是想拿来用. 不要求它精度如何如何. 而只是想了解一下功能是否完整.  示值贴不贴谱而已. 于是搭电路,忙乎半天.

   下一次.  又得一表时.  又得重蹈覆辙.  重复劳动不说.  效率低下.  若有台电表校准仪就好了!   但只能说:  很难实现!

  于是,产生搭了一个试表电源的想法.   (不是基准! 与基准毫不相干! )  电路可以十分简单. 但用起来会十分方便的! 提供给有同样需求的朋友们一个思路吧!

   这是搭成物的外观图.  粗糙得很.  请勿见笑!

网友:
嗯,指针表要求低,手里有一大堆表的同学做这个绝对方便,过节抽硬中华,小日子挺滋润的嘛。

网友:
欣赏。好思路。

网友A:
想问下楼主的交流电压是咋做的?

网友B:
给个线路看看呀!

网友:
建议实用。只要有对照表,这个确实很方便。

网友:
同问交流的获得方法。
感觉你交流部分不搞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线路看看呀!

  因为电路实在太简单了, ( 大家一看便知的! ) 仅是搭几根线而已. 所以也没有形成线路图. 抱歉的很!

   其实, 再强调一下, 这里提供的仅一个思路!  至于如何实现. 要根据自己对精度的要求不同而搞出不同的, 能满足自己需求的电路来.  这才是本贴的宗旨.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的交流电压是咋做的?

   问题提得很好!

  当初为这个也纠结过许久, 用何种方法获得稳幅交流?

    1.        用稳幅的文氏振荡器  ----  功放 (为提高带载能力)
    2.        工频削波 --- 整形 ---双稳  --- 方波/正弦波转换. ---  功放.
    3.        等等,等等.太多的方法!

   再讲供电.   欲输出 20V 交流电压.   供电电源电压需 60V 以上.  若考虑功放输出隔直电容对输出阻抗的影响.  拟采用 OCL 输出的话.  则供电电源电压需 +,-30V 以上.

比较繁复.  故未采用.  加上要求不高.   最后还是以: 工频 + 电位器分压的最原始的方法了结.

   实际试用,  在电网电压相对稳定的时段.   (晨 0500-0600  各地可能有异).  还是可用的. 如还不行,  可考虑在电网 220V 側加磁饱和稳压器.

网友C:
对于平均值响应的指针电压表, 用方波与用正弦波应该没有差别. 而幅度恒定的方波很容易获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提得很好!

  当初为这个也纠结过许久, 用何种方法获得稳幅交流?

也就是说你并没有给出一个实际有效的方法,可以确定得到一个交流电压的振幅(或有效值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平均值响应的指针电压表, 用方波与用正弦波应该没有差别. 而幅度恒定的方波很容易获得.

这个是为什么呢?方波的平均值是等于峰峰值的一半(也就是峰值)的,而正弦波的有效值是平均值的 pi/2*2^0.5= 1.11 倍,如果一个表根据正弦波的平均值调教为有效值,则应该示数比测量值大 1.11 倍,很多指针表没有隔直电容,用交流电压档测量值直流电压就是差不多 1.11 倍的示数(我很久没用指针表手头上也没有,不能绝对确定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为什么呢?方波的平均值是等于峰峰值的一半(也就是峰值)的,而正弦波的有效值是平均值的 pi/2*2^ ...

您说得对. 对于没有隔直电容的平均值响应指针表来说, 用直流电校准完全可以.
对于半波整流的表来说, 显示值是直流电压的 2.22 倍, 只要按照标称电压的 0.45 倍提供直流电压.
对于全波整流的表来说, 显示值是直流电压的 1.11 倍, 只要按照标称电压的 0.9 倍提供直流电压.

不过这样做给用户的体验不是很好, 因为要区分红黑表笔. 半波整流的表只在一个方向上有读数, 另外一个方向上读数为零. 而全波整流的表虽然两个方向上都有读数, 但是往往受限与器件的特性与电路设计方面的问题, 这两个读数并不一致. 可以推测实际显示是这两个值的平均值, 将直流电换成占空比为0.5的方波, 只不过是用表头的惯性来代替人的手工完成这个计算而已.

楼主:
   近日又购得一物. 名曰 "校验信号发生器". 输出范围似乎小了一点. 用来了解指针表的表头参数很不错. 自带对照表. 指针式的所以精度不高. 但工程应用是足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又购得一物. 名曰 "校验信号发生器". 输出范围似乎小了一点. 用来了解指针表的表头参数很不错. 自带 ...

T`H}{OSS`FZ4}QM)TJO@LLL.jpg 这个不错,我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