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初学】6N2-6P1实验胆机制作记

楼主(2012-10-05):
在此感谢ENIAC同学提供的元器件和电路图,还帮我焊好了一部分元件
这是ENIAC同学帮我焊好的那些元件。
先焊好整流桥
然后再用ENIAC同学给的6Z4整流管做测压实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子管灯丝亮
这个是内部的电路,目前只完成到灯丝电路
在做完点亮6Z4实验后确定电压应该没问题后,插上管子看看灯丝的工作情况
由于没万用表,我只能这样冒险插管看灯丝工作状况。不过很好,没出什么问题,两只管子灯丝工作的还算正常
全手工绘制的刻度。由于是墨水写上去的,难免会有些脏...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管,焊的不好,还有不不少不明白的,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过去掉高频吧。

对于一个作为讯号源的6P1来说.无论是喇叭.或是输出变压器.刚巧二者全都是电感性负荷.在不同的频率时.输入到6P1的讯号和在喇叭上得到的讯号.随着频率的升高.相差就越来越大.要使到其差异减到最小.就要使输出变压器加上喇叭的阻抗特性呈现状态为纯电阻的性质.这就是输出变压器旁加的电容的作用

这样.在本帖6P1输出变压器旁电容就有两种回答.一种是我刚论述完的又长又臭都不知讲什么的回答.我自称为基本教义派〔不知多厚脸皮 〕式的回答
而另几个相同的回答是〝虑掉高频〞

我的回答要实现可真辛苦;又是要输入方波高频率点的音频讯号.又是要看加了电容的波型.到什么程变才能定下数值

而〝虑掉高频〞就容易话为;上网一呼.网友百应.有用几十米的军/油电容.又有数百米的欧美倭的名牌电容.选择多多.还听说有不同音品.小米出铜品.中米出银品.高米出金音品.太自由发辉了!     而什么示玻器.什么玻形.无论欧美港澳台.现在都很少说了.都不知说什么

但可知上面几位老前辈网友的好言相劝.有些是自己几十年个人成长/失败/挫节/弯路/浪费许多金钱/时间的痛苦总结和苦口良药! /color]

楼主:
各位老师,我想问些问题:阴极电容有什么作用?没有万用表做胆机可以吗?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不错 第一次能做到这个样子

网友B:
阴极电容起旁路音频电流作用,没有万能表照样可以制作、修理胆机。焊接工艺需要讲究,整流桥这样焊接不可取,既然有洞洞板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输出变压器效果不会太。

网友C:
高人 没万用表 就敢做胆机 还是预备一块吧  测个工作点啥的

网友:
还是弄个万用表吧·这是最基本的装备~
至于阴级电容我的理解就是旁路反馈的作用~具体的知识你还是下载些电子管方面的资料研究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电容起旁路音频电流作用,没有万能表照样可以制作、修理胆机。焊接工艺需要讲究,整流桥这样焊接不可取 ...

洞洞板的孔塞不进二极管,所以只能这样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 没万用表 就敢做胆机  还是预备一块吧  测个工作点啥的

爸妈不给钱怎么办 我妈反对我玩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洞洞板的孔塞不进二极管,所以只能这样焊

洞洞板的孔小了,可以把洞扩大一点.
还是先学点有关电子的基础知识,学好
了,家长就不会强烈反对.

网友:

帮你把电路贴上来。

网友:
底板好像是塑料的,这样6p1工作起来太热,容易把底板烤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洞洞板的孔小了,可以把洞扩大一点.
还是先学点有关电子的基础知识,学好
了,家长就不会强烈反对.

我妈反对的原因是怕影响学习,第二个是怕接不好爆炸(比如电容爆炸)第三是怕短路烧了房子。我今年初三

网友E:
哈!白版把话给讲了.只好拉衫尾那几个二极是会有热量的.长期会把电解〝烘干〞了电解液的
管座应转90度好压条粗铜线上空中.作为洞洞板的支柱.
极不同意这种先拿手术刀.后学人体解剖学的本末倒置的学习模式.说不定明天网上你又来个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脆求呀.为什么没人理我这些呼叫声
焊管机.是为了学习无线电知识.爱好收集旧电器.并不是为了猎奇.其目的.也应是用低一点的代价.从实际器件去熟悉无线电完器件
我的某工作同事.入行工作超十多年了.现在还拿着三极管给我代测.E.B.C.是不是很丢人?
一个南朝鲜的员工现在接我的D类功放修理;有时竟打长途电话回南斡厂里请教修理〔机子是南朝鲜产品〕每三五个星期就背着管工拿一部鸡胁来〝对不起.帮帮忙〞.告诉他查IC3525第十脚.也没能修好.......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白版把话给讲了.只好拉衫尾那几个二极是会有热量的.长期会把电解〝烘干〞了电解液的
管座应转90度 ...

没看明白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