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蛋疼,昨天终于把我的狮龙6030R拆开修了!

楼主(2012-10-05):
90年代买的狮龙6030RAV放大器,毛病已经很多了:1、R声道音量关不死 2、不记忆电台开机模式、3、FM收音时频率高5个数,而且立体声指示灯也不亮(比如100Mhz的电台,要100.5才能收到)。嫌麻烦一直没有拆开修,放假宅在家多天了,昨天大卸八块,先把所有电位器喷一遍WD40,未能解决,电位器逆时针到底,测量R声道电阻居然30欧,没办法只好把环绕声的那一联,和R声道的用跳线互换,这个台湾四联电位器真是差劲,原来R声道就出现过开机音量就最大的毛病,和中置声道互换过,现在就剩2联可以用了,好再是中置、环绕声道还可以用电子音量控制,也无大碍。这个机器用了大概2-3年的时候,就出现不能记忆的毛病,它是用5.5v 0.47法的法拉电容作记忆,当时我就用了一块充满电的锂电池,代替了那个电容,用了7-8年锂电池没电了,又不行了,这次查看了CXP-82220的资料,46脚是reference voltage input for a/d converter 参考电压输入模数转换器,就在46脚和电容正极串联一个27K电阻,现在已经5个小时了电容还保持着5v的电压,应该是解决问题了。FM收音频率和电台不一样,这个就简单了,找到LA1266集成块6、7脚并联的FM中周,狮龙6030是左边的那个,稍微往上调了一点就OK了!顺便把音调部分的电容也换成了红威马电容,也秀秀加装的6声道输入控制板,看看照片吧!
就是这个台湾四连电位器

网友:
我记得是九六年左右吧,我卖过这个品牌功放,当时在市场上常见的进口品牌,狮龙是其中最便宜的功放,当时也没觉得有哪里不一样,主要是没拆开看过,不过就你拆的这个电位器,感觉就和其他进口牌子的不一样,其他大部分是ALPS的。

网友:
狮龙功放不好吗?没有雅马哈的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价位高代表更好的制造工艺,更好的原材料,更多的样品测试。

楼主(2012-11-07):
电容没坏,用红威马升级了。

网友:
这机器好好 的 都 很 难卖掉

网友(2012-12-20):
TW的果然不耐用
我的PIONEER上边是ALPS的,30多年了毫无杂音,手感良好

网友A:
我的也是狮龙6030,现在有问题了,右声道声音变小了,不是一下子变小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逐渐变小的,现在将平衡电位器基本上向右调到底才行,请楼主在百忙之中给予指导,最好能上个修那里的照片、那个元器件有可能坏最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狮龙6030,现在有问题了,右声道声音变小了,不是一下子变小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逐渐变小的,现 ...

一般就是音量电位器问题,测量一下4联的阻值是否正常。这个电位器质量确实很差!

网友:
电位器质量确实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