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12寸喇叭的纠结

楼主(2012-10-06):
今天在家电回收看到一对珠江12寸铝架喇叭,一个有声,一个无声,品相还可以70元一对,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可以修老珠江喇叭的地方,有些纠结,不敢收,望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修好不止70吧,最好别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止70吧,最好别入手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钱不多,自己玩可以收,买一只新的肯定不止这价

网友B:
除音圈坏外,其它部份都是好的,好办,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音圈坏外,其它部份都是好的,好办,能修复。

谢谢朋友指点。音圈好配吗?修好后两个音色差异大吗?

网友:
珠江12英寸的声音太沉,瞬态不好,没有惠威好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音圈好配吗?修好后两个音色差异大吗?

音圈不好配,一切数据从旧音圈复制,自已做。做得好差异不是很大,这主要看制作者的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圈不好配,一切数据从旧音圈复制,自已做。做得好差异不是很大,这主要看制作者的手艺。

谢谢朋友,明天收来折腾折腾。

网友C:
修复了就已经不是珠江了,市面上有不少修复的JBL,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了就已经不是珠江了,市面上有不少修复的JBL,也假.

给他压压价,权当买一只,另一只自己练练手修一回喇叭。不收心里纠结。看见这种大喇叭就喜欢。

网友D:
喇叭音圈好修,此版块我发过帖子,可供参考。

网友:
这喇叭声音很一般,坏了不值得修。

网友:
就当是练练手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音圈好修,此版块我发过帖子,可供参考。

谢谢,非常谢谢,喇叭已收了,希望朋友给个修复喇叭连接,非常需要,谢谢。

网友:
我修过10寸的,不会修瞎弄的,就是把吸铁石拿掉,线圈重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81177这是链接

谢谢朋友,这对珠江喇叭的图片朋友们看看,品相还可以,太可惜了,一个有问题不响。估计是音圈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这对珠江喇叭的图片朋友们看看,品相还可以,太可惜了,一个有问题不响。估计是音圈烧了。

从喇叭边缘看,喇叭低音应该不错,要比外面大场合用的大喇叭要好得多,祝你修理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喇叭边缘看,喇叭低音应该不错,要比外面大场合用的大喇叭要好得多,祝你修理顺利

先连连内功,看看别人怎样修喇叭,长长见识过几个月在说。不然一动手前功尽弃就后悔来不及了。问问市内修喇叭的要80元。太高了。还是想想办法自己动手吧。

网友F:
找个破喇叭先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破喇叭先练练手~~~

是个好办法,哪天找一个大的旧喇叭试试。

网友D:
和我 修的喇叭一模一样,先查一下不响原因,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 修的喇叭一模一样,先查一下不响原因,再动手

两个引线连接也不出声音,估计是音圈问题。朋友第一步是不是把防尘帽拿掉,第二步?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D:
把纸盆焊点刮开,看响不响,若不响,音圈问题。用新壁纸刀,沿纸盆面边撬边割,取下防尘罩保存好。用壁纸刀,沿音圈纸筒边向下割,要尽量靠近音圈。将纸盆和定位波纹架和音圈离开,取出音圈。尽量减少纸盆损伤,要小心,动作要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纸盆焊点刮开,看响不响,若不响,音圈问题。用新壁纸刀,沿纸盆面边撬边割,取下防尘罩保存好。用壁纸刀 ...

谢谢朋友的指导,非常谢谢。哪天找个旧的练习一下再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引线连接也不出声音,估计是音圈问题。朋友第一步是不是把防尘帽拿掉,第二步?朋友指点一,二。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有阻值就是线圈卡住了,如果组织无限大,线圈里面有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引线连接也不出声音,估计是音圈问题。朋友第一步是不是把防尘帽拿掉,第二步?朋友指点一,二。

先别忙动手拆!!!两点:1——音圈外围线一直查到防尘帽口,如外通。2——再拿掉防尘帽查音圈。
做这种活象绣花,心细、动作轻。

网友:
建议玩小功率放大器的不要去追求这种大口径的扬声器,整个纸盆、泡沫边、防尘圈、音圈、弹簧板等组成的振动系统总质量实实在在的放在哪里,这就是客观的现实,小功率是推不动它的。
能发出声音并不等于就是表明能够推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忙动手拆!!!两点:1——音圈外围线一直查到防尘帽口,如外通。2——再拿掉防尘帽查音圈。
...

谢谢朋友,是按朋友说的办法检查的,音圈已拆下来了,太费事了,实际这种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拆下来后发现要是正规维修喇叭应该是把盆和弹波拿掉,看见固定磁铁罗丝取下磁钢,等于大修了,边,盆等等全要换了,和另外一个喇叭也算不上一对了。现在这样等于反着干了,取音圈很费事,因为漆包线一边直径大些,勉强取下来的,等绕完音圈在装时要把盆中心稍稍扩大一些才能装进去,线和匝数及直流电阻都计算好了,用外直径和原先一样的线是0.25,长度和圈数都一样,直流电阻差0.5欧左右,原先112匝要是绕114匝直流电阻就一样了。【原音圈烧了,拆下来发现了】朋友看看图片。不急,过几天在用绕线机制作2个音圈试试,最后用原音圈架再绕一个音圈装上,但愿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