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调谐双高放场效应管直放机

楼主(2012-10-09):
前段时间,通过摸索和试验初步做成了一台双调谐直放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3209-1-1.html,然后放了有大半年了,最近又有了一点兴趣和想法,于是发现原耒用作第一级的一元一只的BF998的跨导其实并不高,于是试着把它换成K715,结果大获成功,效果非常好,声音很好听,非常有色彩,用耳机收听,我家里的商品收音机根本比不上。旋转空气双联,从低端到高端完全没有一点自激,原耒在中波段使用单管共源放大器完全没有问题,自激只是传说,使用双柵MOS管和共源共栅电路完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刚才用频谱仪看了一下检波器输入的信号,收一套的中国之声情况

楼主:
从图上可以看出检波输入处有二次谐波,但是耳机里面听不到

楼主:
这是调节到无台处时的情形

楼主:
现在还很乱,各种走线乱麻样的互相缠绕在一起,我用的是漆包线做各种连线,但是一点也不自激,等最后定型后我会整理好全部装入左面那个透明盒子里

网友A:
楼主走火入魔了,1:30分还在折腾中......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火入魔了,1:30分还在折腾中......
呵呵

就得有这点精神,哪一个爱好者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图上可以看出检波输入处有二次谐波,但是耳机里面听不到

好!祝贺楼主的双调谐高放FET机又有新提高!

检波输入处有二次谐波很正常,这是检波器的非线性作用反向传输回来的,这个上次仿真时就发现了,而且三次谐波强度更大些。

把检波器临时换成阻抗近似的电阻,才能看出两级高放本身的非线性作用。

网友C:
共源很稳定那第二级干嘛用共栅呢?共栅低输入阻抗已经把调谐回路的q值降低了,不产生自激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源很稳定那第二级干嘛用共栅呢?共栅低输入阻抗已经把调谐回路的q值降低了,不产生自激是正常的。

没有,你没看见我的抽头很低吗?大约1/10的位置,这样对Q值的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自激的原因是天线谐振回路对于第一高放的栅极是降压耦合的。场效应管作为电压控制器件,输入电压越高越灵敏。你降压耦合,等于削弱了天线增益,自然可以把高频总增益控制在自激点以下。另外第二高放共栅接法,输入阻抗只有100欧左右,通过1/10的匝数比,折算到谐振回路两端的阻抗只有10K,大大降低了其有载Q值,也是不会自激的一个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双栅管再配一个三极管组成共源共基级联电路是有一定意义的。双栅管的输出阻抗还不够高,级联一个共基极三极管可以大大提高输出阻抗,负载线圈就不需要抽头了。

网友:
这个跟共源共栅原理有什么不同,换汤不换药,等效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楼上质疑的坛友可以说对电路的作用原理根本还缺乏必要的深刻认识!所以我觉得没有辩论的必要。我最得意的就是本人独创的这个变形的共源共栅组合两级高放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才拿出耒与大家分享.与通常的共源共栅电路不同,在这个电路里由于第一级共源放大电路的负载是谐振选频回路,所以即有电压增益也有电流增益,而标准的共源共栅电路第一级由于负载阻抗很低,则只提供电流增益但没有电压增益,这样两级的电压增益加起来使得这个电路有很高的灵敏度,正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在输入线圈不抽头,由于没有音量调节,声音过大震得耳朵疼,所以必须抽头,而且抽头对于提高线路选择性和回路Q值及电路稳定性也有利。其实我也有想多做几个抽头,通过一个小波段开关的转换耒达到控制音量的作用。另外通过实际收听比较,使用K715单管结型管共源电路音质好过用BF998的的双柵MOS管电路,有了比较我不会再用BF998做AM高放了。由于所用的两个场管的动态范围很大,因此根本没有加AGC电路的必要,加了还会影响音质,这样与原耒使用BF998相比较电路更加简洁明了。从商品收音机收信机大多使用结型FET管做AM波段的高放和变频也可以得出AM波段用结型管更合适的结论.

楼主:
倍压检波的两个二极管,上面一个用2AP3,下面一个用2AK5,如果两个都用2AK5灵敏度最高,但是声音过于清冷,两个都用2AP3的话则感觉声音有点杂乱,两个组合则不冷不闹,个人听感最好。

楼主:
这个机子声音听上去非常好。没台处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就像没开机,有台处则声音透亮底气十足,晚上夜深人静时高端能够收到一些弱台,包括中华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祝贺楼主的双调谐高放FET机又有新提高!

检波输入处有二次谐波很正常,这是检波器的非线性作用反向 ...

下次把扫频范围调宽点,看看3次,4次谐波的情况。如果检波前加入低通滤波器或者一个可调的串联谐振陷波器,把高次谐波滤除,音质估计会有提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次把扫频范围调宽点,看看3次,4次谐波的情况。如果检波前加入低通滤波器或者一个可调的串联谐振 ...

找一找二次谐波产生的原因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找二次谐波产生的原因和位置

ace919已经作出了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ace919已经作出了解答

那就给检波二极管一个小小的偏压

网友:
关注楼主作品,能否把表明数值电路上来,有空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压检波的两个二极管,上面一个用2AP3,下面一个用2AK5,如果两个都用2AK5灵敏度最高,但是声音过于清冷, ...

楼主是金耳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把扫频范围调宽点,看看3次,4次谐波的情况。如果检波前加入低通滤波器或者一个可调的串联谐振 ...

因为前级放大器输出阻抗非0,而其负载,即检波电路的V-I曲线又是非线性的,那么反应到检波器的输入的,也就是第二级2高放的输出端,波形肯定是变形的,因为相当于2高放的负载是忽大忽小的。

但这种高频信号的波形变化,与输出音频失真的关系还有点难以用语言分析,但至少不是说只有在此处是完美的调幅波,输出音频才失真度小。举个极端例子,半波检波,理想二极管,输出的音频波形应该相当好吧(当然检波后的RC滤波元件参数及检波器负载也得合适),但此时检波器的输入端也不会是完美的调幅波,除非前级输出阻抗为0

楼主:
今晚又拍了些检波输入处在时域和频域的照片,从频谱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这个电路在频率低端能看到一定幅度的二次和更低的3次谐波,但随着接受频率的升高,2,3次谐波却趋向于消失,也就是说看上去在高端的表现更好。

楼主:
这个是调到无台时的样子,由于频谱仪的输入是自制的简易阻抗变换电路,屏蔽不好,所以屏幕右边可以看到一堆的杂波信号

楼主:
把底噪消除后无台处的样子

楼主:
我们这儿中波只能收到三个强台,分别是600多KHZ的中央二套的经济之声,700多MHZ的本省台,及980KHZ的中国之声这是接收经济之声的情形

楼主:
这是980KHZ 中国之声的情形1882522[/attachi    mg]

网友E:
把二极管检波去掉,直接接个无线阻抗检波器,再末级输出,这样就全场管了!看看如何?

楼主:
这是人为让电路自激的图像

网友:
楼主可否把本机的共源共栅组合的原理讲一下。有点不了解其工作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二极管检波去掉,直接接个无线阻抗检波器,再末级输出,这样就全场管了!看看如何?

昨晚试着把两个二极管检波换成了K117做的无限阻抗漏极检波器,声音好大啊!哈哈,没办法只好加了个510K的音量电位器把音量降下来。对比原耒的2AP3和2AK5组合的二极管倍压检波器,声音大了好多,但灵敏度似乎并没提高,声音更圆润,没有一点杂音,但是少了点色彩,好像也少了原耒声音中的那种底气和力度,不知是滤波元件数值不合理还是这就是漏极检波器的声音特点

网友:
是。声音大得可怕。

网友:
场效应管漏极检波属于平方律检波,小信号比二极管检波效果好,大信号还是二极管检波的失真小。

网友:
对,无限阻抗漏极检波器失真不算小。不过二次谐波的部分听起来并不很噪

网友(2013-08-15):
请楼主把电路图元件数据、用管、加上去。做一台听听。

网友:
希望楼主给一份详细的图纸。

网友:
这真是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