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里的黄色胶带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2-10-09):
前不久,用在长汀购得的36V电动车充电器改为12V铅酸电池充电器,在改开关变压器相关绕组匝数时,复用拆下来的黄色胶带做绕组间的隔离层。做到后边感到不太够了,就用了一点普通的PVC胶带来顶替。在把变压器焊回电路板时发现PVC胶带很不耐温。当烙铁的热量通过引脚、漆包线传导到PVC胶带时,PVC胶带竟然融裂了。好在只是在最外层用了一点点做包裹用,不是做层间隔离的,不影响变压器正常使用。
而变压器上原有的黄色胶带却没有问题,不会因焊接的热量而有所变化。
在此想请教各位坛友:这黄色的胶带是什么材料做的,怎么称呼?哪儿有卖?先谢了!

网友:
高温胶带,X宝上有.

网友:
是那种棕黄色半透明的吧?这种叫聚酰亚胺带。有带胶的也有不带胶的。耐高温而且绝缘强度很高。卖电工材料的地方应该有。淘宝上也应该有。我最早用的是在卖漆包线和绝缘材料的地方买的,当时还只有不带胶的,记得一公斤300多块。后来在沈阳小北手机市场买到带胶的1厘米宽直径10厘米空心卷大概十几块钱。带胶的方便,不带胶的结实。

网友:
这个叫挡墙胶带,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
环氧胶带(Epoxy tape) 、聚酰亚胺胶带(Polyimide tape) 、聚四氟乙烯胶带(PTFE Tape) 、乙烯树脂胶带(Vinyi Tapy) 、聚酯薄膜(Polyeseter Taye) 、强化纤维胶带(Filament Tape) 、合成物薄膜(Composite Tape) 、玻璃布(Glass Cloth) 、乙醋酸布(Acetate Cloth) 、纸带(Paper)

变压器上用的比较多的是聚酰亚胺胶带和乙醋酸布。

胶带

胶带

网友:
这个叫 玛拉胶带,高频变压器里最常用的层间,组间绝缘胶带

网友:
聚酰亚胺胶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的指教!还是坛里能人多,一问就有答案。终于弄明白这胶带的问题了。再次谢谢!

网友:
以前光知道是胶带,现在才知道有这么多的种类,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  蜡  绸

黄  蜡  绸是N年前使用的玩意,现在早就没有它了。

网友:
耐高温的,特殊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