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放假装的 LM1875

楼主(2012-10-09):
有一个机箱一直想利用一下,就在放假期间研究了一下,正好找到了一个很久前的变压器,刚刚能放到里边,但是电压低,带负载也就+-18V。
突然想到了半年前发帖辨别真假的  LM1875 就用它了。正好不知道真假加上是 4欧姆的音箱,感觉电压够用了。说干就干,一共弄了 1天。
扬声器保护电路制作中尺寸出了问题,暂时没有装,等有小继电器在弄一个放到里边。装好后一点点噪音和交流声都听不到。

通过量电阻方法和测试静态电流,感觉这个 LM1875 应该是真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产的和封装的。
这个功放配合我10.1前装的套件 TDA1541 听歌还真不错。

之前贴的 LM1875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73973
洞洞版的 LM1875
电源板
机箱内部
外观

网友A:
两片IC确实不错,牛牛也好,外衣还漂亮。。。只可惜电路一般般了
在你的基础上稍加改动,试试吧——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运放电压可在你的电源基础上加正负稳压管(不用散热片的),你的房子应能放得下

网友B:
谁说那个1875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IC确实不错,牛牛也好,外衣还漂亮。。。只可惜电路一般般了
在你的基础上稍加改动,试试吧——会有 ...

我就是按照 PDF 的电路弄的。感觉声音还可以。
你那个电路,哪天我用 2030A 试试,LM1875 就这两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那个1875是假的?

这个说不清楚,这个封装和印刷的太少了,不好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 PDF 的电路弄的。感觉声音还可以。
你那个电路,哪天我用 2030A 试试,LM1875 就这两个,呵呵 ...

这个电路只针对1875
它是复合式同相放大,虽然电路简单但优于恒流放大,换2030效果不明显——动态范围较小!

网友:
运放用什么

网友:
外壳不错,支持折腾

网友:
做的不错挺好支持

网友:
1875在哪里感觉都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针对1875
它是复合式同相放大,虽然电路简单但优于恒流放大,换2030效果不明显——动态范围 ...

请教:这个电路能用于LM3886、3876等较大功率IC吗?还有,我手头没有275,只有NE5532,可以代用不?谢谢!

网友(2012-12-28):
1875好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