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 fm am fm 部分已经出声音了 覆盖很好

楼主(2012-10-09):
先上图   唯一就是有点失真    出声后  有点事  没有查找原因        高放  一开始  确实觉得难   我是推到3次以后  才成功的   最后总结  主要是不细心    做好震荡后   没有做选台回路与震荡同步  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布局  也没有那么很讲究 (主要是空气4连得立装与平装问题)   但是  还是注意 接线要短  特别提醒   灯丝一定要加滤波,,其他的  明天再继续探讨

网友:
恭喜楼主胆调频开声。要再多拍几张照片和图纸一起发上来就好了。

楼主:
在这里  我特别的感谢云天化老师这几天的细心指导   才成功的    也感谢论坛的各位老师兄弟   谢谢了  明天继续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  我特别的感谢云天化老师这几天的细心指导   才成功的    也感谢论坛的各位老师兄弟   谢谢了  明天 ...

呵..朋友称“老师”小弟感到很惭愧,我也是在坛里向 mcuhk   胆大包天 醉翁 几位前辈学来的,他们才是胆调频的老师要感谢他们。

楼主:
失真已经解决了   是我粗心造成的   6h2的·2个阳极焊反了   这都是不该出的错误

网友:
接下来就是三点追踪统调了,好的!出声就有目标了。

楼主:
上视频  用事实说话

用事实说话

用事实说话

网友:
现在看到的应是AM部分。

网友:
就一级中放啊?

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图发错了   不是传视频  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怎么上传视频啊

楼主:
http://www.tudou.com/home/_41950052  上段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udou.com/home/_41950052  上段视频

看了下视频,做得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量一下你用的纸阶电容,看看漏电情况,我发觉好多这种电容的绝缘性能都不好了。我原来用耦合电容的,发觉有问题,不敢用了。